max7219、ds18B20、ds12c887数码管显示万年历所有资料

楼主:
放假啦,在家没事做,就做啦个数码管显示的万年历,用max7219做的数码管驱动,ds18B20温度采集,ds12c887时钟芯片,造价也不贵,板子早就画好啦,但没有条件做,只有手工焊接啦,原理图、PCB都在附件里头,有兴趣可以玩玩,也希望各位提下意见,呵呵。。
数字万年历原理图及pcb.zip (294.91 KB, 下载次数: 309)

效果图如下

下面是max7219的子程序
#include "main.h"
/*-------------------------------------------------
                向MAX7219写入字节(8位)
--------------------------------------------------*/
void SendChar (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temp;
    _nop_();
    for (i=0;i<8;i++)
       {
           temp=ch&0x80;
           ch=ch<<1;
           if(temp)
          {
           dis_DIN=1;
           dis_CLK=0;
           dis_CLK=1;
          }
        else
          {
           dis_DIN=0;
           dis_CLK=0;
           dis_CLK=1;
          }
       }
   }

/*-------------------------------------------------
               向MAX7219写入字(16位)
-------------------------------------------------*/
void WriteWord_3 (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num)
   {
    dis_LOAD=0;
    _nop_();
    SendChar (addr);
    _nop_();
    SendChar (num);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dis_LOAD=1;
   }

/*-------------------------------------------------
               向MAX7219写入字(16位)
-------------------------------------------------*/
void WriteWord_2 (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num)//发现与第二及第三块相连的数码管闪烁,与test9相比增加了空操作后就不闪烁了!!
   {
    dis_LOAD=0;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SendChar (addr);
    _nop_();
    SendChar (num);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dis_LOAD=1;
   }

/*-------------------------------------------------
               向MAX7219写入字(16位)
-------------------------------------------------*/
void WriteWord_1 (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num)//发现与第二及第三块相连的数码管闪烁,与test9相比增加了空操作后就不闪烁了!!
   {
    dis_LOAD=0;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SendChar (addr);
    _nop_();
    SendChar (num);
    _nop_();

    dis_LOAD=1;
   }

/*-------------------------------------------------
                 MAX7219初始化
-------------------------------------------------*/
void InitDis (void)
   {
    WriteWord_1 (ScanLimit,ScanDigit);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_1 (DecodeMode,DecodeDigit);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_1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设置亮度*/
    WriteWord_1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WriteWord_2 (ScanLimit,ScanDigit);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_2 (DecodeMode,DecodeDigit);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_2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设置亮度*/
    WriteWord_2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WriteWord_3 (ScanLimit,ScanDigit);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_3 (DecodeMode,DecodeDigit);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_3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设置亮度*/
    WriteWord_3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

网友A(2016-10-04):
为什么仿真后时间不走呢

网友B(2017-09-15):
仿真时间不走,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开始仿真时间不走是12C887数据总线没加网络标号AD[0..7],加了后仿真走时正常;但是农历显示农历的数码管乱跳,显示乱码,

网友C:
i'm new member i don't have some point for download it...

网友D(2017-11-03):
最近打算做一个这样的,学习一下。

网友E:
学习学习,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东东

网友D(2017-12-04):
感谢楼主的参考程序帮我解决了max7219的问题。

网友F(2018-02-01):
楼主强大,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G(2018-05-17):
为什么仿真出来不正常呢!

为什么仿真出来不正常呢!

为什么仿真出来不正常呢!

网友H(2018-07-14):
感谢楼主的参考程序

网友I(2019-03-16):
感谢楼主,帮了我大忙

网友J(2019-11-26):
我的也闪烁,学一下这个。

网友K(2020-02-01):
下载来修改一下看看效果,谢谢分享

网友L(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M(2021-01-14):
学习一下,第一次用MAX7219

网友N(2021-03-21):
求教,求解,看看如何解决鬼影问题

网友O(2022-08-18):
程序复杂,特别是按键程序很乱,变量含义不清晰,有些地方很难理解,比如hide_min>9,hide_year<6等等
语句无注释,懂英文的人也会看不懂的。电路连好,烧入程序试验,能显示但不正常,调时时,数码管乱闪。我是初学单片机,才疏学浅,找不到原因,望各位大牛给以指导,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