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代码求解释

楼主(2016-09-01):
求dis里面是什么意思

void dis_temp()//温度显示函数
{
     if(temp_flag=1)
     {
        if(t_b==0)
       {
         dis(12,12,t_s,t_g,13,12);
       }
       else
       {
         dis(12,t_b,t_s,t_g,13,12);
       }
     }
     else
     {
        dis(14,t_b,t_s,t_g,13,12);
     }

网友A:
温度显示函数

网友B:
你要把dis这个函数也粘贴上来才能看得懂

网友C:
你程序没发完整啊‘

网友D:
dis函数里面怎么写的?

网友E:
函数调用呀。dis是个函数,在其他的地方有定义的。

网友F:
如果温度标准为1则显示DIS里面的数字

网友G:
这个没有dis函数谁知道啊

网友H:
用到的函数得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