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proteus错误Internal Error:No message found for ID 0x0000E008

楼主(2016-09-02):
proteus 提示Internal Error:No message found for ID 0x0000E008
汉化过。怎么回事

楼主:
我用的7.8  汉化之后也出现这种情况 只要把汉化包里的 汉化报错.exe 这个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下,然后运行这个exe 文件就好了!

楼主:
进入默认安装目录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

在进入 BIN 文件里 把 汉化报错exe 复制进来 启动 及补好完成了!

网友A(2020-05-22):
我没有找到这个汉化报错exe。这个文件是安装包里的汉化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