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压表仿真,量程(1-150v)误差±1v,带汇编源码

楼主(2016-09-02):
采用adc0804来进行模数转换.
由于算法原因,显示到160v时,数码管动态显示会很不稳定,所以将其量程限制到150v,误差精度为(±1v),误差原因:adc0804 参考电压悬空,导致其测量精度为19.53mv,为了计算方便,选取19.5mv,导致误差~
汇编程序如下:
AD_RD   BIT    P3.3
          AD_WR   BIT    P3.4
          AD_INTR  BIT    P3.5
          ORG         00H
SETUP:
          MOV         R6,#0
          MOV         30H,#0
          MOV         31H,#0
           MOV         32H,#0
MAIN:
          MOV         P1,#0FFH
           CLR         AD_WR
          SETB        AD_WR
D5:
          JB          AD_INTR,D5
          CLR         AD_RD
          MOV         A,P1
          CALL        START
          CALL        DIS
          SETB        AD_RD
          JMP         MAIN

START:
          MOV         A,P1
          MOV         B,#195
          MUL         AB
          MOV         R0,A
          MOV         R1,B
          MOV         R2,#0
AA:
          CLR         C
            MOV         A,R0
          SUBB        A,#200
           MOV         R0,A
          MOV         A,R1
          SUBB        A,#0
          MOV         R1,A
          JC          BB
          INC         R2
          JMP         AA

BB:
             MOV         A,R2
             MOV         B,#100
             DIV         AB
             MOV         30H,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31H,A
             MOV         32H,B

             RET
DIS:
             MOV         DPTR,#TAB

             MOV         A,30H
             CJNE        A,#0,D9
             INC         R6
              JMP         D10
D9: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0
              CALL        DEL
D10:             SETB        P2.0

             MOV         A,31H
             CJNE        R6,#1,D8
             CJNE        A,#0,D8
             JMP         D7
D8: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1
              CALL        DEL
D7:             SETB        P2.1
             MOV         R6,#0

             MOV         A,32H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2
              CALL        DEL
             SETB        P2.2

             MOV         A,#0C1H
             MOV         P0,A
             CLR         P2.3
             CALL        DEL
              SETB        P2.3
             RET
DEL:
             MOV          R7,#20
               DJNZ         R7,$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