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最少接几根线可以驱动

楼主(2016-09-02):
12864最少接几根线可以驱动

网友A:
12864有两种接法
并行接法:8根并行数据线,上电复位引脚1根,3根控制线,背光线电源线2根,背光亮度调节(加电位器)2根,液晶屏驱动电源线2根。共18根,其中,17号,19号引脚距离较近可以连在一起。

12864并行接法

12864并行接法

串行接法:2根数据线,上电复位引脚1根,模式选择线2根,液晶屏驱动电源线2根,背光线电源线2根,背光亮度调节(加电位器)2根,共11根线。

12864串行接法

12864串行接法

网友B:
VCC,VSS,CS ,SID,SCL,PSB

网友C:
最少五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D:
要看在哪个部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