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 99se的问题

楼主(2016-09-02):
我是新手,拜托各位大神,问一下:
在本站下载安装的汉化版Protel 99se为什么自家增加的元件增加不上,提示不识别,急!!!!请帮忙解决。

是汉化的问题还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A:
是用的win7系统吗?

网友B:
看电脑系统吧,xp可以导入,但是win7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C:
win7的系统不兼容 好像有软件添加

网友D:
还是用AD9吧这个软件在现在的操作系统兼容很差

网友E:
刚开始学,直接使用Altium Designe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