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proteus错误:Invalid opcode 0xFFFF at PC=0x004

楼主(2016-09-02):
proteus 仿真时出现错误:Invalid opcode 0xFFFF at PC=0x004E,图片如下

求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具体程序如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2/7/24 11:03:31
// Target : M16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flash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共阳极0~F的段码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cnt;
uint adc_v;
void delay(uint k)             //延时约0.1ms
{
  uchar m,n;
   for(m=0;m<k;m++)
  {
    for(n=0;n<114;n++)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compa_isr:7  //T/C0比较匹配中断服务
void timer1_compa_isr(void)
{
    cnt=0x0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15    //ADC转换完成中断服务
void adc_isr(void)
{
uint adc_data;
adc_data=ADCH;             //读取ADC转换结果
adc_v=(ulong)adc_data*5000/1024;     //换算成电压值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val1,val2,val3,val4;
val1=adc_v/1000;
val2=(adc_v/100)%10;
val3=(adc_v/10)%10;
val4=adc_v%10;
PORTD=0x01;
PORTC=tab[val1];
PORTC&=~BIT(PC7);
delay(10);
PORTD=0x02;
PORTC=tab[val2];
delay(10);
PORTD=0x03;
PORTC=tab[val3];
delay(10);
PORTD=0x08;
PORTC=tab[val4];
delay(10);
}
void main(void)
{
  DDRA=0x00;       //模拟量由PA0输入
  PORTA=0x00;
  DDRC=0xFF;
  PORTC=0xFF;  //PORTC端口与LED段码相连
  DDRD=0xFF;
  PORTD=0xFF;
  TCCR0=0x0B;  //内部时钟,64分频(8M/64=125Hz)
  TCNT0=0x00;
  OCR0=0xF9;   //OCRO=0xF9(即249)
  TIMSK=0x02;  //允许T/C0比较中断
  ADMUX=0x40;  //参考电源AVcc、ADC0单端输入
  SFIOR&=0x1F;
  SFIOR|=0x60;  //选择T/C0比较匹配中断为ADC触发源
  ADCSRA=0xAE;
  SEI();     //开放全局中断
  while(1)
   {
if(cnt==0x01)
   {
     display();  //LED扫描显示
  cnt=0x00;
   }
}

楼主:
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吗? 我的报错是“Invalid opcode 0xFFFF at PC=0x000A”,通过检查:发现是自己的程序出错(编辑器的中断服务程序函数头没有写完整),如果在仿真软件中元器件配置都没什么问题的话,应该是程序书写上不符合编辑器的要求。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楼主:
我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查找发现自己的中断向量写错了,因为mega16与mega 48 对应的定时器0溢出中断向量不一样。希望能帮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