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1选择“generic single layer.ltf”还是不能在单面板布线

楼主(2016-09-02):
刚又打开电脑,尝试8.1版本在单面板布线,选择“generic single layer.ltf”还是不能在单面板布线,一布就是两种颜色,就是双面板布线,选择“默认”和其他的都一样,都是双面板布线。在7.10版本里就正常。不知道是破解的问题还是我的电脑的问题。

总结答案:
在设计规则里做如下设置就不会双面布线:

在设计规则里做如下设置就不会双面布线:

这个是自动布的线“

谢谢楼主,按你所言,问题解决了,PAR1 (HOZ) 选BOTTOM COPPER :(VRET)选(NONE)和楼主指出的正好相反就能单面板布线了。再次谢谢楼主帮我解决了问题。不然真想把8.1卸载,让它下岗。哈哈。

楼主:
今天抽出时间全面熟悉了PROTEUS8.1关于PCB制作部分。有些问题已经搞懂了。到8.1版本已经很完善了。非常好,很方便。下面是我用8.1版本帮我90岁的奶奶做的一个小助听器3D,1.5V的,耳机插座封装是我拿尺子测量后做出来的,还有两个胆电容,库里应该有,懒得找了。这两天就用感光膜做出来。

板子做得很漂亮,为什么不用敷铜呢,这样能减少布线上的许多麻烦。我一般先把敷铜加上,然后再放元件。敷铜都是实时更新的,很方便。而且腐蚀的时候还能节省药水的。

我们确实另类,哈哈,我也经常用PROTEUS做单片机仿真。它又可以做PCB,觉得PROTEUS是“活”的,有灵魂的。99SE,AD,PADS等相比较就是“僵尸”。特意查过proteus的意思,原来是“变形杆菌”的意思,可不是“活”的么?一般我也“铺铜”,是在CAM350里,可以随意删除“死铜”。这个PROTEUS 好像还做不到。下面是助听器的“终稿”,明天有时间的话就曝光做出来。

有时间试试你的方法,PROTEUS关于PCB制作的资料网上不够丰富,很多东西都是我摸索出来的。今天把板子做出来了,手机拍的,效果不太好。绿油右边没有盖好,又涂上去用勾刀简单刮了刮,不太平整。另谢谢你的元件查询工具,已下载保存。下面是制作图片。

刚才试了试楼主的方法,先铺铜(用了嵌套),再布局,再布线。效果非常棒。移动元件还会自动推挤。又跟楼主学了一招。看来楼主用PROTEUS在PCB制作方面有很深的功力。向楼主学习!哈哈。

楼主好眼力,我的黑白激光打印机是富士施乐P215,在菲林上打印出来呈浅灰色的,根本不能用,两层也不够黑,没法用。用的是硫酸纸,双层的。还凑合。但精度赶不上菲林。盖绿油是有薄膜的,只是刮得不太均匀,曝光下来,薄的地方就没有盖住,还得补,还得再曝光固化,挺麻烦的。听说用松香和酒精混合涂在电路板上也可以防止铜氧化,只是还没试过。

我试过好几种软件,唯独这个最方便,大家没用这个,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越繁越有档次(虚荣心),二是PCB厂家不支持,不能打样。没办法。这个软件公司应该把PCB厂家的关系搞好。还有一个问题,大电流走线如何“开窗”我还没有摸到。E文太差,你找找看。

大电流线路开窗找到了。

同感!自从掌握PROTEUS的ARES设计PCB后,其它PCB设计软件就没再碰过。对它的感觉就是直观,方便,顺手,用着爽啊。哈哈。PROTEUS设计的PCB文件PCB厂家都可以打样的,只要GERBER输出光绘文件就可以了。再利用CAM350导入就可以打样PCB。几乎全世界的PCB厂家都支持CAM350.操作步骤(在ARES里):点OUTPUT--->GENERATE GERBER/EXCELLEN FILES-后面会提示你是否进行“生产前检查”点是,没有错误就会出一个大对话框,选一个存储路径,在对话框的右下角一定要勾选R274X。点OK就圆满结束了。把刚生成的GERBER文件发给PCB厂家就OK了。

只要把GERBER发给PCB厂家就可以了。gerber里包含PCB文件的所有层,顶层,底层,丝印层,钻孔数据,阻焊层。。。。。。建议楼主熟悉一下CAM350.我用的是9.5版本,一解压,汉化的和英文的都有。
另外问一下楼主,刚才我“开窗”不了,请教一下步骤。谢谢。

你在PCB界面右键点元件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最下面的3D........选项,可以出现这个元件的3D预览界面,里面还可以对他进行修改,如颜色、高度等等。所有封装都在PCB界面设计。封装做好了,就可以按上述方法调出3D预览界面,这时候左边的方框里是空的,你看到的是最简单的模型。如果不懂他的3D设计语言,就没办法了。但是可以调出其他相似的元件的3d预览界面,把方框里的东西复制下来贴到你的元件的那个方框里,模型就出来了,不过你还要对他进行修改,以达到尽可能的跟实物相似。

原来只注意元件3D界面左面有一些字母和数字,感觉就是一些说明注释,没想到还可以修改,修改还可以影响3D模型。学习了。另外,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楼主可否遇到,就是线布不通时要跳线,跳线希望最短,或不超过设定值,PROTEUS不知道能否设定跳线长度,这一点我还没有摸索到。。。。。。

我用proteus做PCB真是爱不释手。哈哈。
另有一问题请教楼主,我在PROTEUS自带的PCB例9里有一个“SW-PUSH3”按键封装,在改文件里3D显示正常,把这个封装放到别的文件里3D就显示不出来,只有一个轮廓,老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不知所为何故?

有了,你把那个PCB打开,点左边第三个按扭(封装),然后找到SW-PUSH3放到PCB界面里,右键单击他,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小锤子,意思是打散,再然后全选,包括底下的字母(模型配置文件)再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创建封装”,按提示下一步,保存到你认为合适的文件夹,OK,下次你就可以找到他了。

今天没事,又画了块板子,不过还没有真正完工。

这个使用8.3做的pcb 3d显示.模型是用PTC3.0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