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里色环电阻模型上的色环颜色居然跟原理图中的实际阻值一模一样,修改原理...

楼主(2016-09-02):
前几天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proteus里色环电阻模型上的色环颜色居然跟原理图中的实际阻值一模一样,修改原理图中的值,模型上的色环也会跟着变,不知其他元件会不会有这个功能。

楼主:
呵呵,这个我以前就发现色环电阻有这个自动功能了。只可惜别的元件如电解电容无法自动显示设定参数,也许以后会实现的。请教前辈一个问题,你做的高频电源,板框是怎么画成椭圆形的呢?我用画直线和画弧工具画的板框,3D就是显示不出来啊。我把你画的板框的一个弧移开,原位置另画一个弧,3D也显示不出板框来。不知为何?

楼主:
板框要在“Board Edge”层上画,画在其他层上是不行的。如果用Board Edge层在PCB中间画一个闭合线框就可以在PCB上开孔。另外,线框一定要封闭,否则不行。两根线交头一定要在端点上,不可交的太多,否则软件视为没有闭合,在TPC3.0中也有这个现象。

楼主:
画了七,八次,终于画成“椭圆”板框了!进一步画,终于找到要点了,线要放大老大,才好画弧封闭。“两根线交头一定在端点上要不可交的太多,否则软件视为没有闭合 ” 是要点,以前画了很多次,就是画不成,索性就不画了。真是“交点”决定成败啊。

楼主:
送你一个开关变压器的 PTC Creo Parametric 3.0 模型,你打开看看,应该对你学习TPC软件有用,我目前还有磁环共模电感模型做不出来,正在学习:

楼主:
谢谢前辈!整个春节都下载ptc3.0.估计是文件太大,都不给下,又找别的3d软件,因缺少学习资料,只得放弃,在春节的最后一天终于找到一个专业的软件proe3.0,和ptc3.0是同门师兄弟,都在野火论坛。至今天已会画数码管,高频变压器还需要考虑画法。谢谢前辈的指引。手机回复。

单纯磁环的建模用proe3.0似乎很简单,草绘画圆,然后拉伸成圆柱体,然后抽壳,再然后倒圆角,上颜色就成了。proe3.0的工程文件是prt格式,也可以选择step格式输出,就可以在proteus8.3里显示出3d来了。3d建模已超出电子专业了,属机械行业了,春节以来,proe3.0也仅学会点皮毛。

楼主:
前辈传的ER28变压器prt工程文件在proe3.0里打不开,stp格式的可打开,变压器画得很漂亮,很专业。我还得进一步学习才能画那种效果来。

楼主:
今天总结了一下数码管的建模方法,用ProE3.0又画了一个50*20*8的4位数码管,还没有画四个垫脚,已经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