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做PCB,请问Proteus的3D模型怎么用,3D模型需要什么格式的,我用3Dmax制作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也在用Proteus做PCB,请问Proteus的3D模型怎么用,3D模型需要什么格式的,我用3Dmax制作了一些元件的3D模型,但是不知该如何放到Proteus里面用

网友A(2016-09-02):
格式为“step”或者“stp”或者“IGES”,在PCB布板界面右键点元件,在弹出的菜单上点“3D MODE....”打开模型加载界面,选“M-CAD(STEP or IGES)File”,后面的你应该会了。

网友A:
我今天在网上找了个8.3的安装了,然后用UG制作了两个模型,按照你的方法已经成功了!哈哈,非常感谢!

DC005-5.5-2.1电源母座

40P IC 锁紧座

还有些问题需要请教你一下,我现在要做一块双层板,我铺铜的时候应该铺一面还是两面都铺铜,如果两面铺铜,是上下两面都铺铜接GND还是一面接GND一面接VCC?铺铜与线路之间的间隔一般为多少合适?另外因为我元器件用的都是直插式的,我在用Proteus做PCB的时候在顶层出现了线直接从焊盘接出来(相当于过孔在焊盘上)的情况,请问这样可以吗?如果不可以的话,我怎么设置它自动布线的时候顶层线不直接从焊盘连出来呢?还有我发现有的线路它从两个焊盘之间穿过,这样我在焊接的时候会容易搞得短路(因个人技术不够),怎样设置它不能从两个焊盘之间穿过?问题有点多,还望见谅!

看来别的软件能做的,PROTEUS都能做。以下是“过孔盖油”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