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12864连接,电源可以独自分开?

楼主(2016-09-02):
51单片机与12864连接,
51单片机用一组电源,12864用另外一组电源,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 电源共地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的,必须要共地,我以前在学校就这样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必须要共地,我以前在学校就这样干过

试过了,不共地,会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电源共地就行了

谢谢

网友C:
是的,一定要共地

网友D:
可以负极共地

网友E:
记住电压的高低都是以地做参考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共地,会乱码

根本不用试,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不共地信号就没有回路,肯定乱码,除非信号是光耦隔离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