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点亮一个小灯(寄存器版)

楼主(2016-09-02):
虽然简单,但是纯个人经验喔!
话不多说,直接上代码,以下代码经本人在开发板上测试之后再上传的。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ure();
while(1)
{
LED1_SET(ON);LED2_SET(ON);LED3_SET(ON);Delay(0x0fefff);
LED1_SET(OFF);LED2_SET(OFF);LED3_SET(OFF);Delay(0x0fefff);
}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以下部分为重点,请理解************ /
#include "led.h"

void LED_GPIO_Configure(void)
{
RCC->APB2ENR = 1<<3;//APB2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RCC_APB2ENR)的第3位置1即GPIOB时钟开启
RCC->APB2ENR = 1<<4;// APB2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RCC_APB2ENR)的第4位置1即GPIOC时钟开启

GPIOB->CRL &= 0XFFFFFFF0;// GPIOB->CRL端口B配置低寄存器,有32位,每4位控制一个引脚 即Pin0~7,在这4位中高两位和低两位控制引脚Pin的输入输出模式及输出速度对Pin0操作,&上0XFFFFFFF0对低四位清零,
GPIOB->CRL |= 0X00000003;//控制Pin0的四位设为0011,即通用推挽输出模式,速度50MHz
GPIOB->ODR |= 1<<0;/ / GPIOB->ODR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高16位保留始终为0,低16位中第x位为0或1,则Pin_x输出0或1

GPIOC->CRL &= 0XFFF0FFFF;//使用GPIO_Pin_4引脚注意是&上数与引脚的位置关系
GPIOC->CRL |= 0X00030000;// 注意是|上的数与引脚的位置关系
GPIOC->ODR |= 1<<4;//注意左移位数与引脚的关系

GPIOC->CRL &= 0XFFFF0FFF;//LED3
GPIOC->CRL |= 0X00003000;//GPIOC_Pin_3 50MHz Output push-pull
GPIOC->ODR |= 1<<3;  //Pin_3 OutPut 1

}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define LED1 (1)
#define LED2 (1<<4)
#define LED3 (1<<3)
#define LED1_SET(X) GPIOB->ODR = (GPIOB->ODR&~LED1)|(X?LED1:0)
#define LED2_SET(X) GPIOC->ODR = (GPIOC->ODR&~LED2)|(X?LED2:0)
#define LED3_SET(X) GPIOC->ODR = (GPIOC->ODR&~LED3)|(X?LED3:0)

void LED_GPIO_Configure(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