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在IAR的第一个程序 点亮led

楼主(2016-09-02):
//使用前要建立好了工程的模板,这个可以参考我的stm32工程模板的建立一文
1:工程文件加入我们的led驱动主要是由led.h和led.c组成,再根据这个写自己的main
2:
led.c的编写
#include "led.h"//这个 是led.h这个头文件
void le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这个的配置可以查看原理图我的是       GPIO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这个是由不同的板子的led可能是不同的电平点亮的

}

3
led.h的编写
#ifndef __LED_H_
#define __LED_H_
//下面的这几个文件一般都是必须要加的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void led_gpio_init(void);//对初始化函数的声明

#endif

4
main.c的编写
#include "led.h"
int main()
{
  led_gpio_init();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物的是低电平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