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proteus仿真 带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上面是proteus做的信号发生器的仿真,用到51单片机和DAC0832,工程文件请下载附件

下面是部分源程序(完整代码和仿真工程文件请下载本帖最后的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0832 XBYTE[0xffff]

uchar code tab[13]={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
uchar code num [93]={0,0,1,0,3,0,0,2,9,0,2,8,0,2,7,0,2,6,
0,2,5,0,2,4,0,2,3,0,2,2,0,2,1,0,2,0,0,1,9,0,1,8,0,1,7,0,1,6,0,1,5,0,1,4,0,1,3,
0,1,2,0,1,1,0,1,0,0,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
uchar code tosin[256]={0x7F,0x82,0x85,0x88,0x8B,0x8F,0x92,0x95,0x98,0x9B,0x9E,0xA1,0xA4,0xA7,0xAA,0xAD
,0xB0,0xB3,0xB6,0xB8,0xBB,0xBE,0xC1,0xC3,0xC6,0xC8,0xCB,0xCD,0xD0,0xD2,0xD5,0xD7
,0xD9,0xDB,0xDD,0xE0,0xE2,0xE4,0xE5,0xE7,0xE9,0xEB,0xEC,0xEE,0xEF,0xF1,0xF2,0xF4
,0xF5,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B,0xFC,0xFD,0xFD,0xFE,0xFE,0xFE,0xFE,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D,0xFD,0xFC,0xFB,0xFB,0xFA,0xF9,0xF8,0xF7,0xF6
...

uchar fun=1,b=0,c=0,d=0,e=0,tl,th,flag=0;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sbit  P3_2=P3^2;
sbit  P2_7=P2^7;

uchar de1,de2;
uchar A=3;

void key1(void);
void key2(void);
void key3(void);

void delay(uchar k);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xff;
tl=0x1e;
TH0=th;
TL0=tl;
ET0=1;
EA=1;
EX1=1;
PX1=1;
IT1=1;
TR0=1;
while(1)
{
P3_0=0; P3_1=1;  P3_2=0;
if(num[flag*3]!=0)
{
P1=tab[num[flag*3]];
delay(0.01);
}
else{
P1=0;
P3_0=1;
P3_1=0;
P3_2=0;
P1=tab[num[flag*3+1]];
delay(0.01);
P1=0;
P3_0=0; P3_1=0;  P3_2=0;
P1=tab[num[flag*3+2]];
delay(0.01);
P1=0;
P3_0=1; P3_1=1;  P3_2=0;
P1=tab[fun+9];
delay(0.01);
P1=0;
  }
  }
}

void  delay(uchar k)   //延时程序
{
for(de1=0;de1<10;de1++)
     for(de2=0;de2<k;de2++){;}
}

void key1(void)             //1键选择发波类型,1为正弦波,2为三角波,3为方波
{
fun++;
if(fun==4)
        fun=0x01;
}

void key2(void)            //2键加大频率
{
        tl+=0x00;
        if(tl>0x1e)
        tl=0x01;
        if(flag>0)
        flag--;
        else
        flag=30;
}

void key3(void)           //3键减小频率
{
        if(th>0x00)
        {
                th-=0x1;
                if(flag<30)
                flag++;
                else
                flag=0;
        }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程序
{
       TR0=0;
       if(fun==1)
       {
               DA0832=tosin[b]/4*A;              //正弦波
                   delay(flag) ;

               b++;
       }
       else if(fun==2)                   //三角波
       {
               if(c<128)
                   {
                   DA0832=c*2/4*A;
                   delay(flag);
               }
                   else
                   {
                   DA0832=(255-c)*2/4*A;
                   delay(flag);

                   }
                   c++;
       }

       else if(fun==3)                   // 方波
       {
               d++;
               if(d<=128)
                   {
                   DA0832=0x00;
                       delay(flag);
                   }
                   else
                   {
                    DA0832=0xff/4*A;
                          delay(flag);
                   }
           }
                TH0=th;
                TL0=tl;
                TR0=1;
}

void  int1 (void) interrupt 2       //int1中断服务程序

{
   if(P2!=0xff)
         delay(flag);
        if(P2==0xff)
        return;
   if(P2==0xef) key1();
   if(P2==0xdf) key2();
   if(P2==0xbf) key3();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8-04-19):
正在做信号这方面的毕设,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