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改焊盘大小的方法

楼主(2016-09-03):
我是想把焊盘大小的基本设置改掉,然后画的时候都按那个大小,那位GG(MM)知道,速速告知,鄙人不胜感激!求详细,求有图解!(我按“设计——规则——Routing Via  style——Routing  Vias"操作,竟然没改掉)

楼主:
shift+f点焊盘,把你需要的选项点为same,这样就选中了所有你想选择的焊盘,然后统一修改内径和外径

邮件点一个焊盘,选中same,全是焊盘,然后在ins.....忘了那个英文叫什么了,里面就能改

楼主:
先选中,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将要选的标准改为same/OK/再改焊盘大小

网友A(2020-03-10):
引用 楼主:
先选中,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将要选的标准改为same/OK/再改焊盘大小

先选中所以要更改的焊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