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易计算器仿真及程序和Hex文件

楼主:
下面是计算器的程序(完整代码和仿真工程文件请下载本帖最后的附件)
  1.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4. sbit lcden=P2^3; //定义引脚

  5. sbit rs=P2^4;

  6. sbit rw=P2^0;

  7. sbit busy=P0^7;

  8. char i,j,temp,num,num_1;

  9. long a,b,c;     //a,第一个数 b,第二个数 c,得数

  10. float a_c,b_c;

  11. uchar flag,fuhao;//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uchar code table[]={

7,8,9,0,

4,5,6,0,

1,2,3,0,

0,0,0,0};

uchar code table1[]={

7,8,9,0x2f-0x30,

4,5,6,0x2a-0x30,

1,2,3,0x2d-0x30,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

void delay(uchar z) // 延迟函数

{

uchar y;

for(z;z>0;z--)

   for(y=0;y<110;y++);

}

void check() // 判断忙或空闲

{

do{

    P0=0xFF;

    rs=0;     //指令

    rw=1;     //读

    lcden=0;     //禁止读写

    delay(1); //等待,液晶显示器处理数据

    lcden=1;     //允许读写

    }while(busy==1); //判断是否为空闲,1为忙,0为空闲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指令函数

{

P0=com;    //com指令付给P0口

rs=0;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P0=date;

rs=1;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init() //初始化

{

    num=-1;

lcden=1; //使能信号为高电平

write_com(0x38); //8位,2行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write_com(0x06); //增量方式不移位 显竟獗暌贫 柚?

write_com(0x80); //检测忙信号

write_com(0x01);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num_1=0;

i=0;

j=0;

a=0;     //第一个参与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与运算的数

c=0;

flag=0; //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

fuhao=0; // 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

网友A(2019-11-29):
可以吧ats89c51换成stc89c51吗?

网友B(2018-11-29):
哈,太好了

网友C:
c语言的代码怎么没有?

网友D(2018-07-12):
挺好呀,有点不懂,在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仿真按键不显示,,,,,

程序怎么打不开

网友F(2017-01-07):
为什么仿真按键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