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83定时器问题,清高手指点

楼主(2016-09-03):
//tmer0 查询方式实现1s的定时

// led1每1秒闪烁一次(查询方式)
//选用内部晶振 4M

//引用头文件
#include<pic.h>
//#include        <pic12f683.h>
__CONFIG(0x30F4);        //参考:《PIC12F683数据手册》第80页 配置位

//符号变量替换
#define     led1                GPIO0
#define     led2        GPIO1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charint

//全局变量的声明P29内部晶体默认4M
#define clrwdt()  asm("CLRWDT")
u8        n=0;
//-------------------------TMER0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CMCON0=0X00;            //关比较器
        ANSEL=0X00;             //设GP0-GP3为数字IO口
        OPTION=0X07;        //0000 0111禁止上拉,定时器预分频为1:256
    TRISIO0=0;
        TRISIO1=0;              //GP1设为输出
        T0IF=0;                                        //清除T1中断标志
        T0IE=1;
        GIE=1;                  //总中断使能
        TMR0=156;                                //每39次溢出是1S
    led1=0;                 //关LED1
        led2=1;                  //点亮LED2
}
//------------------------TMER0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tmer0(void)
{
    if(T0IF==1&&T0IE==1)  //判断是否tmer0中断
    {
        n++;
                TMR0=156;                                //每39次溢出是1S
                T0IF=0;
                if(n==39)
                {
                        //n=0;
                        led1=0;

led2=0;
                }
                if(n==78)
                {
                        n=0;
                        led1=1;
led2=1;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clrwdt();

                }

}

问题如下:
1.在初始化程序里设置led2=1也就是关闭led2指示灯,当在定时器里1S取反led1没有问题,但led2始终是=0的状态。
2.当在定时器里1S取反led和led2时又出新问题了,led1常亮也就是=0状态,,而led2正常1S取反。

楼主:
刚从STC转PIC请各位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