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如何写一个程序用按键控制郭天祥89C52单片机LED灯的亮度变化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6-09-03):
求助如何写一个程序用按键控制郭天祥89C52单片机LED灯的亮度变化,课设遇到了阻碍。求大神帮助,在线等

网友A:
单片机按键控制亮度:http://www.51hei.com/bbs/dpj-5517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按键控制亮度:http://www.51hei.com/bbs/dpj-55172-1.html

谢谢,正在研究

网友B:
我也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按键控制亮度:http://www.51hei.com/bbs/dpj-55172-1.html

请问能不能一个按钮控制灯的亮灭,另一个按钮控制亮度?

网友C:
用定时器定时取反,就可以达到控制亮度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器定时取反,就可以达到控制亮度的效果

具体编程要怎么做???或者有例程吗???我新手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