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十种亮度显示的程序

楼主(2016-09-03):
    #include<stc12c2052ad.h>//定义头文件 51单片机就用#include<at89c51.h>

    sbit d1=P1^7;、、  //定义LED灯1

    sbit d2=P1^6;  //定义LED灯2

    sbit key1=P3^0;  //定义按键灯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00; i++);

    }

    }
    void main(){

    while(1){

    unsigned int a,b,c,d;

          if(key1==0)d++;      //按键判断
          switch(d)       //按键信息比较

          {

           case 1: b=9;;a=1;break;
    case 2: b=8;;a=2;break;
    case 3: b=7;;a=3;break;
    case 4: b=6;;a=4;break;
    case 5: b=5;;a=5;break;
    case 6: b=4;;a=6;break;
    case 7: b=3;;a=7;break;
    case 8: b=2;;a=8;break;
    case 9: b=1;;a=9;break;

    }

    while(key1==0);  判//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if(d==10)d=0;      //按键9种亮度判断,是否是第9种,如果是,则d=0

      for(c=0;c<2;c++){  //亮度模式循环显示

           d1=0;

           d2=1;

           delay(a);

           d1=1;

           d2=0;

           delay(b);

           }

            }

          }

网友A(2018-03-22):
为什么我用你的程序,在protues上仿真,没有出现你说的现象呀,一直在闪烁,没有亮度的变化

网友B:
多谢楼主的分享嗷,初学

网友C(2019-08-10):
程序变量貌似没有定义好

程序截图

程序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