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要连接5个距离传感器和一个舵机,定时器不够用了怎么办?

楼主(2016-09-04):
求助:51单片机要连接5个距离传感器和一个舵机,定时器不够用了怎么办?新人求助黑币不够望大神帮忙

网友A:
用扫描的方式测距,这是一般思路加我q详谈11601884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扫描的方式测距,这是一般思路加我q详谈1160188484

5个距离传感器轮流合用定时器吗?这样误差很大

网友B:
选择次要的用扫描方式。或者用STM32

网友C:
如果你用软件实现困难,可重选单片机,如楼上所例。

网友C:
不过软件上多半是有办法实现的

网友C:
如定时器一直循环计数,而在每种信号的边沿记录下定时器的数值,两个边沿相差可得所需值。
这是一种,未必可行。可行的方案需要与实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