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绘图中元件放置问题

楼主:
在AD绘图中,元件水平/垂直放置时,其占板的面积就是元件与PCB板接触的实际面积,而如果将元器件倾斜45度之后,两个元件相差相同的间距,软件就会报错(距离太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水平或垂直放置

水平或垂直放置

网友A(2016-09-05):
回帖奖励 +10 黑币

修改一下限制值“哄”它一下。如12改10

网友A:
说反了,10改12.

网友B:
这种错误我直接设置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