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求高手大神帮忙51单片机怎么用按键控制LED灯的亮度,板子是郭天祥的C52....

楼主(2016-09-04):
程序大概写了这么多。。。矩阵键盘前八个按键用于LED灯的开启关闭,后八个按键准备用于8个LED灯亮度的调节。。按键的检测已经有了,不知道如何写控制灯亮度的程序。求大神指导。。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1=P3^4;
sbit d1=P1^1;
sbit d2=P1^2;
sbit d3=P1^3;
sbit d4=P1^4;
sbit d5=P1^5;
sbit d6=P1^6;
sbit d7=P1^7;
sbit d8=P1^8;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uchar num,temp,num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keyscan();
void display(uchar aa);
void main()
{
        num=17;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while(1)
                {
                        display(keyscan());
                }
}
void display(uchar aa)
{
                        dula=1;
                        P0=table[aa-1];
                        dula=0;
}
uchar keyscan()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d1=~d1;
                                                                break;
                                                        case 0xde:d2=~d2;
                                                                break;
                                                        case 0xbe:d3=~d3;
                                                                break;
                                                        case 0x7e:d4=~d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d5=~d5;
                                                                break;
                                                        case 0xdd:d6=~d6;
                                                                break;
                                                        case 0xbd:d7=~d7;
                                                                break;
                                                        case 0x7d:d8=~d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break;
                                                        case 0xdb:;
                                                                break;
                                                        case 0xbb:;
                                                                break;
                                                        case 0x7b:;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break;
                                                        case 0xd7:;
                                                                break;
                                                        case 0xb7:;
                                                                break;
                                                        case 0x7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网友A:
没有da只能用pwm加我q1160188484

网友B:
用DA或者PWM处理,89C52只能用PWM了

网友C:
利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按键控制占空比,LED亮度分成若等分。

网友D:
实用的方式是:用脉宽调节。亮/灭时间之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按键控制占空比,LED亮度分成若等分。

我查资料说52好像没有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用的方式是:用脉宽调节。亮/灭时间之比。

有没有例程什么的?我是新手不太会

网友D:
pwm不一定需要专用模块,这样理解太狭了。
例:用T0中断做,给To两个时间常数A和B,每次中断后改变时常数,一次为A一次为B,为A时点亮Led,为B时灭之,修改A,B值,就实现了PWM。
Do you understand?

网友E:
我只看到了d8=P1^8;

网友F(2016-12-24):
用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