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320x240TFT彩屏 带源程序

楼主(2016-09-04):
Proteus仿真320x240TFT彩屏的原理图如下:

下面是Proteus仿真320x240TFT彩屏的汇编源代码:

;Proteus7.5SP3, LCD driver: ---, LCD: 320x240 65K color, 8bit接口
;R-G-B(565)顺序(本仿真TFT先发送低位后高位).
;Modified by HeFanghua, 2012-4-20
;实现功能: 读取AT25F4096中的BIN数据文件并在TFT上显示, 刷屏
;仿真测试用单片机: AT89C55@12MHz or above.
;液晶坐标轴方向(以排线朝下为基本方向放置屏幕):

;O          319
;┼────→ horizontal
;│
;│
;│239
;↓vertical
;-----

;大图片文件数据的转换:
;asm格式数据表由文件分割精灵拆开成4个,每个分别用WAVE汇编成BIN,用批处理COPY命令合并,UltraEdit以HEX方式打开并删掉末尾多余的1字节。

;---引脚定义---
TFT_RS equ P3.5  ;数据/命令切换
TFT_RST equ P1.2 ;复位
TFT_WR equ P3.6  ;写控制
TFT_CS equ P3.7  ;片选
TFT_Data EQU P2         ;8位模式数据口

AT25F_SCK  bit p1.7 ;AT25F4096(512KB SPI ROM)
AT25F_SI   bit p1.6 ;MOSI
AT25F_SO   bit p1.5 ;MISO
AT25F_CS   bit p1.4
;AT25F_WP   bit p1.2
;AT25F_HOLD bit p1.3
;---

;---寄存器定义---
I equ 3fh
J equ 40h
K equ 41h
VH equ 42h
VL equ 43h
colorH equ 44h
colorL equ 45h
;-----

;---宏定义---

;---

ORG 0
LJMP MAIN

ORG 60H
;-----
main:
mov sp,#7fh
setb TFT_CS
call Address_set ;TFT初始化
call AT25F_SPIinit
;call AT25F_SPI_Write
call AT25F_SPI_Read
call delay1s

again:
mov colorH,#0f8h
mov colorL,#0
call Paint ;红色

mov colorH,#7h
mov colorL,#0e0h
call Paint ;绿色

mov colorH,#0
mov colorL,#1fh
call Paint ;蓝色

mov colorH,#0ffh
mov colorL,#0e0h
call Paint ;黄色

mov colorH,#0f8h
mov colorL,#1fh
call Paint ;紫色

mov colorH,#07h
mov colorL,#0ffh
call Paint ;靛色

mov colorH,#0ffh
mov colorL,#0ffh
call Paint ;白色

mov colorH,#0
mov colorL,#0
call paint ;TFT清屏(黑色)
jmp again
;================

AT25F_SPIinit: ;初始化25T. SPI模式0(CPOL极性=0, CPHA相位=0)
setb  AT25F_CS
clr AT25F_SCK  ;必须要
; setb AT25F_WP
; setb AT25F_HOLD
setb AT25F_SO
setb AT25F_SI
ret

AT25F_SPI_Write: ;测试用, 写1字节
; clr AT25F_CS
; mov a,#00000010b
; call SPI_W1B
; mov a,#0         ;写地址, 3字节
; call SPI_W1B
; mov a,#0
; call SPI_W1B
; mov a,#0
; call SPI_W1B
; mov r3,#256
; AT25F_SPI_Write_1:
; mov a,r3;#5ah
; call SPI_W1B
; djnz r3,AT25F_SPI_Write_1
; mov a,#5ah
; call SPI_W1B
; setb AT25F_CS
ret

AT25F_SPI_Read: ;连续读25T存储器
clr AT25F_CS
mov a,#00000011b ;Read Data from Memory Array
call SPI_W1B
mov a,#0         ;读地址, 3字节
call SPI_W1B
mov a,#0
call SPI_W1B
mov a,#0
call SPI_W1B

;320x240次=2x160x240
mov R7,#2
mov R6,#160
mov R5,#240
clr TFT_CS ;打开片选使能
SETB TFT_RS ;发送数据

AT25F_SPI_Read_1:
call SPI_R1B
mov VH,a      ;暂存高8位
call SPI_R1B
mov TFT_Data,a
clr tft_wr
setb tft_cs
clr tft_cs
setb tft_wr

mov TFT_Data,VH
clr tft_wr
setb tft_cs
clr tft_cs
setb tft_wr

djnz R5,AT25F_SPI_Read_1
  mov R5,#240
  djnz R6,AT25F_SPI_Read_1
   mov R6,#160
   djnz R7,AT25F_SPI_Read_1
    setb AT25F_CS
ret

SPI_W1B: ;写1字节
mov r4,#8
clr AT25F_SCK
SPI_W1B_1:
rlc a
mov AT25F_SI,c
clr AT25F_SCK  ;上升沿
setb AT25F_SCK
djnz r4,SPI_W1B_1
ret

SPI_R1B: ;读1字节
setb AT25F_SI
setb AT25F_SO
mov r4,#8
SPI_R1B_1:
setb AT25F_SCK        ;下降沿
clr AT25F_SCK
mov c,AT25F_SO
rlc a
djnz r4,SPI_R1B_1
  clr AT25F_SCK
ret

TFT_Write_Bus: ;发送数据给TFT, 输入VH, VL. 先发低位后高位
mov TFT_Data,VL
clr tft_wr
setb tft_cs
clr tft_cs
setb tft_wr

mov TFT_Data,VH
clr tft_wr
setb tft_cs
clr tft_cs
setb tft_wr
RET

Address_set:
mov vh,#0 ;x起始地址
mov vl,#0
CLR TFT_RS
clr TFT_CS
call TFT_Write_Bus
mov vh,#0 ;y起始地址
mov vl,#0
call TFT_Write_Bus
ret

Paint: ;全屏填充颜色,输入colorH,colorL
clr TFT_CS ;打开片选使能
call Address_set        ;proteus手动回左上角
SETB TFT_RS   ;发送数据
MOV VH,colorH
MOV VL,colorL
mov R7,#160
mov R6,#240

Paint_1:
call TFT_Write_Bus ;发送2字节
call TFT_Write_Bus ;发送2字节
djnz R6,Paint_1
  mov R6,#240
  djnz R7,Paint_1
   setb TFT_CS ;关闭片选使能
ret

delay1s:
     MOV     I,#0ABH
delay1s_2:
     MOV     J,#02DH
delay1s_1:
     MOV     K,#0B0H
     DJNZ    K,$
     DJNZ    J,delay1s_1
     DJNZ    I,delay1s_2
     RET

        end

单片机做的Proteus仿真320x240TFT彩屏的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资料其他资料下载:
51单片机Proteus仿真320x240

网友A(2017-07-18):
?作者,请教一下为什么报错

错误

错误

网友B(2016-09-04):
来个C的源码吧

网友C(2017-07-17):
谢谢分享  安装好  运行  能看到数据点变化  但是没有图像

网友D(2018-04-09):
谢谢分享 多向作者学习

网友E(2019-10-21):
可能是我先前下载的有TFT320240.LIB和TFT320240A.dll文件吧,可以运行显示的,这个89C55单片机显示速度要比C51的快一点,要是是C程序的就好了!

网友F:
不是源码啊,更看不懂了

网友G(2020-08-02):
引用 网友A:
?作者,你好好看看

我也是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作者,请教一下为什么报错

先要安装仿真模型的dll文件:http://www.51hei.com/bbs/dpj-56010-1.html

网友H:
先要安装仿真模型的dll文件:http://www.51hei.com/bbs/dpj-5601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