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图片切换“转”)程序

楼主(2016-09-04):
完整资料下载:

51单片机驱动12864液晶实现图片的切换与转换程序:
//  11.0592M 的晶振
//  P0  口为数据口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指令数据选择。高数据。低指令
sbit RW=P2^1;//        读写选择。高读。低写
sbit E=P2^2; //        使能。高有效
sbit PSB=P2^3;//高为并行。低为串行
sbit RST=P2^5;//低电平复位
/*
code uchar table[]="I'm a student!";
code uchar mm[]="I like MCU!";
code uchar nn[]="刘谦";        //一个算两个字符   */

uchar code bmp0[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FC,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3F,0xFF,0xBC,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F,0xFC,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8,0x00,0x00},
...
};
uchar code bmp1[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5,0x8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5,0xFE,0x73,0x8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C9,0x1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F,0xFF,0xFE,0x40,0x08},
...
};
uchar code bmp2[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FF,0xB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7F,0xFC,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F,0xF8,0x00,0x00},
...
};

uchar code bmp3[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C,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F,0xFF,0xBF,0x8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0xFC,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0xF8,0x00,0x04},
...
};
uchar code bmp4[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FF,0xF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BC,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F,0xFF,0xFC,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F,0xFF,0xFF,0xF8,0x00,0x00},
...
};
uchar code bmp5[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F,0xE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0xFF,0xB8,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FF,0xFC,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F,0xF8,0x00,0x00},
...
};
uchar code bmp6[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BF,0xFF,0xF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FF,0xFF,0xF8,0x6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F,0xFF,0xFF,0xFC,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FF,0xF0,0x00,0x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uchar read();
void write(bit,uchar);
void initpicture();
void initword();
void distab(uchar *add);
void dispic( uchar *add);
void main()
{
while(1)
{        initpicture();
        dispic(&bmp0[0][0]);
        delay(200);
        dispic(&bmp1[0][0]);
        delay(200);
        dispic(&bmp2[0][0]);
        delay(200);
        dispic(&bmp3[0][0]);
        delay(200);
        dispic(&bmp4[0][0]);
        delay(200);
        dispic(&bmp5[0][0]);
        delay(200);
        dispic(&bmp6[0][0]);
        delay(200);
}

}
void initpicture()         //显示图片的初始化
{
        delay(60);        //开机延时40ms
        RST=0;
        RST=1;
        PSB=1;           //并口
        RW=0;
        RS=0;
        E=0;
//初始化液晶
        write(0,0x36);         //功能设定          8位数据,扩充指令集动作(0x36),绘图开
        delay(1);
        write(0,0x36);
        delay(1);
        write(0,0x3e);         //显示状态          整体显示开,游标开,游标位置反白关(后三位高开,低关)
        delay(1);
        write(0,0x01);         //清除显示
        delay(10);
}
void initword()                //显示文字的初始化
{
        delay(60);        //开机延时40ms
        RST=0;
        RST=1;
        PSB=1;           //并口
        RW=0;
        RS=0;
        E=0;
                 //初始化液晶
        write(0,0x30);         //功能设定          8位数据,基本指令操作(0x30)
        delay(1);
        write(0,0x30);
        delay(1);
        write(0,0x0c);         //显示状态          整体显示开,游标开,游标位置反白关(后三位高开,低关)
        delay(1);
        write(0,0x01);         //清除显示
        delay(10);
        write(0,0x06);        //点设定     光标右移,整体显示移动
}
void distab(uchar *add)         //文字显示函数  (一维数组)
{
        uchar m,i;
        m=strlen(add);
        for(i=0;i<m;i++)
        {
                write(1,add[i]);
        }
}
void dispic(uchar *add)         //图片显示函数         (二维数组)
{
        uchar i,j;
        for(i=0;i<32;i++)
        {
                write(0,0x80+i);write(0,0x80);
                for(j=0;j<16;j++)
                {
                        write(1,*add++);

                }
        }
        for(i=0;i<32;i++)
        {
                write(0,0x80+i);write(0,0x88);
                for(j=0;j<16;j++)
                {
                        write(1,*add++);

                }
        }
}
void write(bit m,uchar a)
{
         RS=m;
         RW=0;
              P0=a;
         E=1;
         ;
         E=0;
         while(read()&0x80);
}
uchar read()
{
        uchar aa;
        RS=0;
        RW=1;
        E=1;
        aa=P0;
        E=0;
        return 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