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RES485主从通信程序 液晶1602 显示(带限温)

楼主:
东西货真价实,有代码有注释,真给力
     写了一个测温的程序,测温的是主机测温,在从机的1602显示出来,并且有限温的调节。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讲说,适合与我一样的菜鸟借鉴借鉴!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看看吧

DS18B20 RES485 液晶1602

主机程序:
#include<main.h>
#include<DS18B20.h>

uchar  Uart_flag=0;                 //串口标志位
uchar k1num=0;
uchar a;

char TH=10,TL=-10;                  //设置限制最高值、最低值
void key_scan();

/****
*****延时1MS函数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m,n;
        for(m=x;m>0;m--)
        for(n=110;n>0;n--);
}
/***
**函数名:UART_init()
**功能: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n=1;           //485一直在写
}
/***
**函数名:UART_sent()
**功能: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UART_sent(uchar date)
{

        SBUF=date;
        while(!TI);
        TI=0;
}
/***
**函数名:SPEAK()
**功能:  做报警铃声
****/
void SPEAK()
{
                beep=0;
                delay(160);
                beep=1;
}
/***
**函数名:main()
**功能: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t ans;         //读取的温度寄存器
         uchar flag;   //正负位标志
        UART_init();
        while(1)
        {
                key_scan();

                /************* 正常温度*********************/
                if(Uart_flag==0)
                {

                        DS18B20_start_change();         //开始读温度
                        delay(1000);
                        ans=DS18B20_read_date();
                        if((ans>TH)||(ans<TL))         //                判断温度是否超过限温值
                        {
                                P0=0;
                                SPEAK();
                        }
                        else
                        {
                                P0=0xff;
                                beep=1;
                        }
                        /******判断是否为负温度********/
                        if(ans<0)
                        {
                                ans=-ans;
                                flag=1;
                        }
                        else
                                flag=0;

                        if(flag==1)                         //负温度,发送‘-’
                                UART_sent('-');
                        else
                                UART_sent('+');         //正温度,发送‘+’
                        UART_sent( ( uchar )ans);
                }

                /**********调节上限温度*****************/
                if(Uart_flag==1)
                {
                        UART_sent('!');                //调节上限温度标志
                           _nop_();
                        _nop_();
                   UART_sent(TH);                //发送上限温度标志
                }
                /**********调节下限温度**************/
                if(Uart_flag==2)
                {
                        UART_sent('@');                //调节下限温度标志
                           _nop_();
                        _nop_();
                   UART_sent(TL);                //发送下限温度标志
                }
        }
}
/***
**函数名:key_scan()
**功能:  扫描键盘
****/
void key_scan()
{
        if(k1==0)
        {
                delay(2);
                if(k1==0)
                {
                        while(!k1);                          //松手检测
                        k1num++;
                        if(k1num==1)
                        {
                                Uart_flag=1;        //发送限制最高温度标志
                        }
                        if(k1num==2)
                        {
                                Uart_flag=2;        //发送限制最低温度标志
                        }
                        if(k1num==3)
                        {
                                Uart_flag=0;
                                k1num=0;
                        }
                }
        }
        if(k1num!=0)
        {
                switch(k1num)
                {
                        case 1:                                                          //调节最高限温值
                                {
                                        if(k2==0)
                                        {
                                                delay(2);
                                                if(k2==0)
                                                {
                                                        while(!k2);
                                                        TH++;
                                                        if(TH>=30)
                                                                TH=30;
                                                }
                                        }
                                        if(k3==0)
                                        {
                                                delay(2);
                                                if(k3==0)
                                                {
                                                        while(!k3);
                                                        TH--;
                                                        if(TH<0)
                                                                TH=0;
                                                }
                                        }

                                }break;
                        case 2:                                                                //调节最低限温值
                                {
                                        if(k2==0)
                                        {
                                                delay(2);
                                                if(k2==0)
                                                {
                                                        while(!k2);
                                                        TL++;
                                                        if(TL>0)
                                                                TL=0;
                                                }
                                        }
                                        if(k3==0)
                                        {
                                                delay(2);
                                                if(k3==0)
                                                {
                                                        while(!k3);
                                                        TL--;
                                                        if(TL<-30)
                                                                TL=-30;
                                                }
                                        }

                                }break;
                }
        }
}

从机程序:
#include<main.h>
#include<1602.h>
#include<ds1302.h>
uchar time[]={40,59,23,25,7,3,12};        //2012年7月25日 23:59: 40
uchar code tab1[]="20  -  -   ";
uchar code tab2[]="Temp:      :  :";
uchar flag;
uchar wendu;

/****
*******        延时1ms函数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m,n;
        for(m=x;m>0;m--)
        for(n=110;n>0;n--);
}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9600bps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UART_EN=0;           //串口一直处于接收状态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art_init();
        DS1302_set_time(&time);                                 //设置时钟初值
        while(1)
        {
                if((flag==0)||(flag==1))           //正常显示时间、温度
                {
                        lcd_init();
                        lcd_write_str(0x84,tab1);
                        lcd_write_str(0xc0,tab2);
                        while((flag==0)||(flag==1))
                        {

                                DS1302_read_time(&time);
                                lcd_write_time(0x86,time[6]);  //年
                                switch(time[5])                               //星期
                                {
                                        case 1:        lcd_write_str(0x8F,"MON");break;
                                        case 2:        lcd_write_str(0x8F,"TUE");break;
                                        case 3:        lcd_write_str(0x8F,"WED");break;
                                        case 4:        lcd_write_str(0x8F,"THU");break;
                                        case 5:        lcd_write_str(0x8F,"FRI");break;
                                        case 6:        lcd_write_str(0x8F,"SAT");break;
                                        case 7:        lcd_write_str(0x8F,"SUN");break;
                                }
                                lcd_write_time(0x89,time[4]);  //月
                                lcd_write_time(0x8c,time[3]);  //日
                                lcd_write_time(0xc9,time[2]);  //时
                                lcd_write_time(0xcc,time[1]);  //分
                                lcd_write_time(0xcf,time[0]);        //秒
                                if(flag==1)                                                   //显示负温度
                                {
                                        lcd_write_com(0xc5);
                                        lcd_write_date('-');
                                        lcd_wendu(0xc6,wendu);
                                }
                                if(flag==0)                                                         //显示正温度
                                {
                                        lcd_wendu(0xc5,wendu);
                                        lcd_write_com(0xc7);
                                        lcd_write_date(' ');
                                }
                        }
                }
                if(flag==2)                                                                          //显示限温最高值
                {
                        lcd_init();
                        lcd_write_str(0x80,"PSE SET HIGHEST TEMP");
                        lcd_write_str(0xC0,"Temperatuer:   C");
                        while(flag==2)
                        {
                                lcd_wendu(0xcc,wendu);
                        }
                }
                if(flag==3)                                                                        //显示限温最低值
                {
                        lcd_init();
                        lcd_write_str(0x80,"PSE SET LOWEST TEMP");
                        lcd_write_str(0xC0,"Temperatuer:-   C");
                        while(flag==3)
                        {
                                lcd_write_com(0xc5);
                                lcd_write_date('-');
                                lcd_wendu(0xcd,-wendu);
                        }
                }
        }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函数
*****/
void ser()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string[2],i;
        if(RI)
        {
                RI=0;
                string[i++]=SBUF;
                if(i>1)
                        i=0;

                if(string[0]=='-')
                {
                        flag=1;                                  //负温度
                }
                if(string[0]=='+')                //正温度
                {
                         flag=0;
                }
                if(string[0]=='!')
                {
                        flag=2;                                  //显示上限温度
                }
                if(string[0]=='@')
                {
                        flag=3;                                  //显示下限温度
                }

                wendu=string[1];                //存储数值
        }
}

网友A(2019-01-29):
很好!解析详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