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LCD12864上画曲线的Proteus仿真及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在LCD12864上画曲线的源码如下:
/********************************** LCD12864曲线显示*******************************************/
/*********作者:王胜文。 email:nunk@163.com 希望与大家交流2017。08。03**********/

#include<avr/io.h>
#include<reg51.h>
#include<drive_functions.h>
#include<math.h>
//#include<get_keys.h>
#define Graphic_Clear 0x01   //檫除点
#define Graphic_Not 0x02     //反相点
#define Graphic_Draw 0x03         //画点

uchar j=0,i=0;
uchar r=32;
/***********************在LCD上任意坐标画点********************************/

void DrawPoint(uchar X,uchar Y,uchar Type)
{                                                                         //X,Y化点的坐标Type画点的类型:反相点,檫除点,画点

   uchar DX = (Y >> 3);               //计算出属于哪个字节
   uchar BX = Y - (DX << 3);           //计算出属于字节哪一位
   uchar TempData = 0;

   if (X > 63)
   {
    chip_select=2;
      X -= 64;
   }
   else
   {
      chip_select=1;
   }

   SetPage(DX);             //设行地址
   SetColumn(X);                         //设列地址

   TempData = ReadData();   //读出所画点所在字节的内容

   switch (Type)            //对该字节进行相应操作
   {
       case Graphic_Clear:
                                                  TempData &= ~(1<<BX);
                                                 break;
      case Graphic_Not:
                                                 TempData ^= (1 << BX);
                                                  break;
      case Graphic_Draw:
                                                  TempData |= (1 << BX);
                                                        break;
          default:                                break;
   }

   SetPage(DX);            //设置行地址
   SetColumn(X);                          //设置列地址
   WriteData(TempData);         //把修改后的字节送回LCD,达到画点目的
}

/********插值法画任意两点之间直线的函数,函数中只用加减法,程序运行效率很高**********/

DrawLine(uchar x1,uchar y1,uchar x2,uchar y2)
{                           //x1,y1起点坐标;x2,y2终点坐标;
    uchar x,y;
    uchar d_x,d_y;
    char err=0;
    uchar temp=0;

    if(y2<y1){x=x1;y=y1;x1=x2;y1=y2;x2=x;y2=y;}
    d_y=y2-y1;
    if (d_y==0)
        {
        if (x1>x2) {x=x1;x1=x2;x2=x;}
        for ( x=x1;x<=x2;x++ ) DrawPoint(x,y1,Graphic_Draw);
        }
    else
        {
    if(x2>=x1){temp=1;d_x=x2-x1;}else d_x=x1-x2;
    x=x1;y=y1;DrawPoint(x,y,Graphic_Draw);
    if(temp&&(d_y<=d_x))
        while(x!=x2)
            {if(err<0){x=x+1;err=err+(y2-y);}
            else {x=x+1;y=y+1;err=err+(y2-y)-(x2-x);}
            DrawPoint(x,y,Graphic_Draw);
            }
    else if(temp&&(d_y>d_x))
        while(y!=y2)
            {d_x=x2-x;d_y=y2-y;
            if(err<0){x=x+1;y=y+1;err=err+d_y-d_x;}
            else {y=y+1;err=err-d_x;}
            DrawPoint(x,y,Graphic_Draw);
            }
    else if(!temp&&(d_y<=d_x))
        while(x!=x2)
            {d_x=x-x2;d_y=y2-y;
            if(err<0){x=x-1;err=err+d_y;}
            else {x=x-1;y=y+1;err=err+d_y-d_x;}
            DrawPoint(x,y,Graphic_Draw);
            }
    else if(!temp &&(d_y>d_x))
        while(y!=y2)
            {d_x=x-x2;d_y=y2-y;
            if(err<0){x=x-1;y=y+1;err=err+d_y-d_x;}
            else {y=y+1;err=err-d_x;}
            DrawPoint(x,y,Graphic_Draw);
            }
        }
}

/***********************************************************************/

void DrawLevel(void)
{

for(i=0;i<127;i++){DrawPoint(i,32,Graphic_Draw);}//画水平直线

}

/************************************************************************************/

void DrawSineWave(void)
{
        uchar xn=0;
        uchar yn=32;
        uchar i;
        uchar xi,yi;
for(i=0;i<127;i++)
        {
                xi=i;
                yi=(sin(i*0.1)*32)+32;

                DrawLine(xn,yn,xi,yi);      //在一系列零散的点上,两点两点之间连线,从而得到一条曲线

                xn=i;
                yn=yi;

                }
                }

/*************************************************************************************/

void DrawCircle(uchar x0,uchar y0,uchar r)//x0,y0为圆心坐标,r为圆半径
{
uchar xn,yn,xi,yi;
unsigned int j;

xn=cos(0)*r+x0;
yn=sin(0)*r+y0;

for(j=0;j<630;j++)
        {
                xi=(cos(j*0.01)*r)+x0;
                yi=(sin(j*0.01)*r)+y0;

                DrawLine(xn,yn,xi,yi);      //在一系列零散的点上,两点两点之间连线,从而得到一条曲线

                xn=xi;
                yn=yi;
}

}

/**************************************************************************************************/

void DrawRetic(uchar x0,uchar y0,uchar x1,uchar y1)//画正方形,x0,y0为左上角坐标,x1,y1为右下角坐标
{
        uchar i;
        for(i=0;i<=x1-x0;i++){  DrawPoint(x0+i,y0,Graphic_Draw);  DrawPoint(x0+i,y1,Graphic_Draw);  }
        for(i=0;i<=y1-y0;i++){  DrawPoint(x0,y0+i,Graphic_Draw);  DrawPoint(x1,y0+i,Graphic_Draw);  }
        }

/**************************************************************************************************/

void DrawTrigle(uchar x1,uchar y1,uchar x2,uchar y2,uchar x3,uchar y3)//画三角形,三个坐标为三角形顶点
{
        DrawLine(x1,y1,x2,y2);
        DrawLine(x2,y2,x3,y3);
        DrawLine(x1,y1,x3,y3);

}

/******************************** main **********************************************************/

void main(void)
{

ClearLCD();

while(1)
{

ClearLCD();
//DrawLevel();
//DrawLine(0,63,127,0);
DrawSineWave();

//DrawCircle(63,32,r);
//r-=4;
//}

//DrawRetic(10,10,30,30);
//DrawTrigle(12,23,80,60,120,6);
DrawRetic(5,5,120,60);
}

}

仿真文件下载:

网友A(2017-02-25):
感谢分享,很详细

网友B(2017-04-23):
这个带字库的和不带字库的引脚的定义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B:
引脚CS1和CS2不怎么会接,我买的12864怎么没有这两个引脚的定义?

网友C(2018-06-25):
真棒  我就是要找这个 谢谢

网友D(2019-04-18):
不错下载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E(2020-05-22):
可以借鉴

网友F(2025-04-29):
上个世纪的方案:并行 12864 。。。。太浪费io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个世纪的方案:并行 12864 。。。。太浪费io了

并行 12864如何转换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