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ad9原理图中某些器件名称

楼主:
                       这几个器件是什么   他们的封装怎么找                                     原理图中怕连线太多    这种设置端口名称   表示连接的功能在哪里找?

网友A(2016-09-04):
新人真心求教    留下扣扣交流最好   求师傅

网友B:
好像是对线进行命名

网友C:
最近也开始学啦,百度上查吧

网友D: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原理图主要是示意作用,要表达设计者的意思。未必是统一的定义,比如一个三极管,原理图上是统一的形式,但实际EBC的脚位却存在EBC,BCE,CEB......,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发生原理图OK,PCB板NG。
举此例的意思是:不要太介意符号的形状(形状设计者可以任意画),而要注重符合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D:
回帖奖励 +10 黑币

S2:设计者画得很形象,双位是个波段开关。常态1-2,4-5通,拨下后2-3,5-6通。

网友D:
回帖奖励 +10 黑币

U2:三端可调,型也写了,如果不懂是因为对器件不熟悉。建议查一下LM117

网友D:
DJ3:可有多种说法:
如:可以看成保险丝、短路桥、机动连接点、过桥线:总之两个焊点,一个“连线”。

网友D:
LED2:也标了,红色发光二极管

网友D:
J2:是个20脚的接线排(端子),也可有多种器件对应,主要是:有20个脚。
如:双排DB20,单排SIP40,都可以,主要取决于它是封装如何选择。

网友D:
要弄清楚,只要看各器件的规格书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J2:是个20脚的接线排(端子),也可有多种器件对应,主要是:有20个脚。
如:双排DB20,单排SIP40,都可 ...

恩   我想问下  这个20脚的接线排怎么和芯片不通过连线而连接   因为连线太多 看着乱的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2:设计者画得很形象,双位是个波段开关。常态1-2,4-5通,拨下后2-3,5-6通。

恩  原作者这种原理图画法  我看不出来它的PCB封装   就画不了    所以想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