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9A的proteus仿真实例 带程序源码

楼主(2016-09-04):
程序源码如下:
.MODEL SMALL
.8086
.stack
.data
LED byte 00000001B
.code
start:
    cli
    mov ax,0        ; init interrupt vector TABLE
    mov ds,ax
    mov si,0
    mov cx,80H
    mov ax,offset intx
    mov bx,seg intx
l:  mov [si],ax
    mov [si+2],bx
    add si,4
    loop l
    mov si,60h*4      ; init INT1 interrupt vector
    mov ax,offset int0
    mov [si],ax
    mov ax,seg int0
    mov [si+2],ax
    mov ax,@data
    mov ds,ax
    mov dx,206h    ; init 8255
    mov al,10000000b
    out dx,al
    JMP $+2
    mov al,LED
    mov dx,200h
    out dx,al
    JMP $+2
    mov al,00010011b  ;  init  8259
    mov dx,210h
    out dx,al         ; ICW1
    JMP $+2
    mov al,60h
    mov dx,212h
    out dx,al         ; ICW2
    JMP $+2
    mov ax,00000001h
    out dx,al         ; ICW4
    JMP $+2
    mov ax,0
    out dx,al         ; OCW1
    JMP $+2
    sti
    jmp $
int0  proc
    rol LED, 1
    mov al, LED
    MOV dx, 200h
    out dx, al
    jmp $+2
    mov al,20h
    mov dx,210h
    out dx,al
    jmp $+2
    iret
int0 endp
intx proc
    ror LED, 1
    mov al, LED
    MOV dx, 200h
    out dx, al
    jmp $+2
    mov al,20h
    mov dx,210h
    out dx,al
    jmp $+2
    iret
intx endp
END start

对于8259A的仿真我倒是做成了,可是成功的很郁闷,其实大家很多做的就差最后一点了。
1.首先原来软件的8259改成8259A(加几个字符)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不说这个了。
2.经过反复的实验,我发现虽然仿真的时候看到8259A在第二个INTA返回给8086的中断号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到了8086那里这个中断号就变了,而且好像变成随机的了。因此,如果你只有一个中断,那你就把整个中断向量表的所有表项全部填上该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你就会发现,当中断来的时候,中断处理程序被执行了,当然前提是你的程序没有错误。
我把我做的给大家做示范吧,不过大家注意修改一下“Code Generation Tool “ 中的设置

8259A仿真实例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7-04-16):
    ;jmp $

;8086模型有问题,它取得的中断号是最后发到总线上的数据,并不是由8259发出的中断号,
;所以改成如下:
yx:        MOV DX,100H  ;100H是一个没有设备的地址
    MOV AL,60h   ;该数必须是60h,才能在有中断时转入60h号中断处理程序
    OUT DX,AL
        jmp yx

网友B(2019-07-11):
好,希望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