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度监控系统的lcd12864液晶显示部分仿真

楼主(2016-09-04):
这是一个温度监控系统的lcd12864液晶显示部分   所有资料下载:

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GraphicsDriver.h"
#define        LCDCS2W_COM        (*((uchar volatile xdata *) 0x2000))
#define        LCDCS2W_DAT        (*((uchar volatile xdata *) 0x2001))
#define        LCDCS1W_COM        (*((uchar volatile xdata *) 0x2004))
#define        LCDCS1W_DAT        (*((uchar volatile xdata *) 0x2005))
#define LCDCS2R_DAT        (*((uchar volatile xdata *) 0x2003))
#define LCDCS1R_DAT        (*((uchar volatile xdata *) 0x2007))

#define        LCD_Wr1command(command)                LCDCS1W_COM = command
#define        LCD_Wr2command(command)                LCDCS2W_COM = command
#define LCD_Wr1data(wrdata)                 LCDCS1W_DAT = wrdata
#define LCD_Wr2data(wrdata)                        LCDCS2W_DAT = wrdata

uchar pageaddr=0xb8;
uchar xaddr=0x40;
uchar startx=0xc0;
uchar control=0x3f;
uchar r[8]={0};
uchar code  DEC_HEX_TAB[8]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void delay5us()
{
   uchar i;
   i=0;
}

/****************************************************************************
*函数名:LCD_WriteByte
*功能:向LCD写字节
*取值范围:x 横坐标, y纵坐标, wrdata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_WriteByte(uchar x, uchar y, uchar wrdata)
{
        uchar m;
        m=x;
   if(m<64)
   {  LCD_Wr1command(xaddr+m);
             delay5us();
      LCD_Wr1command(pageaddr+y);
          delay5us();
      LCD_Wr1data(wrdata);
          delay5us();
   }
   else
   {
      m=m-64;
      LCD_Wr2command(xaddr+m);
          delay5us();
      LCD_Wr2command(pageaddr+y);
          delay5us();
      LCD_Wr2data(wrdata);
          delay5us();
   }
}
/****************************************************************************
*函数名:LCD_Point
*功能:在LCD中点亮一个像素点
*xaddress:像素点横坐标, yaddress:像素点的纵坐标
****************************************************************************/
void LCD_Point(uchar xaddress,uchar yaddress)
{
        uchar wrdata,x,y;
        x=xaddress+2;
        yaddress=61-yaddress;
        y=yaddress>>3;
        wrdata=DEC_HEX_TAB[yaddress&0x07];
        if(y==7)
        {
                if(x!=2) {wrdata|=0x20;}
                else {wrdata=0x3f;}
        }
        else if(x==2) wrdata=0xff;
        LCD_WriteByte(x,y,wrdata);
}
/*************************************************************
*函数名:HLine
*功能:画出水平线
*其中:xaddress 为起始点横坐标,yaddress为起始点纵坐标,
* toyaddress为结束点横坐标,坐标原点位于LCD左下角
*************************************************************/
void HLine(uchar xaddress,uchar yaddress,uchar toxaddress)
{
        uchar bak;
        if(xaddress>toxaddress)
        {
                bak = toxaddress;
            toxaddress = xaddress;
            xaddress = bak;
        }
        while(xaddress<=toxaddress)
        {
                 LCD_Point(xaddress,yaddress);
                 xaddress++;
        }
}

/*************************************************************
*函数名:RLine
*功能:画出垂直线
*其中:xaddress 为起始点横坐标,yaddress为起始点纵坐标,
* toyaddress为结束点纵坐标,坐标原点位于LCD左下角
*************************************************************/
void  RLine(uchar xaddress,uchar yaddress,uchar toyaddress)
{
        uchar bak,x,y,longth,wrdata,i;
        if(yaddress<toyaddress)
        {
                bak = toyaddress;
            toyaddress = yaddress;
            yaddress = bak;
        }
           x=xaddress+2;
        yaddress=61-yaddress;
        toyaddress=61-toyaddress;
        longth=toyaddress-yaddress+1;
        while(yaddress<=toyaddress)
        {
                y=yaddress>>3;
                if(y==7) wrdata|=0x20;
                r[y]=wrdata=r[y]|DEC_HEX_TAB[yaddress&0x07];
                yaddress++;
                LCD_WriteByte(x,y,wrdata);
        }
        for(i=0;i<=7;i++)
        r[i]=0;
}

/*************************************************************
*函数名:Line
*功能:画出水平线
*其中:x0 为起始点横坐标,y0为起始点纵坐标,
* x1为结束点横坐标,y1为结束点横坐标
*************************************************************/
void  Line(uchar x0, uchar y0, uchar x1, uchar y1)
{  int   dx;                // 直线x轴差值变量
   int   dy;                  // 直线y轴差值变量
   char  dx_sym;        // x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char  dy_sym;        // y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int   dx_x2;                // dx*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int   dy_x2;                // dy*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int   di;                // 决策变量

   x0=x0+1;
   x1=x1+1;
   dx = x1-x0;                // 求取两点之间的差值
   dy = y1-y0;

   /* 判断增长方向,或是否为水平线、垂直线、点 */
   if(dx>0)                                // 判断x轴方向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else
   {  if(dx<0)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else
      {  // dx==0,画垂直线,或一点
         RLine(x0, y0, y1);
               return;
      }
   }

   if(dy>0)                                // 判断y轴方向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else
   {  if(dy<0)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else
      {  // dy==0,画水平线,或一点
         HLine(x0, y0, x1);
               return;
      }
   }

   /* 将dx、dy取绝对值 */
   dx = dx_sym * dx;
   dy = dy_sym * dy;

   /* 计算2倍的dx及dy值 */
   dx_x2 = dx*2;
   dy_x2 = dy*2;

   /*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直线 */
   if(dx>=dy)                                // 对于dx>dy,则使用x轴为基准
   {  di = dy_x2 - dx;
      while(x0!=x1)
      {  LCD_Point(x0, y0);
         x0 += dx_sym;
         if(di<0)
         {  di += dy_x2;                // 计算出下一步的决策值
         }
         else
         {  di += dy_x2 - dx_x2;
            y0 += dy_sym;
         }
      }
      LCD_Point(x0, y0);                // 显示最后一点
   }
   else                                        // 对于dx<=dy,则使用y轴为基准
   {  di = dx_x2 - dy;
      while(y0!=y1)
      {  LCD_Point(x0, y0);
         y0 += dy_sym;
         if(di<0)
         {  di += dx_x2;
         }
         else
         {  di += dx_x2 - dy_x2;
            x0 += dx_sym;
         }
      }
      LCD_Point(x0, y0);                // 显示最后一点
   }
}

/**************************************************************
*函数名:BuildXY()
*功能: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x0(x0>1) 为原点的横坐标, y0(y0>1) 为原点的纵坐标,
*x1(x1>2) 为横轴截止点, y1(y1>2)为纵轴截止点
*张猛,2010-8-8
**************************************************************/
void BulidXY(uchar x0, uchar y0, uchar x1, uchar y1)
{
        RLine(x0,y0,y1);            //画出纵轴

        HLine(x0,y0,x1);                        //画出横轴

}

/****************************************************************************
* 名称:Rectangle()
* 功能:画矩形。
* 入口参数:x0                矩形起点所在列的位置
*          y0                矩形起点所在行的位置
*          x1              矩形终点所在列的位置
*          y1              矩形终点所在行的位置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操作失败原因是指定地址超出缓冲区范围。
****************************************************************************/
void  Rectangle(uchar x0, uchar y0, uchar x1, uchar y1)
{  HLine(x0, y0, x1);
   HLine(x0, y1, x1);
   RLine(x0, y0, y1);
   RLine(x1, y0, y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