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温度计+12864LCD液晶显示 仿真+程序

楼主(2016-09-0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2864.H>

unsigned char j[8];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LED1=P3^5;
sbit LED2=P3^6;
sbit LED3=P3^7;

uchar time0_count;         //time0计数器

void delay10(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00;j++);
}

unsigned char conver(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
{

        if((a&0x0f)==0x0a) a=a+6;
          if(a==b)  a=c;
        return a;
}

main()
{
        bit flag_2=1;
        bit flag_3=1;
        bit flag_4=1;
        int i;
        char a;
        unsigned  char  choose=0x01;

        InitLCD();          //初始化LCD12864
        for(i=0;i<9;i++)
                {
                 ShowNumber(6,i*8+32,i+14);
                 }
        Show32x32(0,0,0);
        ShowChina(4,0,7);
        ShowChina(4,16,8);
        ShowChina(4,32,9);
        ShowChina(4,48,10);
        ShowNumber(4,64,10);          //显示温度高位

                read_serial(j);                          //读取DS1302的时间

                   ShowNumber(2,32,j[2]>>4&0x03);
                ShowNumber(2,40, j[2]&0x0f);
                ShowChina(2,48,3);
                ShowNumber(2,64,j[1]>>4&0x07);
                ShowNumber(2,72, j[1]&0x0f);
                ShowChina(2,80,4);
                ShowNumber(2,96,j[0]>>4&0x07);
                ShowNumber(2,104, j[0]&0x0f);
                ShowChina(2,112,5);

                   ShowNumber(0,32,j[6]>>4&0x0f);
                ShowNumber(0,40, j[6]&0x0f);
                ShowChina(0,48,0);
                ShowNumber(0,64,j[4]>>4&0x01);
                ShowNumber(0,72, j[4]&0x0f);
                ShowChina(0,80,1);
                ShowNumber(0,96,j[3]>>4&0x03);
                ShowNumber(0,104, j[3]&0x0f);
                ShowChina(0,112,2);

                ShowChina(4,104,6);
                ShowNumber(4,120,j[5]-1&0x07);

        while(1)
        {
            //send_char_com(0x31);

                if(flag_2==1)
                read_serial(j);                          //读取DS1302的时间
                else
                write_date_time(j);

                a=Read_Temperature();          //读取DS18B20的温度
                if(a<0)                                          //处理温度正负
                {
                                a = (-1)*a;         // 取补
                                ShowNumber(4,72,11);          //显示温度正负
                 }
                else
                {
                                ShowNumber(4,72,12);          //显示温度正负
                }

                ShowNumber(4,80,a/100);          //显示温度高位

                ShowNumber(4,88,a/10%10);  //显示温度中位

                ShowNumber(4,96,a%10);           //显示温度低位

                LED3=1;LED2=0;LED1=1;
                if(a>40){LED3=0;LED2=1;LED1=1;}
                if(a<30){LED3=1;LED2=1;LED1=0;}

                if(KEY1==0)                                  //按键1--处理设定时间和返回
                {
                        delay10();
                        if(KEY1==1)
                        {
                                delay10();
                                flag_2=~flag_2;
                        }
                }

                if(KEY2==0)                                  //按键2--处理选择设定时间的项目
                {
                        delay10();
                        if(KEY2==1)
                        {
                                delay10();
                                choose++;
                                if(choose==8)
                                choose=0x01;
                        }
                }

                if(KEY3==0)                                  //按键3--处理设定时间和返回
                {        delay10();
                        if(KEY3==1)
                        {
                                delay10();
                                switch(choose)
                                {
                                        case 1:        j[6]++; j[6]=conver(j[6],0xa0,0x00);break;//年
                                        case 2:        j[5]++; j[5]=conver(j[5],0x07,0x00);break;//周
                                        case 3:        j[4]++;        j[4]=conver(j[4],0x13,0x01);break;//月
                                        case 4:        j[3]++;        j[3]=conver(j[3],0x32,0x01);break;//日
                                        case 5:        j[2]++;        j[2]=conver(j[2],0x24,0x00);break;//时
                                        case 6:        j[1]++;        j[1]=conver(j[1],0x60,0x00);break;//分
                                        case 7:        j[0]++;        j[0]=conver(j[0],0x60,0x00);break;//秒
                                }
                        }
                }

                if(flag_2==1)
                read_serial(j);                          //读取DS1302的时间
                else
                write_date_time(j);

                   ShowNumber(2,32,j[2]>>4&0x03);
                ShowNumber(2,40, j[2]&0x0f);
                ShowChina(2,48,3);
                ShowNumber(2,64,j[1]>>4&0x07);
                ShowNumber(2,72, j[1]&0x0f);
                ShowChina(2,80,4);
                ShowNumber(2,96,j[0]>>4&0x07);
                ShowNumber(2,104, j[0]&0x0f);
                ShowChina(2,112,5);

                   ShowNumber(0,32,j[6]>>4&0x0f);
                ShowNumber(0,40, j[6]&0x0f);
                ShowChina(0,48,0);
                ShowNumber(0,64,j[4]>>4&0x01);
                ShowNumber(0,72, j[4]&0x0f);
                ShowChina(0,80,1);
                ShowNumber(0,96,j[3]>>4&0x03);
                ShowNumber(0,104, j[3]&0x0f);
                ShowChina(0,112,2);

                ShowChina(4,104,6);
                ShowNumber(4,120,j[5]-1&0x07);
        }
}

万年历 温度计 12864LCD.rar

网友A(2017-02-12):
这个是不带字库的吧???用带字库的会怎样

网友B:
为什么老是要下回来才可以看呢?这个做是很容易,只是屏幕布局不好定

网友C(2020-07-06):
为什么点按键仿真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