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24单片机温度模糊控制系统源代码及Proteus仿真

楼主:
仿真及程序下载: LPC2124的温度模糊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

下面是部分源代码预览:
/****************************************************************************
* File: main.c
* 功能:向LCD输出计数值
****************************************************************************/
#include  "config.h"

#define rs (1<<9)
#define rw (1<<10)
#define en (1<<11)
#define busy (1<<7)
#define ke 2
#define kec 2.5

uint8 e,ec;
fp32 ectemp,prelevel,etemp;
uint8 temp=0;

uint8 fuzzycode[21][11]=
{
{5,5,5,5,5,5,4,3,2,1,1},
{5,5,5,5,5,5,4,2,2,1,1},
{5,5,5,5,5,5,4,2,2,1,1},
{5,5,5,5,5,5,4,2,1,1,1},
{5,5,5,5,5,5,4,2,1,1,1},
{5,5,5,5,5,5,4,2,1,1,1},
{5,5,5,4,4,4,3,2,1,1,1},
{5,5,5,4,4,4,3,2,1,1,1},
{5,5,4,4,4,3,2,2,1,0,0},
{5,5,4,4,3,2,1,1,1,0,0},
{4,4,3,3,2,1,1,1,0,0,0},
{3,3,2,2,1,1,1,0,0,0,0},
{2,2,2,2,1,1,1,0,0,0,0},
{2,2,2,1,1,0,0,0,0,0,0},
{2,2,2,1,1,0,0,0,0,0,0},
{1,1,1,1,1,0,0,0,0,0,0},
{1,1,1,1,1,0,0,0,0,0,0},
{1,1,1,1,1,0,0,0,0,0,0},
{1,1,1,1,1,0,0,0,0,0,0},
{1,1,1,1,1,0,0,0,0,0,0},
{1,1,1,1,1,0,0,0,0,0,0}
};

uint8 BCD[7];                        //十位二进制的显示码分别是千百十个位的显示
uint32 ADC_Data;

void ShowInt(uint8 addr,uint16 num);
void ShowByte(uint8 addr,uint16 num);
uint32 AD_Convert(void) ;

void fuzzy(void);
void PWM0(void);
void PWM1(void);
void PWM2(void);
void PWM3(void);
void PWM4(void);
void PWM5(void);
/****************************************************************************
* File: main()
* 功能:显示计数值
****************************************************************************/
int  main(void)
{
    PINSEL0=0x00020000;
    PINSEL1=0x00000000;
        IO0DIR=0x00cfffff;                //设置为输出
        IO0CLR=0xeff;
        TargetInit();

    ShowByte(0x80,0);
    ShowByte(0xc0,0);

        fuzzy();

        return(0);
}

/****************************************************************************
* File:delay()
* 功能:延时
****************************************************************************/
void  delay(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 i++);
}

/****************************************************************************
* File:timer0_init
* 功能: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时器计数器0设置,晶振为12M,1秒要运行1000000个周期,
        T0PR=0;                //预分频寄存器
        T0MR0=Fpclk/20;                //匹配值
        T0MCR=0x00000003;                //开放匹配0中断
        T0TCR=0x00000003;                //T0PC和T0TC复位
        T0TCR=0x00000001;                //T0PC和T0TC复位
}
void timer1_init(void)
{//定时器计数器0设置,晶振为12M,1秒要运行1000000个周期,
        T1PR=0;                //预分频寄存器
        T1MR0=Fpclk/20;                //匹配值
        T1MCR=0x00000003;                //开放匹配0中断
        T1TCR=0x00000003;                //T0PC和T0TC复位
        T1TCR=0x00000001;                //T0PC和T0TC复位
}
/****************************************************************************
* File:timerInt
* 功能:中断处理程序
****************************************************************************/

void __irq timer0Int(void)
{   uint32 d;
    d=AD_Convert();
    ShowInt(0x86,d);

        VICVectAddr=0;
        T0IR=0x00000001;
}
void __irq timer1Int(void)
{
        fuzzy();

        VICVectAddr=0;
        T0IR=0x00000001;
}
/****************************************************************************
* File:int_init()
* 功能:中断初始化
****************************************************************************/
void int_init(void)
{
        VICIntSelect=0x00000000;
        VICIntEnable=0x00000030;
        VICVectCntl0=0x00000024;
        VICVectAddr0=(int)timer0Int;
        VICVectCntl1=0x00000025;
        VICVectAddr1=(int)timer1Int;

}

/****************************************************************************
* 名称:ChkBusy()
* 功能:检查总线是否忙
****************************************************************************/
void ChkBusy()
{
        IO0DIR=0xe00;
        while(1)
        {
                IO0CLR=rs;
                IO0SET=rw;
                IO0SET=en;
                if(!(IO0PIN & busy))break;
                IO0CLR=en;
        }
        IO0DIR=0xeff;
}
/****************************************************************************
* 名称:WrOp()
* 功能:写函数
****************************************************************************/
void WrOp(uint8 dat)
{
        ChkBusy();
        IO0CLR=rs;                //全部清零
        IO0CLR=rw;
        IO0CLR=0xff;                //先清零
        IO0SET=dat;                //再送数
        IO0SET=en;
        IO0CLR=en;
}
/****************************************************************************
* 名称:WrDat()
* 功能:写数据函数
****************************************************************************/
void WrDat(uint8 dat)
{
        ChkBusy();
        IO0SET=rs;
        IO0CLR=rw;
        IO0CLR=0xff;                //先清零
        IO0SET=dat;                //再送数
        IO0SET=en;
        IO0CLR=en;
}
/****************************************************************************
* 名称:lcd_init()
* 功能: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WrOp(0x38);
        WrOp(0x06);                        //光标加1
        WrOp(0x0c);                        //开显示
}
/****************************************************************************
* 名称:DisText()
* 功能:显示文本函数
****************************************************************************/
void DisText(uint8 addr,uint8 *p)
{
        WrOp(addr);
        while(*p !='\0')WrDat(*(p++));
}

/****************************************************************************
* 名称:DisInt()
* 功能:显示文本函数
****************************************************************************/

void ShowInt(uint8 addr,uint16 num)                        //在addr处显示数字num
{//将num转化成五个BCD码存放在全局数组BCD[5]中
        uint8 i;

        for(i=5;i>0;i--)       //将NUM数据转化成ASCII码,如521会转化为00521
        {
                 BCD[i-1]=(uint8)(num%10+0x30);     //取出最低位
                 num/=10;                           //去掉最低位
    }
    i=0;
        while(BCD[i] ==0x30 && i<4) BCD[i++]=' ';    //NUM转换成数组存放,没有加上小数点
        BCD[5]='\0';

        DisText(addr,BCD);
}
void ShowByte(uint8 addr,uint16 num)                        //在addr处显示数字num
{//将num转化成五个BCD码存放在全局数组BCD[5]中

        uint8  str1[]="MeasT:";
        uint8  str2[]="SetT:";
        if (addr==0x80){DisText(addr,str1);}
        if (addr==0xc0){DisText(addr,str2);}

}

uint32 AD_Convert(void)
{
   uint32 data;

    // 进行ADC模块设置,其中x<<n表示第n位设置为x(若x超过一位,则向高位顺延)
    ADCR = (1 << 0)                     |                // SEL = 1 ,选择通道0
           ((Fpclk / 1000000 - 1) << 8) |                 // CLKDIV = Fpclk / 1000000 - 1 ,即转换时钟为1MHz
           (0 << 16)                    |                // BURST = 0 ,软件控制转换操作
           (0 << 17)                    |                 // CLKS = 0 ,使用11clock转换
           (1 << 21)                    |                 // PDN = 1 , 正常工作模式(非掉电转换模式)
           (0 << 22)                    |                 // TEST1:0 = 00 ,正常工作模式(非测试模式)
           (1 << 24)                    |                 // START = 1 ,直接启动ADC转换
           (0 << 27);                                                        // EDGE = 0 (CAP/MAT引脚下降沿触发ADC转换)
    delay(10);
    ADC_Data = ADDR;                                                        // 读取ADC结果,并清除DONE标志位

    while(1)
    {
        ADCR = (ADCR&0x00FFFF00)|0x01|(1 << 24);        // 设置通道1,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R = ADCR | (1 << 24);                                        // 再次启运转换
        while( (AD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ADC_Data = ADC_Data * 100/1024;                 // 数值转换
       data=ADC_Data;

          return(data);
    }

}
void PWM0(void)
{  IO0DIR=1<<23|1<<8;
    IO0SET=1<<23;

          PWMMR0=Fpclk/2.5;                      //设置PWM周期
          PWMMR4=0;                      //设置PWM占空比
          PWMLER=0x11;
}
void PWM1(void)
{   IO0DIR=1<<23|1<<8;
      IO0CLR=1<<23;
          PWMMR0=Fpclk/2.5;                      //设置PWM周期
          PWMMR4=Fpclk/50;                      //设置PWM占空比
          PWMLER=0x11;
}
void PWM2(void)
{   IO0DIR=1<<23|1<<8;
IO0CLR=1<<23;

          PWMMR0=Fpclk/2.5;                      //设置PWM周期
          PWMMR4=Fpclk/10;                      //设置PWM占空比
          PWMLER=0x11;
         }
  void PWM3(void)
{  IO0DIR=1<<23|1<<8;
  IO0CLR=1<<23;

          PWMMR0=Fpclk/2.5;                      //设置PWM周期
          PWMMR4=Fpclk/5;                      //设置PWM占空比
          PWMLER=0x11;
         }
void PWM4(void)
{   IO0DIR=1<<23|1<<8;
       IO0CLR=1<<23;
          PWMMR0=Fpclk/2.5;                      //设置PWM周期
          PWMMR4=Fpclk/3.3;                      //设置PWM占空比
          PWMLER=0x11;
         }
void PWM5(void)
{  IO0DIR=1<<23|1<<8;
IO0CLR=1<<23;
          PWMMR0=Fpclk/2.5;                      //设置PWM周期
          PWMMR4=Fpclk/2.49;                      //设置PWM占空比
          PWMLER=0x11;
}

void fuzzy(void)
{
   uint8 U;

     uint8 setlevel;
     fp32 nowlevelc;
IO0DIR=1<<23;
  while(1)
     {  if((IO0PIN&0x00300000)!=0x00300000)
                delay(10);
                if((IO0PIN&0x00300000)!=0x00300000)
                        {
                        if((IO0PIN&0x00300000)==0x00200000)
                                temp++;
                        if((IO0PIN&0x00300000)==0x00100000)
                                temp--;
                 while((IO0PIN&0x00300000)!=0x00300000);
        ShowInt(0xc6,temp);
                }

    setlevel=temp;
    nowlevelc=AD_Convert();
    etemp=nowlevelc-setlevel;
    ectemp=10*(nowlevelc-prelevel);
    prelevel=nowlevelc;

if(etemp>=5){e=5*ke+10; }
else if(etemp<=-5){e=-5*ke+10;}
else  {e=etemp*ke+10;}
if(ectemp>=2) {ec=2*kec+5;}
else if(ectemp<=-2)  {ec=-2*kec+5;}
else
   {
    if(ectemp<=-1.5){ec=-2*kec+5;}
    else if(ectemp>-1.5 && ectemp<=-0.5) {ec=-1*kec+5;}
        else if(ectemp>-0.5 && ectemp<=0.5){ec=5;}
    else if(ectemp>0.5 && ectemp<1.5) {ec=kec+5;}
        else  {ec=2*kec+5;}
   }

    U=fuzzycode[e][ec];

    if (U==0){PWM0();}
    if (U==1){PWM1();}
    if (U==2){PWM2();}
    if (U==3){PWM3();}
    if (U==4){PWM4();}
    if (U==5){PWM5();}

  }
}

网友A(2017-06-05):
这是几阶的传递函数

网友B(2017-08-23):
东西看起来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