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调速系统

楼主(2016-09-05):
51单片机的调速系统为什么电机的使能端电压才2.7v  正常应该在5v左右的(电压表已经测量过了) ,绝对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在别的板子上程序没问题。检查过接线也一样,唯一区别是正常跑的是pcb板,不正常的是万用板。

网友A:
驱动需要电流,由于 驱动能力不强(内阻),电流产生压降,只剩2.7V。

网友A:
大体上是这样的

网友B:
看看开路电压

网友C:
驱动电压不够,你确定你是供电5V么?

网友D:
一般都是3.3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需要电流,由于 驱动能力不强(内阻),电流产生压降,只剩2.7V。

我觉得也是驱动能力不强 可是应该从哪检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电压不够,你确定你是供电5V么?

我同学做的板子就是5v的电压

楼主:
我同学做的那块板子就是5v的电压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需要电流,由于 驱动能力不强(内阻),电流产生压降,只剩2.7V。

你的意思的内阻大了 所以导致驱动电流和压降大了?

网友E:
内阻大了导致驱动电流和压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阻大了导致驱动电流和压降大了

请问是什么因素会导致内阻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