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数码管显示,秒,分正常,时的个位不显示

楼主(2016-09-05):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duan=P2^5; //数码管段选
sbit wei=P2^6; //数码管位选
sbit SCK=P3^0; //时钟线
sbit SIO=P3^1; //数据线
sbit RST=P3^2; //复位线

uint8 miao,fen,shi,miao1,miao2,fen1,fen2,shi1,shi2;
uint8 cun[7];
const uint8 zifu[]={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void delay(uint8 z)//延时函数
{
        uint8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xianshi(uint8 miao,uint8 fen,uint8 shi)  //显示始终时间的子程序
  {
    miao1=miao/10;
    miao2=miao%10;
    fen1=fen/10;
    fen2=fen%10;
    shi1=shi/10;
    shi2=shi%10;

    wei=1;
    P0=0x80;
    wei=0;
    duan=1;
    P0=zifu[miao2];
    duan=0;
    P0=0x00;
    delay(5);

    wei=1;
    P0=0x40;
    wei=0;
    duan=1;
    P0=zifu[miao1];
    duan=0;
    P0=0x00;
    delay(5);

    wei=1;
    P0=0x20;
    wei=0;
    duan=1;
    P0=0xbf;
    duan=0;
    P0=0x00;
    delay(5);

    wei=1;
    P0=0x10;
    wei=0;
    duan=1;
    P0=zifu[fen2];
    duan=0;
    P0=0x00;
    delay(5);

    wei=1;
    P0=0x08;
    wei=0;
    duan=1;
    P0=zifu[fen1];
    duan=0;
    P0=0x00;
    delay(5);

    wei=1;
    P0=0x04;
    wei=0;
    duan=1;
    P0=0xbf;
    duan=0;
    P0=0x00;
    delay(5);

    wei=1;
    P0=0x02;
    wei=1;
    duan=1;
    P0=zifu[shi2];
    duan=0;
    P0=0x00;
    delay(10);

    wei=1;
    P0=0x01;
    wei=0;
    duan=1;
    P0=zifu[shi1];
    duan=0;
    P0=0x00;
    delay(10);
  }

void fuwei() //1302复位
{
  RST=0;
  SCK=0;
  RST=0;
}

void xieru(uint8 dat)  //写入一个字节
{
uint8 i;
SCK=0;
for(i=0;i<8;i++)
  {
          SIO=dat&0x01;
        SCK=1;
        dat>>=1;
        SCK=0;
  }
}

uint8 duchu()//读出一个字节
{
uint8 i,dat=0;
for(i=0;i<8;i++)
  {
   dat>>=1;
   if(SIO)
   dat|=0x80;
   SCK=1;
   SCK=0;
  }
  return dat;
}

void qingbaohu() //清除写保护
{
  fuwei();
  RST=1;
  xieru(0x8e);
  xieru(0);
  SIO=0;
  RST=0;
}

void shebaohu()         //设置写保护
{
fuwei();
RST=1;
xieru(0x8e);
xieru(0x80);
SIO=0;
RST=0;
}

void xieru1302(uint8 addr,uint8 dat)  //写入ds1302
{
fuwei();
RST=1;
xieru(addr);
xieru(dat);
SIO=0;
RST=0;
}

uint8 duchu1302(uint8 addr)        //读出1302
{
uint8 temp=0;
fuwei();
RST=1;
xieru(addr);
temp=duchu();
SIO=0;
RST=0;
return(temp);
}

void sheshijian()  //1302初始设置
{
uint8 p;
p=duchu1302(0x81);
if(p&0x80)
{
qingbaohu();
xieru1302(0x80,((45/10)<<4)|(45%10));
xieru1302(0x82,((44/10)<<4)|(44%10));
xieru1302(0x84,((22/10)<<4)|(22%10));
shebaohu();
}
}

void dushijian() //读出1302时间
{
cun[0]=duchu1302(0x81);  //秒
cun[1]=duchu1302(0x83);  //分
cun[2]=duchu1302(0x85);  //时
}

void main()
{
sheshijian();
while(1)
  {
   dushijian();
   miao=cun[0]/16*10+cun[0]%16;
   fen=cun[1]/16*10+cun[1]%16;
   shi=cun[2]/16*10+cun[2]%16;

   xianshi( miao,fen, shi);
  }
}

网友A:
看下你的时间记录方式,读出的时寄存器的内容,仔细看下规格书。时读出寄存器需要处理下!

网友B:
程序问题吧,按道理是不应该的

网友C:
未看你的程序:
最大可能性是硬件问题

楼主:
大侠请了!我初学单片机,正处在晕中,还望大侠指点一下时读出寄存器怎样处理下!方法,请赐教

网友D:
是不是时间记录方式出问题了

网友E:
    wei=1;
    P0=0x02;
    wei=1;
    duan=1;
    P0=zifu[shi2];
    duan=0;
    P0=0x00;
    delay(10);

    wei=1;
    P0=0x01;
    wei=0;
    duan=1;
    P0=zifu[shi1];
    duan=0;
    P0=0x00;
    delay(10);
看看你这段程序  你写的shi2应该是时的个位,位选打开之后并没有关掉,把位选关掉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wei=1;
    P0=0x02;
    wei=1;
    duan=1;
    P0=zifu[shi2];
    duan=0;
    P0=0x00;
    delay(10);

    wei=1;
    P0=0x01;
    wei=0;
    duan=1;
    P0=zifu[shi1];
    duan=0;
    P0=0x00;
    delay(10);
看看你的这段程序,你的那个shi2应该就是小时的个位吧,位选打开并没有关断位选,关断位选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F:
   wei=1;
    P0=0x02;
    wei=1;                         //这就是不是应该是wei=0呢??
    duan=1;
    P0=zifu[shi2];
    duan=0;
    P0=0x00;
    delay(10);

    wei=1;
    P0=0x01;
    wei=0;
    duan=1;
    P0=zifu[shi1];
    duan=0;
    P0=0x00;
    delay(10);

楼主:
谢谢,指出错误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