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数字测力计末尾显示的数字稳定不跳动?

楼主(2016-09-05):
各位大神,我的数字测力计显示力的大小都正常,就是末尾数字不停的跳动,稳定不下来,影响读数,请问有何解决办法?敬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取多次数值求平均后显示稳定的平均值

网友B:
可以增加取值次数,再求平均值。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我将B通道的B+、B-接地;传感器电源与地接一只0.1~0.47UF抗干扰电容;尽量缩短传感器到AD转换器之间的长度,基本能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将B通道的B+、B-接地;传感器电源与地接一只0.1~0.47UF抗干扰电容;尽量缩短传感器到AD转换器之间的长度,基本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