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04EA加ds1302制作的电子时钟

楼主(2016-09-06):
淘宝买来的套件带的源码,还没有学会,与大家分享, 附件里有源码,说明书和原理图。

名称

型号
编号
数量
备注

数码管

1
DS0/DS1/DS2/DS3
4
注意DS2方向

三极管

S9012
Q1/Q2/Q3/Q4/Q5
6

电阻

1K
R1/R2/R3------ R10/R11/R12
14
货架

电阻

10K
R14/R15
2
货架

热敏电阻

RM
1

光敏电阻

GM
1

轻触开关

S1/S2
2

单片机

stc15f204ea
U1
1
注意方向

电源接口

P1
1

蜂鸣器

BELL
1

芯片座

40P
U1
1
注意方向

芯片座

8P
U2
1
注意方向

时钟芯片

DS1302
U2
1
注意方向

晶振

32.768Khz
Y2
1

纽扣电池座

贴片
B
1

焊接清单(编号对应PCB元件丝印):

名称

型号
编号
数量
备注

数码管

1
DS0/DS1/DS2/DS3
4
注意DS2方向

三极管

S9012
Q1/Q2/Q3/Q4/Q5
6

电阻

1K
R1/R2/R3------ R10/R11/R12
14
货架

电阻

10K
R14/R15
2
货架

热敏电阻

RM
1

光敏电阻

GM
1

轻触开关

S1/S2
2

单片机

stc15f204ea
U1
1
注意方向

电源接口

P1
1

蜂鸣器

BELL
1

芯片座

40P
U1
1
注意方向

芯片座

8P
U2
1
注意方向

时钟芯片

DS1302
U2
1
注意方向

晶振

32.768Khz
Y2
1

纽扣电池座

贴片
B
1
实物图(先焊接背面元件,再焊接数码管哦,一定要记得哦!焊接的时候,从最矮的开始):

1、按一下1号按键,2号显示区闪烁:表示可以调节时间的分,这个时候按2号按键即可以调节时间的分。
2、再按一下1号按键,1号显示区闪烁:表示可以调节时间的时,这个时候按2号按键即可以调节时间的时。
3、再按一下1号按键,2号显示区闪烁:表示可以调节闹钟的分,这个时候按2号按键即可以调节闹钟的分。
4、再按一下1号按键,1号显示区闪烁:表示可以调节闹钟的时,这个时候按2号按键即可以调节闹钟的时。
5、再按一下1号按键,1号显示区和2号区要么显示全1,要么显示全0,这个时候按2号按键即可以开启光控或者关闭光控(所谓光控就是显示屏能根据环境光强弱改变显示亮度)。
6、再按一下1号按键,1号显示区和2号区要么显示全1,要么显示全0,这个时候按2号按键即可以开启或者关闭闹钟功能。
7、再按一下1号按键,返回正常显示界面。
8、闹钟响时,按一下2号按键可以关掉闹钟。

时钟源码和原理图说明书

网友A:
主程序源码:
#include "STC15F2K.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bit DS1=P3^4;
sbit DS2=P3^5;
sbit DS3=P3^6;
sbit DS4=P3^7;

sbit set=P3^0;
sbit jia=P3^1;

sbit bell=P1^7;

uchar dat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c6};
uchar dat2[]={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ff};//有小数点

uchar dat3[]={0x40,0x4F,0x24,0x06,0x0B,0x12,0x10,0x47,0X00,0X02,0xff};//有小数点
uchar dat4[]={0xC0,0xCF,0xA4,0x86,0x8B,0x92,0x90,0xC7,0X80,0X82,0xff};//

uchar table[4]={0};
unsigned int temp[2];

extern void init_ds1302_io();
extern void init_ds1302();
extern void read_time();
extern void write_time();
extern void read_nao();

extern int fen;
extern int shi;

extern int nfen;
extern int nshi;

//extern int ri;
//extern int yue;
//extern int week;

void Delayms(uint t)
{
        uchar i;
        while(t--)
           for(i=0;i<123;i++);
}

char flag=1;
int ld;
void display()
{
        DS1=0;
        DS2=1;
        DS3=1;
        DS4=1;
        P2=dat1[table[0]];
        Delayms(1);

        if(flag>0)
        {
                DS1=1;
                DS2=0;
                DS3=1;
                DS4=1;
                P2=dat2[table[1]];
                Delayms(1);
                DS1=1;
                DS2=1;
                DS3=0;
                DS4=1;
                P2=dat3[table[2]];
                Delayms(1);
        }
        else
        {
                DS1=1;
                DS2=0;
                DS3=1;
                DS4=1;
                P2=dat1[table[1]];
                Delayms(1);
                DS1=1;
                DS2=1;
                DS3=0;
                DS4=1;
                P2=dat4[table[2]];
                Delayms(1);
        }

        DS1=1;
        DS2=1;
        DS3=1;
        DS4=0;
        P2=dat1[table[3]];

        Delayms(1);
        DS1=1;
        DS2=1;
        DS3=1;
        DS4=1;
}
void init()
{
    TMOD= 0x10;
    TL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ET1 = 1;
    TR1 = 1;
    EA = 1;
}
char menu=0;
bit gk=0;//光控开标志
bit nk=0;//闹钟开标志:受设置影响
void key()
{
        if(nk==1 && jia==0)
        {
                while(jia==0);nk=0;
        }

        if(set==0)
        {
                Delayms(5);
                if(set==0)
                {
                        bell=0;
                        menu++;
                        if(menu==3){read_nao();}
                        if(menu==7){menu=0;ET1 = 1;write_time();}
                        while(set==0);
                        bell=1;
                }
        }

        if(menu==1)
        {
                if(jia==0)
                {
                        Delayms(5);
                        if(jia==0)
                        {
                                bell=0;
                                if(fen >= 0x60)
                                        fen = 0;

                                fen=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while(jia==0);
                                bell=1;
                        }
                }
        }
        if(menu==2)
        {
                if(jia==0)
                {
                        Delayms(5);
                        if(jia==0)
                        {
                                bell=0;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while(jia==0);
                                bell=1;
                        }
                }
        }
        if(menu==3)        //闹钟
        {
                if(jia==0)
                {
                        Delayms(5);
                        if(jia==0)
                        {
                                bell=0;
                                if(nfen >= 0x60)
                                        nfen = 0;

                                nfen=nfen+0x01;
                                if((nfen & 0x0f) >= 0x0a)
                                        nfen = (nfen & 0xf0) + 0x10;
                                while(jia==0);
                                bell=1;
                        }
                }
        }
        if(menu==4)
        {
                if(jia==0)
                {
                        Delayms(10);
                        if(jia==0)
                        {
                                bell=0;
                                nshi+=0x01;
                                if((nshi & 0x0f) >= 0x0a)
                                        nshi = (nshi & 0xf0) + 0x10;

                                if(nshi >= 0x24)
                                        nshi = 0;
                                while(jia==0);
                                bell=1;
                        }
                }
        }

        if(menu==5)
        {
                if(jia==0)
                {
                        while(jia==0);
                        gk=!gk;
                }
        }
        if(menu==6)
        {
                if(jia==0)
                {
                        while(jia==0);
                        nk=!nk;
                }
        }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7f;                        //Open channels ADC function 0100 0000 p1.6使用AD功能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LOW2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void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int *value)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value = 0;
        *value = ADC_RES;
        *value = ((*value)*4 + ADC_LOW2);                //Return ADC result.×¢êíμ?′????ò·μ??8??ADC?á1?
}
void ADC_convert(void)
{
        GetADCResult(2,&temp[0]);
        temp[0] = (unsigned int) ( ( 3950.0 / ( 11.33657 + log( 6.04 * (float)temp[0] / ( 1024.0 - (float)temp[0] ) ) ) - 278.15) * 100 );//273.15
}
char t=0;
int t1;
void main()
{
    init();
        InitADC();
        init_ds1302_io();
        init_ds1302();
        read_nao();
        while(1)
        {
                key();

                if(menu==0)
                {
                        if(t1>300 && t1<315){flag=0;table[0]=10;table[1]=10;table[2]=10;table[3]=temp[0]/1000;}
                        if(t1>315 && t1<330){flag=0;table[0]=10;table[1]=10;table[2]=temp[0]/1000;table[3]=temp[0]%1000/100;}

                           if(t1>330 && t1<450)
                        {
                                ADC_convert();
                                table[0]=10;
                                table[1]=temp[0]/1000;
                                table[2]=temp[0]%1000/100;
                                table[3]=11;
                                flag=0;
                        }

                        if(t1>0 && t1<15) {table[0]=10;table[1]=10;table[2]=10;table[3]=shi/16;}
                        if(t1>15 && t1<30){table[0]=10;table[1]=10;table[2]=shi/16;table[3]=shi%16;}
                        if(t1>30 && t1<45){table[0]=10;table[1]=shi/16;table[2]=shi%16;table[3]=fen/16;}

                        if(t1>45 && t1<300)
                        {
                                read_time();
                                table[0]=shi/16;
                                table[1]=shi%16;
                                table[2]=fen/16;
                                table[3]=fen%16;
//                                table[3]=temp[1]%1000%100%10;
//                                table[2]=temp[1]%1000%100/10;
//                                table[1]=temp[1]%1000/100;
//                                table[0]=temp[1]/1000;
                        }
                }
                else
                {
                        if(menu==1)
                        {
                                if(flag>0)
                                {
                                        table[2]=fen/16;
                                        table[3]=fen%16;
                                }
                                else
                                {
                                        table[2]=10;
                                        table[3]=10;
                                }
                                table[0]=shi/16;
                                table[1]=shi%16;
                        }
                        if(menu==2)
                        {
                                table[2]=fen/16;
                                table[3]=fen%16;
                                if(flag>0)
                                {
                                        table[0]=shi/16;
                                        table[1]=shi%16;
                                }
                                else
                                {
                                        table[0]=10;
                                        table[1]=10;
                                }
                        }
                        if(menu==3)
                        {
                                if(flag>0)
                                {
                                        table[2]=nfen/16;
                                        table[3]=nfen%16;
                                }
                                else
                                {
                                        table[2]=10;
                                        table[3]=10;
                                }
                                table[0]=nshi/16;
                                table[1]=nshi%16;
                        }
                        if(menu==4)
                        {
                                table[2]=nfen/16;
                                table[3]=nfen%16;
                                if(flag>0)
                                {
                                        table[0]=nshi/16;
                                        table[1]=nshi%16;
                                }
                                else
                                {
                                        table[0]=10;
                                        table[1]=10;
                                }
                        }
                        if(menu==5)
                        {
                                table[0]=gk;
                                table[1]=gk;
                                table[2]=gk;
                                table[3]=gk;
                        }
                        if(menu==6)
                        {
                                table[0]=nk;
                                table[1]=nk;
                                table[2]=nk;
                                table[3]=nk;
                        }
                }
                if(gk==1)//开光控
                {
                                if( temp[1]<100)ld=2;
                                if( temp[1]>100 && temp[1]<300)ld=7;
                                if( temp[1]>300 && temp[1]<500)ld=25;
                                if( temp[1]>500 && temp[1]<600)ld=70;
                                if( temp[1]>600 && temp[1]<700)ld=110;
                                if( temp[1]>700 && temp[1]<800)ld=150;
                                if( temp[1]>800 && temp[1]<900)ld=180;
                                if( temp[1]>900)ld=210;
                }
                else ld=2;
                display();
                Delayms(ld);
        }
}

void InitTimer1() interrupt 3  // 1毫秒@11.0592MHz
{
    TL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
        t1++;
        if(t==20)
        {
                GetADCResult(3,&temp[1]);
                t=0;
                if(menu==0){if(t1>45 && t1<300)flag=!flag;else flag=0;}
                if(menu==1 || menu==2 || menu==3 || menu==4) flag=!flag;
                if(menu==5 || menu==6)flag=0;

                if(nk==1)//开闹钟
                {
                        if(shi==nshi && fen==nfen)bell=!bell;
                }
                else bell=1;

        }
        if(t1>450)t1=0;
}

网友B(2016-11-21):
我买的套件是厦门大学的,基本上和你这个差不多,就是多了一组(8个)510欧电阻,现在已经组装完成,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套件是厦门大学的,基本上和你这个差不多,就是多了一组(8个)510欧电阻,现在已经组装完成,可以正 ...

我也是但没有光控,能增加吗?

网友B:
这是电路图和元件表,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可是这个的proteus仿真怎么做啊?

网友E(2017-05-31):
共享资料的黑币奖励!

网友F(2017-07-27):
感谢楼主共享资料。

网友G(2017-09-11):
做毕业设计.只要实现温度和时间显示怎么调程序

网友H:
下载来看看!有时间么仿一个

网友I:
我在淘宝买来这样一套件,可是SD1302和晶振误差每天6秒左右,很不理想。只是玩玩。

网友J:
正在找原理图,想搞来玩玩。谢楼主

网友K(2017-10-28):
正在找源码,很有用,3Q

网友L:
这个我去年买了10个,单价9元多,后来再买就17块了,没壳的,没源代码!谢谢楼主!

网友M:
找了好久刚刚找到原理图

网友N:
为什么那个源码我运行的有错误啊?

网友O: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单片机

网友P:
我也买了这个套件,程序是烧录好的

网友Q(2018-01-13):
想学单片机知识!

网友R:
支持楼主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S(2018-03-24):
能不能把原理发出来呀

网友T:
万分感谢楼主的无私,解决了我的大难题

网友U(2018-04-23):
能不能把说明书放出来啊。。。黑币不够 啊

网友V:
也想制作一个

网友W:
挺好的,就是积分不够哈

网友X:
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Y:
有STC15F2K.h的库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而且也成功了,但想知道工作原理,你有源码吗?

网友AA(2018-06-04):
数码管买成共阴极了,电路硬件修改好,代码不会改,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AB:
谢谢你了,无私奉献

网友AC(2018-08-25):
什么意思呀,还要来

网友AC:
时钟源码和原理图说明书

网友AD:
正在找这个资料,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E(2018-09-29):
想学学,就是积分不够

网友AF:
有源程序太好了,谢谢

网友AF:
有仿真电路吗?
楼主发的源程序,为什么运行好多的警告,这样可以用吗?
希望高手们把源程序注释一下,

网友AG(2018-11-05):
买了想改一个功能,正需要源码

网友AH(2018-12-13):
感谢分享!找这个很久了!

网友AI:
我也买了一个,时间有点误差,和卖家联系了,说重新下载程序慢慢调,现在时间误差也比较小了。显示亮度太亮,改了程序,稍微暗了一点,并且改为默认开光控了。

网友AJ(2019-04-28):
我也搞了一个刚装好;咨询可否改写程序;

网友AK:
这个蜂鸣器引脚定义好像有问题,看原理图应该是P3^3吧

网友AL(2019-06-27):
下载下来看看先了,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AM(2019-08-10):
有高手进来解说下吗

网友AN:
编译不通过

网友AO(2019-09-19):
某宝买的,先天不足,显示有鬼影,很别扭。正好可以优化一下淘来的小时钟!

网友AO:
引用 网友AJ:
我也搞了一个刚装好;咨询可否改写程序;

你这个也有鬼影,最后的一位显示值,隐约出现在第一位上,这是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AO:
引用 网友AJ:
我也搞了一个刚装好;咨询可否改写程序;

我可以帮你修改程序,现在显示明显有鬼影,也就是扫描显示的时候,扫描时间间隔从中断定时,扫描的时候关闭位选后,在修改8位要显示的数据,然后再打来位选,就没有鬼影了。

网友AP(2020-01-15):
源码有带日期的,被注释了,不知道能不能开出来

网友AQ(2020-02-18):
找时钟源码和原理图说明书

网友AR:
源码有问题工作一会就黑屏了

网友AS:
来看看这个设计啊啊。。

网友AT(2020-04-06):
有兴趣入门,见到好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AU:
有源程序吗

网友AV(2020-05-13):
为什么我烧录进去不成功

网友AW(2020-10-16):
感谢楼主共享资料,正是我想找的资料!

网友AX(2021-08-10):
支持一下 手头的板子好像就是这个

网友AY(2022-05-04):
按照楼主給的程序烧录好了,程序不对的!分钟区如秒钟的走!然后显示不到一分钟左右就全部自动灭了

网友AZ:
有种想法是用vfd来做是否高级?

网友BA(2022-09-11):
请教一下,STC15F204EA烧写时IRC频率怎么选择

网友BB(2022-11-04):
char flag=1;是什么标志?char menu=0;这个变量啥作用?

网友BC:
啥时候能学到这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