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真心求教这个三极管电路怎么理解,谢谢拉

楼主:
从左到右依次是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就简化成恒定输出3v电压,中间是1k欧姆的电阻,三极管是S8050(不是9013)

NPN功率三极管,三极管射极接地,右上角最上面是一个蜂鸣器,工作电压9到12.5v,蜂鸣器下面接一个20欧姆的电阻。请问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PS:整个电路的+VCC接的是9V电源正极,地接的是9v电源负极。能够详细解答的最好,附上解答,万分谢谢。实物图如下:

网友A(2016-09-08):
当三极管的Vbe超过0.7V的时候,三极管闭合,电流经过蜂鸣器,R2,三极管流入负极。

网友B:
人体感应输出,Vout 为3V,NPN三极管饱和导通,电流流过过蜂鸣器进而发声

网友C:
Vout 为3V,那么右边NPN三极管饱和导通,蜂鸣器电流进过三极管到地,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