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产生pwm信号的方法

楼主(2016-09-06):
鄙人想驱动人形机器人,运用舵机,给舵机的信号是pwm信号,我了解到pwm信号要计算频率,要运用定时器产生脉冲信号,寻求类似的源代码

网友A:
使用定时器

网友B:
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通用的方法是使用定时器,一些带硬件pwm的更方便点~做pwm你得先了解一下pwm的概念~

网友C: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带PWM 如果不想用单片机可以用555芯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