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3643|回1|收藏
楼主 ID:135253 只看他

楼主(2016-09-06):
带有闹钟的电子时钟
运行图
(下载次数: 41, 2016-9-6 22:10 上传)

下载积分: 黑币 -5

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key1n,temp;
uchar shi1,fen1=5,shi2,fen2=2,shi3,fen3=4;
uint flag;
uint flag1;
uint flag2;
uint qqq;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rs=P2^4; //寄存器选择
sbit en=P2^2; //下降沿使能
sbit rw=P2^3; //读写信号线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_Input=P1^0;
sbit LEDCLK=P3^4;
sbit LEDDIN=P2^3;
sbit IO=P2^0;//数据线
sbit SCLK=P2^7;
sbit RST=P2^4;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uchar keytemp=0;
uchar keyval=0;
uchar keyback;
int t;
bit keyup;
//ACC累加器=A
//ACC.0=E0H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buzzer=P1^2;//蜂鸣器,端口低电平响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20;y>0;y--);
}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2);//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产生上升沿写入数据,从低位写入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产生下降沿输出数据,先输出低位,保存到ACC中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void ds1302_init1()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2-06-18,12:00:00,week7)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0,0x04); //设置三个闹钟初值
write_1302(0xc2,0x06);
write_1302(0xc4,0x04);
write_1302(0xc6,0x03);
write_1302(0xc8,0x02);
write_1302(0xca,0x08);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fen1= BCD_Decimal(read_1302(0xc1));
shi1 = BCD_Decimal(read_1302(0xc3));
fen2 = BCD_Decimal(read_1302(0xc5));
shi2 = BCD_Decimal(read_1302(0xc7));
fen3= BCD_Decimal(read_1302(0xc9));
shi3=BCD_Decimal(read_1302(0xcb));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9-09-06,21:54:58,week2)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58);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58
write_1302(0x82,0x54);//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54
write_1302(0x84,0x21);//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21
write_1302(0x8a,0x02);//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2
write_1302(0x86,0x06);//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6
write_1302(0x88,0x09);//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9
write_1302(0x8c,0x16);//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6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void Read_Key()                                                 //**键值读取函数**//
{
        keytemp<<=1;
        if(Key_Input==1)
        {
                keytemp++;
        }
}
void  keyscan()                            //键值确认函数
{
        if(keytemp==0xff)
        {   keyup=1;                                //按键已经放开
                keyback=0;                         //清除按键备份值
                keyval=0;                                       //清除按键存放单元
        }
        else if(keytemp==keyback&&keyup==1)    //两次的检测的值一样且按键已经放开
        {        t=1;
                keyval=keytemp;                           //存放按键值
                keyup=0;                            //按下按键
                keyback=0;                         //清除按键备份值
        }
        else
        {         keyback=keytemp;
         }

}
  void Key_job1()                   //闹钟按键功能函数
  {

   switch(keyval)
   {case 0x7f:
   if(t)
   {t=0;
   key1n++;
   if(key1n==8)
   key1n=1;
   switch(key1n)
   {
   case 1:
        write_1602com(er+0x06);
         write_1602com(0x0F);qqq=1;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0x03);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yh+0x0e);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b);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6);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3);break;
        case 7:         qqq=0;write_1602com(0x0c); break;
        }}
        case 0xbf:

         if(t)
        {t=0;

         switch(key1n)  //闹钟调整函数
         {case 1:fen1++;
         if(fen1==60)
         fen1=0;
        write_sfm(5,fen1);

          temp=(fen1)/10*16+(fen1)%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0,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0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6);break;
         case 2:shi1++;
         if(shi1==24)
         shi1=0;
          write_sfm(2,shi1);//
         temp=(shi1)/10*16+(shi1)%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2,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3);
         break;
         case 3:fen2++;
         if(fen2==60)
         fen2=0;
          write_nyr(13,fen2);
         temp=(fen2)/10*16+(fen2)%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4,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4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14);
         break;
         case 4:shi2++;
         if(shi2==24)
         shi2=0;
           write_nyr(10,shi2);
          temp=(shi2)/10*16+(shi2)%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6,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6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11);
         break;
         case 5:fen3++;
         if(fen3==60)
         fen3=0;
           write_nyr(5,fen3);//第三个闹钟分钟从第一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temp=(fen3)/10*16+(fen3)%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8,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8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6);
         break;
         case 6:
         shi3++;
         if(shi3==24)
         shi3=0;
           write_nyr(2,shi3);//第三个闹钟小时从第一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temp=(shi3)/10*16+(shi3)%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a,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a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3);
         break;
         }}
        case 0xfb:
   {if(t)
        {t=0;
         switch(key1n)
         {
         case 1:fen1--;
         if(fen1==-1)
         fen1=59;
         write_sfm(5,fen1);
         temp=(fen1)/10*16+(fen1)%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0,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0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6);
         break;
         case 2:shi1--;
         if(shi1==-1)
         shi1=23;
          write_sfm(2,shi1);
          temp=(shi1)/10*16+(shi1)%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2,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3);
         break;
         case 3:fen2--;
         if(fen2==-1)
         fen2=59;
         write_nyr(13,fen2);
         temp=(fen2)/10*16+(fen2)%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4,temp);//向DS1302ram分寄存器c4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14);
         break;
         case 4:shi2--;
         if(shi2==-1)
         shi2=23;
           write_nyr(10,shi2);
          temp=(shi2)/10*16+(shi2)%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6,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6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11);
         break;
         case 5:fen3--;
         if(fen3==-1)
         fen3=59;
          write_nyr(5,fen3);
         temp=(fen3)/10*16+(fen3)%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8,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8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6);
         break;
         case 6:shi3--;
         if(shi3==-1)
         shi3=23;
          write_nyr(2,shi3);
         temp=(shi3)/10*16+(shi3)%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ca,temp);//向DS1302内ram寄存器ca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3);
         break;
         }}}
         case 0xef:if(t){t=0;flag=~flag; write_1602com(0x01);
break;}
     case 0xf7:if(t){t=0;flag2=~flag2;}
         }}
  void Key_job()                                          //**键值工作程序**//
{
switch(keyval)
{
case 0x7f:
{
  if(t)
{t=0;
key1n++;
if(key1n==9)
  key1n=1;//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 1: qqq=1;     //关显示
   write_1602com(er+0x09);//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temp);//miao
         //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6);//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3);//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a);//按动5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7);//按动6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4);//按动7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qqq=0;      //开显示
            break;
}
}
}
case 0xbf:
{ if(t)
{t=0;
switch(key1n)
{
case 1:
   miao++;
  //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8,miao);//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所以要指定返回
   break;
case 2:fen++;TR1=1;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 //闰年、月份控制
   {if(ri==32)
    ri=1;}
   if(yue==4||yue==6||yue==9||yue==11)
         {if(ri==31)
          ri=1;}
   if(nian%4!=0&&nian%100!=0||nian%400!=0&&yue==2)
           {if(ri==30)
           ri=1;}
        if(nian%4==0&&nian%100==0||nian%400==0&&yue==2)
           {if(ri==29)
           ri=1; }
   write_nyr(9,r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case 0xfb:
{ if(t)
{t=0;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8,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日调整控制
   {if(ri==0)
    ri=31;}
   if(yue==4||yue==6||yue==9||yue==11)
         {if(ri==0)
          ri=30;}
   if(nian%4!=0&&nian%100!=0||nian%400!=0&&yue==2)
           {if(ri==0)
           ri=29;}
        if(nian%4==0&&nian%100==0||nian%400==0&&yue==2)
           {if(ri==0)
           ri=28; }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case 0xef:if(t){t=0;flag=~flag; write_1602com(0x01); //切换标志位
break;}
  case 0xf7:if(t){t=0;flag2=~flag2;}
}
}
void init() //定时器1、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0;                //设置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1
        ET1=1;         //允许T1溢出中断
        EA=1;         //开启CPU总中断
        TH1=(65536-1000)/256;          //设置定时器初值
        TL1=(65536-1000)%256;
        TR1=1;        //开启T1计数
}
void bell()    //闹铃函数
{
          if((fen1==fen&&shi1==shi)||(fen2==fen&&shi2==shi)||(fen3==fen&&shi3==shi))
  {
   buzzer=0;//蜂鸣器长响一次
        if(flag2)
        {
        buzzer=~buzzer;
        }
        }
        }
void display1()                   //闹钟显示函数
{
  write_1602com(yh);
   write_1602dat('3');
   write_1602com(0x01+yh);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com(0x08+yh);
   write_1602dat('2');
   write_1602com(0x09+yh);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com(er);
   write_1602dat('1');
   write_1602com(0x01+er);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com(0x04+er);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com(0x04+yh);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com(0x0c+yh);
   write_1602dat(':');
    write_sfm(5,fen1);
    write_sfm(2,shi1);
    write_nyr(13,fen2);
    write_nyr(10,shi2);
    write_nyr(5,fen3);
    write_nyr(2,shi3);
        fen1= BCD_Decimal(read_1302(0xc1));
    shi1 = BCD_Decimal(read_1302(0xc3));
    fen2 = BCD_Decimal(read_1302(0xc5));
    shi2 = BCD_Decimal(read_1302(0xc7));
    fen3= BCD_Decimal(read_1302(0xc9));
    shi3=BCD_Decimal(read_1302(0xcb));
}
void display()        //日期显示函数
{
   write_1602com(yh+1);
        write_1602dat('2');
        write_1602com(yh+2);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com(yh+5);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com(yh+8);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com(er+4);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com(er+7);
        write_1602dat(':');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 =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 =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显示秒、时、分数据:
write_sfm(8,miao);//秒,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5,fen);//分,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2,shi);//小时,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

//*******************主函数**************************
void main()
{
ds1302_init1();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buzzer=1;       //设置蜂鸣器初值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uchar j;
                LEDCLK=0;
                LEDDIN=0;
                _nop_();
                LEDCLK=1;
                for(j=0;j<8;j++)
                {   Read_Key();
                        delay(2);
                        LEDCLK=0;
                        LEDDIN=1;
                        _nop_();
                        LEDCLK=1; }
           keyscan();
           if(flag)
           Key_job1();
           else
                Key_job();
        if(qqq==0)     //开显示
          {if(flag)
      display1();//显示闹钟时间
     else
        display();//显示日期、 星期、秒、时、分数据
}
bell();
}
}

沙发 ID:709315 只看他

网友(2020-03-17):
为什么我运行不了?提示是这样的错误......(我用的是Keil3)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D1AH BYTE (163%) *
******************************************************************************
Program Size: data=39.1 xdata=0 code=3583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