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白光电路

楼主:
前一阵烧上了白光,邮购了一套散件,没有原理图就照猫画虎焊起来。接电测试,只有绿灯亮,纳闷,又对照焊接图检查一遍,没错呀,无奈上网查找原因,原来有不少Diy友遇到过此类问题,基本都认为不是358就是8170坏了,可焊上容易焊下难,万一不是又得焊上(本人懒),无奈仔细分析了原理图(先感谢大家的无私上传),发现原理很简单检测也较容易,给自己的控制板上电检测,——过程略——太悲催了,T4焊反了..........扶正后一切正常。想到坛内的不少Diy友以后可以避免此类衰事(哈哈哈)有了如下的拙见(请高手抬脚)-------转正文原理图

PC8107控制烙铁的开断,G是控制端,当G端电压低于开启电压时,8107工作,D端和S端接通;358组成电压比较电路,3脚电压>2脚时,1脚为高电平,反之为低电平,56、7亦然。加电后7805工作,绿灯亮,这时2N551未导通,G端高电平,8107不工作,D端无电压,358的3脚低电平,2脚高电平,1脚输出低电平,这时6脚为T4的电压(低电平),5脚高电平,使7脚输出高电平,2N551饱和导通,8107的G端变为低电平,8107导通工作,给烙铁加电红灯亮,随着温度升高,热电偶阻值变化,358的3脚电压升高当高过2脚时,1脚输出高电平,T4截止,6脚变为高电平,使7脚输出低电平,2N551截止,8107停止工作。
故障判断(贴片电阻和电容不容易损坏,这里着重分析358和8107的工作流程)加电无指示,烙铁不加热——检测7805有无5V,5V输出是否短路绿灯亮烙铁不加热——先判断8107是否故障:用镊子短接G端和负极,如红灯亮则8107基本正常,如不亮则8107损坏,8107正常则短接358的7、8脚,如红灯亮,则2N551基本正常,然后测5、6脚电压——1脚电压——2、3脚电压,外围原件如无故障则358损坏(别学我呦)红灯亮,但一直加热,仍按照8107——2N551——358的顺序检测,8107是否短路,2N551是否击穿,358是否损坏,可用镊子接5V和G点;7点和负极;6脚和5V

①、电路中358的2脚预置了热电偶在规定温度下的信号电压值(mV级的),当电路上电时,3脚电压低于2脚,1脚输出低电平,T4将6脚箝位为低电平,7脚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饱和,TPC8107的G极点位降低而导通,电源开始为T12供电。②、电源为T12供电时,电源电压通过电阻103为电容器C103充电,短时可使3脚的电平高于2脚,1脚翻转为高电平。③、T4将1脚的高电平隔离,6脚通过电阻205给电容104缓慢充电,延时到6脚电位高于5脚时,7脚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TPC8107截止,停止向T12供电。④、一旦TPC8107截止,停止向T12供电。则358的3脚电压将迅速变为低电平。这里要注意了,这个低电平实际上等于从T12端通过电阻103传来的热电偶的信号电压。如果此时热电偶的信号电压还低于预置的2脚电平,则电路状态将重复①的状态,进行①②③④循环。如果此时热电偶的信号电压已经高于预置的2脚电平,则意味着烙铁头温度已经达到预设值,358将不会翻转,一直等待3脚的电平再次降低到2脚的预置值以下,才开始再次翻转为T12供电。这样的动作保持着T12头子的恒温状态。以上红色字体部分,是以前的分析资料没有明确说清楚的,这是这个控制电路能控制T12白光温度的精髓所在。总言之,控制电路是脉冲状态地为T12供电,脉冲宽度取决于运放5脚上205的电阻给104电容充电速度。脉冲间隔很小,取决于运放3脚上103电容器的电荷经103的电阻再经T12的发热丝泄放的速度。在脉冲间隔期间,电路才真正检测热电偶的信号,确定脉冲供电是否应该继续进行,从而实现烙铁头的恒温。

网友A(2016-09-19):
358作比较器  T4 是358 3脚正负电比较用的,3脚电压低于2脚电压,导通,反之直截

网友B(2022-10-08):
有PCb文件吗

网友C(2023-12-30):
这个电路,在很早的时候做过一个?

网友D(2024-11-13):
这个电路我也做过,太落后了温漂也很大,后来我加一个运放把烙铁芯的反馈信号放大,就解决了温漂大的问题。这电路用了P-MOS,效率也不高,改为N-MOS会更好,驱动部分加个自举电路就行。

网友E:
楼主写的很详细,还有改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