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自行车里程表设计(有原理图 仿真电路 源程序 pcb)

楼主(2016-09-07):
有需要  毕业 或者 课程设计的自己下
51单片机自行车里程表原理图

自行车里程表仿真

自行车里程表的pcb图

网友A(2017-04-18):
大神好,我想问问这个速度和里程的代码具体可以解释一下吗  没看懂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count=0;
        }
}

网友B(2017-11-10):
亲测能用,仿真图如下

网友C(2018-06-24):
终于弄明白了,那个除以40是楼主随便写的样,我没有要,参考楼主朋友的程序,我打算用在电动车里程表上,所以将安全速度改成了加脉冲个数设置了,使每圈的磁极脉冲个数与轮半径都参与里程与速度关连了,仿真没有问题了等有空做个实物出来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了。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count*2*3.14*RADIUS/maicong/10;//里程数mileage=里程+记数值*轮周长/每圈磁极对数/10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maicong/100000*2*3600 ;//velocity是速度,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方便显示
                count=0;
        }

网友D(2018-10-26):
程序从头到尾认真研究与学习了一下,就程序整体逻辑而言,个人以为还是不错的,但是其中有一处个人以为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其中正常显示的逻辑中,关于里程的存储处理函数SETS();,放在if(Mode==0&&bike_set==0)中,具体见下属函数,会导致里程存储过于频繁,对于FLASH是一种考验,又因为本程序的逻辑中,测速计算处于定时器中断中,每隔500ms才计算一次速度及里程数据,所以更没有必要那么频繁的存储里程数据。还有其中的/40注释没有说明,其实我以为就是前面别人所说的磁极脉冲数。个人见解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if(Mode==0&&bike_set==0)//正常显示模式
        {
                //读时间
                        Ds1302_Read_Time();
                        //显示时间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if(before_sec!=time_buf1[6])//:显示周期为1s,500ms显示:500ms显示空
                        {
                                before_sec=time_buf1[6];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LED_SEC=1;
                        }
                        if(LED_SEC==0)
                        {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2行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if(Mileage/10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if(Mileage%1000000/1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com(0x80+0x40+4);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SETS();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网友E:
版主能否解释一下里面的参数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网友F(2016-09-07):
下面是主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Data.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AT24C02.h"

sbit COUNT_IN=P3^2;

//定义1602相关管脚
sbit rs=P1^4;
sbit en=P1^0;

//键盘定义
sbit K1=P3^4;        //设置时间
sbit K3=P3^6;        //减按键
sbit K2=P3^5;        //加按键
sbit K4=P3^7;        //设置半径安全距离
sbit BEEP=P3^0;

uint count;
unsigned long Velocity,Mileage;

uchar code tab1[]={"  /  /     :    "}; //14/09/10 16:34 3
uchar code tab2[]={"  0.000km 00km/h"};        //000.000km 00km/h
uchar code tab3[]={"Wheel Radius  cm"};
uchar code tab4[]={"Safe Speed  km/h"};
uchar code tab5[]={"Sec :           "};

uchar Mode=0;
uchar bike_set=0;
uchar a;
char RADIUS,SAFE_SPEED;
bit LED_SEC;
uchar before_sec;

//自定义字符
uchar code num[]={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1
                                                0x1f,0x01,0x01,0x1f,0x10,0x10,0x1f,0x00,//2
                                                0x1f,0x01,0x01,0x1f,0x01,0x01,0x1f,0x00,//3
                                                0x11,0x11,0x11,0x1f,0x01,0x01,0x01,0x00,//4
                                                0x1f,0x10,0x10,0x1f,0x01,0x01,0x1f,0x00,//5
                                                0x1f,0x10,0x10,0x1f,0x11,0x11,0x1f,0x00,//6
                                                0x1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7
};
void READS();
void SETS();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init()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0x3c;          //50ms
        TL0=0xb0;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EX0=1;//开外部INTO中断
    TR0=1;//启动定时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自定义字符集
void Lcd_ram()
{
        uint i,j,k=0,temp=0x40;
        for(i=0;i<7;i++)
        {
           for(j=0;j<8;j++)
           {
            write_1602com(temp+j);
            write_1602dat(num[k]);
            k++;
           }
           temp=temp+8;
        }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ram();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

void display()
{
        //                        1km/h=100m/0.1h                   360s
        //                        10km/h=100m/0.01h          36s
        //                        100km/h=100m/0.001h  3.6s
        if(Mode==0&&bike_set==0)
        {
                //读时间
                        Ds1302_Read_Time();
                        //显示时间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if(before_sec!=time_buf1[6])
                        {
                                before_sec=time_buf1[6];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LED_SEC=1;
                        }
                        if(LED_SEC==0)
                        {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
                        }

                        write_1602com(0x80+0x40);
                        if(Mileage/10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if(Mileage%1000000/1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com(0x80+0x40+4);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SETS();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else if(Mode!=0)
        {
                switch(Mode)
                {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5[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0F);         //打开闪烁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break;
                }
        }
        else if(bike_set!=0)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3[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4[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车轮半径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安全速度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0F);         //打开闪烁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break;
                }
        }
}

void KEY()
{
        if(bike_set==0&&K1==0)
        {
                delay(20);
                if(bike_set==0&&K1==0)
                {
                        BEEP=0;
                        delay(50);
                        BEEP=1;
                        Mode++;
                        display();
                        if(Mode>=8)
                        {
                                Mode=0;
                                Ds1302_Write_Time();
                        }
                }
                while(bike_set==0&&K1==0);
        }
        if(K4==0&&Mode==0)
        {
                delay(20);
                if(K4==0&&Mode==0)
                {
                        BEEP=0;
                        delay(50);
                        BEEP=1;
                        bike_set++;
                        display();
                        if(bike_set>=3)
                        {
                                bike_set=0;
                                SETS();
                        }
                }
                while(Mode==0&&K4==0);
        }

        //+
        if(K2==0&&(Mode!=0||bike_set!=0))
        {
                delay(20);
                //调时
                if(K2==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50);
                        BEEP=1;
                        switch(Mode)
                        {
                                case 1:
                                        time_buf1[1]++;
                                        if(time_buf1[1]>=100)
                                                time_buf1[1]=0;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time_buf1[2]++;
                                        if(time_buf1[2]>=13)
                                                time_buf1[2]=1;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time_buf1[3]++;
                                        if(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1)
                                                time_buf1[3]=1;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time_buf1[4]++;
                                        if(time_buf1[4]>=24)
                                                time_buf1[4]=0;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time_buf1[5]++;
                                        if(time_buf1[5]>=60)
                                                time_buf1[5]=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time_buf1[6]++;
                                        if(time_buf1[6]>=60)
                                                time_buf1[6]=0;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time_buf1[7]++;
                                        if(time_buf1[7]>=8)
                                                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RADIUS++;
                                        if(RADIUS>=71)
                                        RADIUS=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SAFE_SPEED++;
                                        if(SAFE_SPEED>=100)
                                        SAFE_SPEED=0;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
                }
                while(K2==0);
        }

        //-
        if(K3==0&&(Mode!=0||bike_set!=0))
        {
                delay(20);
                //调时
                if(K3==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50);
                        BEEP=1;
                        switch(Mode)
                        {
                                case 1:
                                        time_buf1[1]--;
                                        if(time_buf1[1]<0)
                                                time_buf1[1]=99;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time_buf1[2]--;
                                        if(time_buf1[2]<=0)
                                                time_buf1[2]=12;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time_buf1[3]--;
                                        if(time_buf1[3]<=0)
                                                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time_buf1[4]--;
                                        if(time_buf1[4]<0)
                                                time_buf1[4]=23;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time_buf1[5]--;
                                        if(time_buf1[5]<0)
                                                time_buf1[5]=59;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time_buf1[6]--;
                                        if(time_buf1[6]<0)
                                                time_buf1[6]=59;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time_buf1[7]--;
                                        if(time_buf1[7]<1)
                                                time_buf1[7]=7;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RADIUS--;
                                        if(RADIUS<0)
                                        RADIUS=7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SAFE_SPEED--;
                                        if(SAFE_SPEED<0)
                                        SAFE_SPEED=99;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
                }
                while(K3==0);
        }
        if(K2==0&&K3==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Mileage=0;
                SETS();
                while(K2==0&&K3==0);
        }
}
void BJ_SAFE()
{
        if(Velocity>SAFE_SPEED)
        {
                BEEP=0;
        }
        else
        {
                BEEP=1;
        }
}

void main()
{
        //初始化
        Ds1302_Init();
        lcd_init();
        initeeprom();
        //读取初始参数
        READS();
        //定时器初始化
//        InitTimer0();
        init();
        lcd_init();
        before_sec=time_buf1[6];
        while(1)
        {
                if(Mode==0&&bike_set==0)
                {
                        display();
                        BJ_SAFE();
                }
                KEY();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n;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LED_SEC==1)
        {
                n++;
                if(n>=10)
                {
                        n=0;
                        LED_SEC=0;
                }
        }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count=0;
        }
}

//读初值
void READS()
{
        uchar Mileage_H,Mileage_M,Mileage_L;
        delay(10);
        RADIUS=read_add(0x01);
        delay(10);
        SAFE_SPEED=read_add(0x02);

        delay(10);
        Mileage_H=read_add(0x03);
        delay(10);
        Mileage_M=read_add(0x04);
        delay(10);
        Mileage_L=read_add(0x05);

        Mileage=Mileage_H*100000+Mileage_M*1000+Mileage_L*10;
}

//写初值
void SETS()
{
        delay(10);
        write_add(0x01,RADIUS);
        delay(10);
        write_add(0x02,SAFE_SPEED);

/*        Mileage_H=Mileage/10000;                         //123.4560
        Mileage_M=Mileage%10000/100;
        Mileage_L=Mileage%10000%100; */
        delay(10);
        write_add(0x03,Mileage/100000);
        delay(10);
        write_add(0x04,Mileage%100000/1000);
        delay(10);
        write_add(0x05,Mileage%100000%1000/10);
}

网友G:
谢谢,我要做个实物出来

网友H:
十分感谢,拿来用了

网友G:
正在做实物,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I(2017-03-02):
引用 网友G:
正在做实物,不知能不能用

朋友,这个你做出实物来了么?

网友J:
非常不错的设计

网友A(2017-04-18):
引用 网友A:
大神好,我想问问这个速度和里程的代码具体可以解释一下吗  没看懂

主要是后面的  40   怎么来的

网友K(2017-05-22):
想对里程数清零怎么办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后面的  40   怎么来的

同求 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M:
哪位大神有这个运行状态下的仿真图,求帮助,要图片,截图就好,(那个液晶显示器至少要有显示数字,证明可行性。)

网友N(2017-11-09):
真好感觉还不错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谢谢,我要做个实物出来

你好,可以请你帮忙把这个自行车里程器的仿真软件发一下么?1165939860QQ.COM

网友O:
如果做成实物的话,怎么添加信号源呢

网友P(2017-12-18):
刚好需要啊!

网友Q(2018-03-07):
引用 网友F:
下面是主程序:

大神,请问子程序在哪里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请问你找到清零的方法了么?

网友Q:
请问如何里程如何清零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正在做实物,不知能不能用

请问你实物做出来了么,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亲测能用,仿真图如下

请问一下这个里程表如何清零啊,然后能做实物出来吗

网友Q:
请问如何里程表如何清零,然后怎么做实物啊

网友S:
太棒啦。学到很多,加油。

网友T:
如果做成实物的话,怎么添加信号源呢  就是把这块板子放去哪里才可以测速呢。。。

网友U(2018-05-07):
引用 网友B:
亲测能用,仿真图如下

兄弟,把仿真图发我下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B:
亲测能用,仿真图如下

仿真软件发我下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朋友,实物做出来没,能用不

网友U:
引用 网友G:
谢谢,我要做个实物出来

朋友,实物做出来了吗

网友C(2018-06-19):
楼主朋友你好,请问这句;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后面的  40   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W:
骗币的,1062三个使能引脚都没定义,它知道干嘛呢

网友X:
要是有各元器件的解释和备注就完美了

网友Y(2018-12-19):
我正需要这个太感谢了  万岁

网友Z(2019-03-16):
sec是什么功能??? 看不懂哎

网友AA(2019-06-01):
引用 网友C:
终于弄明白了,那个除以40是楼主随便写的样,我没有要,参考楼主朋友的程序,我打算用在电动车里程表上,所 ...

你好,能想你请教一些这个程序的相关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程序从头到尾认真研究与学习了一下,就程序整体逻辑而言,个人以为还是不错的,但是其中有一处个人以为还可 ...

你好 能想你请教一些关于这个程序的一些问题吗  谢谢

网友AA:
你好 ,可以想你请教一些相关问题吗 谢谢

网友AB(2019-07-06):
是用的protel99吗?怎么没有pcb的源文件啊

网友AB:
是用的protel99吗,怎么没找到pcb的源文件啊

网友AC(2019-11-13):
引用 网友B:
亲测能用,仿真图如下

为什么我下载后用不了啊求解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thanks for sharing

这个霍尔传感器是怎么实现和单片机的连接呢  大佬

网友AC:
引用 网友T:
如果做成实物的话,怎么添加信号源呢  就是把这块板子放去哪里才可以测速呢。。。

我也是不知道

网友AE:
非常给力老铁!

网友AF:
希望楼主做一个摩托车智能防盗的

网友AG(2020-03-23):
引用 网友C:
终于弄明白了,那个除以40是楼主随便写的样,我没有要,参考楼主朋友的程序,我打算用在电动车里程表上,所 ...

老兄  你那maichong是脉冲个数还是磁钢个数 ?为什么除以maichong?还要除以10?

网友AH:
十分感谢分享,很受用

网友AI(2020-04-28):
引用 网友D:
程序从头到尾认真研究与学习了一下,就程序整体逻辑而言,个人以为还是不错的,但是其中有一处个人以为还可 ...

请问mode和bike set代表什么啊?我是小白看不懂求回答

网友AJ(2020-06-21):
多谢,帮大忙了。

网友AJ:
请问一下那个源程序复制到Keil4里编译不成功呀?

网友AK:
引用 网友F:
下面是主程序:

找到宝了,切换能切换到初始模式吗

网友AL:
仿真测试不是从0开始计里程数的,从何修改?

网友AM(2020-12-15):
您好,想问一下,这个pcb文件打开后与您的pcb截图不一样

网友AN: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值得学习

网友AO(2021-04-13):
引用 网友A:

能把文件分享一下吗

网友AP(2021-05-13):
里程表怎么清零

网友AQ(2022-08-22):
请问查看原理图用什么软件?

网友AR(2023-05-07):
帮助很大,希望继续出帖子!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