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 光立方 (原理图,源代码)

楼主:
测试版:
1.原理图:

    由于没有线材,LED管脚非常短,所以使用漆包线作为固定连接线,外形比较丑陋。LED购买了普通绿色的LED,亮度不足。以下是测试板。用74HC138和74HC595作为扫描和驱动,节省I/O口。

2.实物图:

显示效果视频:

修改版:
1.原理图:

2.实物图:

显示效果视频:

3.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inar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0
#define FLOOR P2

/*图形表*/
uchar code table[16]=
{
        B0000,B0000,B0000,B0000,  //层1
        B0000,B0000,B0000,B0000,  //层2
        B0000,B0000,B0000,B0000,  //层3
        B0000,B0000,B0000,B0000,  //层4
};

/*粗略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 = xms ; i > 0 ; i--)
                for(j=150;j > 0;j--);
}

/*立方体扫描*/
void Cube_display(uchar array[],uint delay_time)
{
        uchar floor_temp;
        uchar num;
        for(;delay_time > 0;delay_time--)
        {
                for(num = 0,floor_temp = 0x01;num < 8;num++)
                {
                        FLOOR = ~floor_temp;
                        LED = (~array[num]) | 0xf0;
                        delay(1);
                        LED = 0xff;
                        floor_temp = floor_temp << 1;
                }

                for(num = 8,floor_temp = 0x01;num < 16;num++)
                {
                        FLOOR = ~floor_temp;
                        LED = (~(array[num]) << 4) | 0x0f;
                        delay(1);
                        LED = 0xff;
                        floor_temp = floor_temp << 1;
                }
        }
}

void clr_display(uchar array[])
{
        uint array_num;
        for(array_num = 0;array_num < 16;array_num++)
        {
                array[array_num] = B0000;
        }
}

void main(void)
{
        uchar display_table[16];
        uint i1;
        uint i2;
        uint i3;
        uint table_num;
        uint table_num2;

        strcpy(display_table,table);

        while(1)
        {
                //图像1开始
                        display_table[12]=B1111;
                        display_table[13]=B1111;
                        display_table[14]=B1111;
                        display_table[15]=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6);

                        for(table_num = 12;table_num > 0;table_num = table_num-4)
                        {
                                for(i1=1;i1<=7;i1++)
                                {
                                        table_num2 = table_num-4;
                                        if(i1>=1)
                                        {
                                                display_table[table_num]=(display_table[table_num]<<1);
                                                display_table[table_num2]= ~((~display_table[table_num2]) << 1);
                                        }

                                        if(i1>=2)
                                        {
                                                display_table[table_num+1]=(display_table[table_num+1]<<1);
                                                display_table[table_num2+1]= ~((~display_table[table_num2+1]) << 1);
                                        }

                                        if(i1>=3)
                                        {
                                                display_table[table_num+2]=(display_table[table_num+2]<<1);
                                                display_table[table_num2+2]= ~((~display_table[table_num2+2]) << 1);
                                        }

                                        if(i1>=4)
                                        {
                                                display_table[table_num+3]=(display_table[table_num+3]<<1);
                                                display_table[table_num2+3]= ~((~display_table[table_num2+3]) << 1);
                                        }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6);
                                }
                        }

                        display_table[7] = B1111;
                        display_table[3]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5);

                        display_table[6] = B1111;
                        display_table[2] = B0000;

                        display_table[11] = B1111;
                        display_table[7]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for(i2 = 0;i2 <=5;i2++)
                        {
                                clr_display(display_table);
                                display_table[0] = B1111;
                                display_table[5] = B1111;

                                display_table[10] = B1111;
                                display_table[15]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clr_display(display_table);
                                display_table[4] = B1111;
                                display_table[9] = B1111;

                                display_table[14] = B1111;
                                display_table[11]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clr_display(display_table);
                                display_table[8] = B1111;
                                display_table[13] = B1111;

                                display_table[10] = B1111;
                                display_table[7]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clr_display(display_table);
                                display_table[2] = B1111;
                                display_table[9] = B1111;

                                display_table[3] = B1111;
                                display_table[6]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clr_display(display_table);
                                display_table[7] = B1111;
                                display_table[2] = B1111;

                                display_table[5] = B1111;
                                display_table[8]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clr_display(display_table);
                                display_table[4] = B1111;
                                display_table[1] = B1111;

                                display_table[6] = B1111;
                                display_table[11]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

                                clr_display(display_table);
                                display_table[0] = B1111;
                                display_table[5] = B1111;

                                display_table[10] = B1111;
                                display_table[15]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图像1jie
                                for(i2 = 0 ,i1 = 0x0f;i2 < 3 ;i2++)
                                {

                                        display_table[0] = B1111 & i1;
                                        display_table[5] = B1111 & i1;

                                        display_table[10] = B1111 & i1;
                                        display_table[15] = B1111 & i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10);
                                        i1 = i1 >> 1;
                                }

                                        display_table[0] = B0001;
                                        display_table[5] = B0001;

                                        display_table[10] = B0001;
                                        display_table[15] = B000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9);

                                for(i3 = 0;i3 < 5;i3++)
                                {
                                        for(i2 = 0 ,i1 = 0x01;i2 < 3 ;i2++)
                                        {
                                                display_table[0] = i1;
                                                display_table[5] = i1;
                                                display_table[10] = i1;
                                                display_table[15] = i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i1 = i1 << 1;
                                        }

                                        for(i2 = 0 ,i1 = 0x08;i2 < 3 ;i2++)
                                        {
                                                display_table[0] = i1;
                                                display_table[5] = i1;
                                                display_table[10] = i1;
                                                display_table[15] = i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i1 = i1 >> 1;
                                        }
                                }

                                display_table[0] = B0001;
                                display_table[5] = B0001;
                                display_table[10] = B0001;
                                display_table[15] = B000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0]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22);

                                display_table[5]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22);

                                display_table[10]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22);

                                for(i1 = 0 ;i1 < 4;i1++)
                                {
                                        display_table[15]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6);
                                        display_table[15] = B000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6);
                                }

                                display_table[15]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4);

                                for(i1 = 0 ;i1 < 16;i1++)
                                {
                                        display_table[15] = display_table[15] + 0x0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6);
                                }

                                for(i1 = 0 ;i1 < 4;i1++)
                                {
                                        display_table[15]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6);
                                        display_table[15]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6);
                                }

                                for(table_num = 15 ;table_num > 11;table_num--)
                                {
                                        display_table[table_num]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table_num = 8;table_num < 12;table_num++)
                                {
                                        display_table[table_num]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table_num = 7 ;table_num > 3;table_num--)
                                {
                                        display_table[table_num]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table_num = 0;table_num < 4;table_num++)
                                {
                                        display_table[table_num]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i1 = 0 ;i1 < 3;i1++)
                                {
                                        Cube_display(table,5);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图形3

                                for(table_num = 15 ;table_num > 11;table_num--)
                                {
                                        display_table[table_num]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table_num = 8;table_num < 12;table_num++)
                                {
                                        display_table[table_num]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table_num = 7 ;table_num > 3;table_num--)
                                {
                                        display_table[table_num]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table_num = 1;table_num < 4;table_num++)
                                {
                                        display_table[table_num]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i1 = 0 ;i1 < 3;i1 ++)
                                {
                                        display_table[0] = B1110;
                                        display_table[1] = B1110;
                                        display_table[2] = B1110;
                                        display_table[3] = B1110;
                                        display_table[4] = B0001;
                                        display_table[5] = B0001;
                                        display_table[6] = B0001;
                                        display_table[7] = B000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0] = B1100;
                                        display_table[1] = B1100;
                                        display_table[2] = B1100;
                                        display_table[3] = B1100;

                                        display_table[4] = B0010;
                                        display_table[5] = B0010;
                                        display_table[6] = B0010;
                                        display_table[7] = B0010;

                                        display_table[8] = B0001;
                                        display_table[9] = B0001;
                                        display_table[10] = B0001;
                                        display_table[11] = B000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0] = B1000;
                                        display_table[1] = B1000;
                                        display_table[2] = B1000;
                                        display_table[3] = B1000;

                                        display_table[4] = B0100;
                                        display_table[5] = B0100;
                                        display_table[6] = B0100;
                                        display_table[7] = B0100;

                                        display_table[8] = B0010;
                                        display_table[9] = B0010;
                                        display_table[10] = B0010;
                                        display_table[11] = B0010;

                                        display_table[12] = B0001;
                                        display_table[13] = B0001;
                                        display_table[14] = B0001;
                                        display_table[15] = B000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010;
                                        display_table[13] = B0010;
                                        display_table[14] = B0010;
                                        display_table[15] = B0010;

                                        display_table[8] = B0100;
                                        display_table[9] = B0100;
                                        display_table[10] = B0100;
                                        display_table[11] = B0100;

                                        display_table[4] = B1000;
                                        display_table[5] = B1000;
                                        display_table[6] = B1000;
                                        display_table[7] = B1000;

                                        display_table[0] = B1000;
                                        display_table[1] = B1000;
                                        display_table[2] = B1000;
                                        display_table[3] = 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100;
                                        display_table[13] = B0100;
                                        display_table[14] = B0100;
                                        display_table[15] = B0100;

                                        display_table[8] = B1000;
                                        display_table[9] = B1000;
                                        display_table[10] = B1000;
                                        display_table[11] = B1000;

                                        display_table[4] = B1000;
                                        display_table[5] = B1000;
                                        display_table[6] = B1000;
                                        display_table[7] = B1000;

                                        display_table[0] = B1000;
                                        display_table[1] = B1000;
                                        display_table[2] = B1000;
                                        display_table[3] = 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1000;
                                        display_table[13] = B1000;
                                        display_table[14] = B1000;
                                        display_table[15] = B1000;

                                        display_table[8] = B1000;
                                        display_table[9] = B1000;
                                        display_table[10] = B1000;
                                        display_table[11] = B1000;

                                        display_table[4] = B1000;
                                        display_table[5] = B1000;
                                        display_table[6] = B1000;
                                        display_table[7] = B1000;

                                        display_table[0] = B1000;
                                        display_table[1] = B1000;
                                        display_table[2] = B1000;
                                        display_table[3] = 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100;
                                        display_table[13] = B0100;
                                        display_table[14] = B0100;
                                        display_table[15] = B0100;

                                        display_table[8] = B1000;
                                        display_table[9] = B1000;
                                        display_table[10] = B1000;
                                        display_table[11] = B1000;

                                        display_table[4] = B1000;
                                        display_table[5] = B1000;
                                        display_table[6] = B1000;
                                        display_table[7] = B1000;

                                        display_table[0] = B1000;
                                        display_table[1] = B1000;
                                        display_table[2] = B1000;
                                        display_table[3] = 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010;
                                        display_table[13] = B0010;
                                        display_table[14] = B0010;
                                        display_table[15] = B0010;

                                        display_table[8] = B0100;
                                        display_table[9] = B0100;
                                        display_table[10] = B0100;
                                        display_table[11] = B0100;

                                        display_table[4] = B1000;
                                        display_table[5] = B1000;
                                        display_table[6] = B1000;
                                        display_table[7] = B1000;

                                        display_table[0] = B1000;
                                        display_table[1] = B1000;
                                        display_table[2] = B1000;
                                        display_table[3] = 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001;
                                        display_table[13] = B0001;
                                        display_table[14] = B0001;
                                        display_table[15] = B0001;

                                        display_table[8] = B0010;
                                        display_table[9] = B0010;
                                        display_table[10] = B0010;
                                        display_table[11] = B0010;

                                        display_table[4] = B0100;
                                        display_table[5] = B0100;
                                        display_table[6] = B0100;
                                        display_table[7] = B0100;

                                        display_table[0] = B1000;
                                        display_table[1] = B1000;
                                        display_table[2] = B1000;
                                        display_table[3] = 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000;
                                        display_table[13] = B0000;
                                        display_table[14] = B0000;
                                        display_table[15] = B0000;

                                        display_table[8] = B0001;
                                        display_table[9] = B0001;
                                        display_table[10] = B0001;
                                        display_table[11] = B0001;

                                        display_table[4] = B0010;
                                        display_table[5] = B0010;
                                        display_table[6] = B0010;
                                        display_table[7] = B0010;

                                        display_table[0] = B1100;
                                        display_table[1] = B1100;
                                        display_table[2] = B1100;
                                        display_table[3] = B11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000;
                                        display_table[13] = B0000;
                                        display_table[14] = B0000;
                                        display_table[15] = B0000;

                                        display_table[8] = B0000;
                                        display_table[9] = B0000;
                                        display_table[10] = B0000;
                                        display_table[11] = B0000;

                                        display_table[4] = B0001;
                                        display_table[5] = B0001;
                                        display_table[6] = B0001;
                                        display_table[7] = B0001;

                                        display_table[0] = B1110;
                                        display_table[1] = B1110;
                                        display_table[2] = B1110;
                                        display_table[3] = B111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000;
                                        display_table[13] = B0000;
                                        display_table[14] = B0000;
                                        display_table[15] = B0000;

                                        display_table[8] = B0000;
                                        display_table[9] = B0000;
                                        display_table[10] = B0000;
                                        display_table[11] = B0000;

                                        display_table[4] = B0000;
                                        display_table[5] = B0000;
                                        display_table[6] = B0000;
                                        display_table[7] = B0000;

                                        display_table[0] = B1111;
                                        display_table[1] = B1111;
                                        display_table[2] = B1111;
                                        display_table[3]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i1 = 0;i1 < 4;i1 ++)
                                        {
                                                display_table[12] = B0000;
                                                display_table[8] = B0000;
                                                display_table[4] = B1111;
                                                display_table[0]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000;
                                                display_table[8] = B1111;
                                                display_table[4] = B0000;
                                                display_table[0]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1111;
                                                display_table[8] = B0000;
                                                display_table[4] = B0000;
                                                display_table[0]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2] = B0000;
                                                display_table[13]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3] = B0000;
                                                display_table[14]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4] = B0000;
                                                display_table[15]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5] = B0000;
                                                display_table[11]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1] = B0000;
                                                display_table[7]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7] = B0000;
                                                display_table[3]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3] = B0000;
                                                display_table[2]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2] = B0000;
                                                display_table[1]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1] = B0000;
                                                display_table[0]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table_num = 1;table_num < 4;table_num++)
                                        {
                                                display_table[table_num]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for(i1 = B1111 ;i1 <= B0000 ;i1--)
                                        {
                                                display_table[0] = i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

                                        display_table[3]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4);

                                        display_table[0]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4);

                                        for(i1 = 0;i1<=5;i1++)
                                        {
                                                display_table[5] = B1111;
                                                display_table[6]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9);

                                                display_table[9] = B1111;
                                                display_table[10]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9);

                                                display_table[13] = B1111;
                                                display_table[14]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9);

                                                display_table[13] = B0000;
                                                display_table[14]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9] = B0000;
                                                display_table[10]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5] = B0000;
                                                display_table[6] = 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7);

                                                display_table[5] = B1111;
                                                display_table[6]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5);

                                                display_table[9] = B1111;
                                                display_table[10]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5);

                                                display_table[13] = B1111;
                                                display_table[14] = B11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5);
                                        }

                for(i1 = 0; i1 <=8; i1++)
                {
                        display_table[0]=B0001;
                        display_table[1]=B0111;
                        display_table[2]=B1110;
                        display_table[3]=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display_table[4]=B0001;
                        display_table[5]=B0111;
                        display_table[6]=B1110;
                        display_table[7]=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display_table[8]=B0001;
                        display_table[9]=B0111;
                        display_table[10]=B1110;
                        display_table[11]=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display_table[12]=B0001;
                        display_table[13]=B0111;
                        display_table[14]=B1110;
                        display_table[15]=B1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display_table[0]=B0011;
                        display_table[1]=B0110;
                        display_table[2]=B0110;
                        display_table[3]=B1100;

                        display_table[4]=B0011;
                        display_table[5]=B0110;
                        display_table[6]=B0110;
                        display_table[7]=B1100;

                        display_table[8]=B0011;
                        display_table[9]=B0110;
                        display_table[10]=B0110;
                        display_table[11]=B1100;

                        display_table[12]=B0011;
                        display_table[13]=B0110;
                        display_table[14]=B0110;
                        display_table[15]=B11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display_table[0]=B0110;
                        display_table[1]=B0110;
                        display_table[2]=B0110;
                        display_table[3]=B0110;

                        display_table[4]=B0110;
                        display_table[5]=B0110;
                        display_table[6]=B0110;
                        display_table[7]=B0110;

                        display_table[8]=B0110;
                        display_table[9]=B0110;
                        display_table[10]=B0110;
                        display_table[11]=B0110;

                        display_table[12]=B0110;
                        display_table[13]=B0110;
                        display_table[14]=B0110;
                        display_table[15]=B011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display_table[0]=B1100;
                        display_table[1]=B0110;
                        display_table[2]=B0110;
                        display_table[3]=B0011;

                        display_table[4]=B1100;
                        display_table[5]=B0110;
                        display_table[6]=B0110;
                        display_table[7]=B0011;

                        display_table[8]=B1100;
                        display_table[9]=B0110;
                        display_table[10]=B0110;
                        display_table[11]=B0011;

                        display_table[12]=B1100;
                        display_table[13]=B0110;
                        display_table[14]=B0110;
                        display_table[15]=B001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display_table[0]=B1000;
                        display_table[1]=B1110;
                        display_table[2]=B0111;
                        display_table[3]=B0001;

                        display_table[4]=B1000;
                        display_table[5]=B1110;
                        display_table[6]=B0111;
                        display_table[7]=B0001;

                        display_table[8]=B1000;
                        display_table[9]=B1110;
                        display_table[10]=B0111;
                        display_table[11]=B0001;

                        display_table[12]=B1000;
                        display_table[13]=B1110;
                        display_table[14]=B0111;
                        display_table[15]=B0001;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display_table[0]=B0000;
                        display_table[1]=B1111;
                        display_table[2]=B1111;
                        display_table[3]=B0000;

                        display_table[4]=B0000;
                        display_table[5]=B1111;
                        display_table[6]=B1111;
                        display_table[7]=B0000;

                        display_table[8]=B0000;
                        display_table[9]=B1111;
                        display_table[10]=B1111;
                        display_table[11]=B0000;

                        display_table[12]=B0000;
                        display_table[13]=B1111;
                        display_table[14]=B1111;
                        display_table[15]=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8);
                }

                clr_display(display_table);
                //图像1结束
                for(i1 = 0;i1<4;i1++)
                {
                        display_table[0]=B0100;
                        display_table[1]=B0100;
                        display_table[2]=B0100;
                        display_table[3]=B01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10);

                        display_table[0]=B0010;
                        display_table[1]=B0010;
                        display_table[2]=B0010;
                        display_table[3]=B0010;

                        display_table[4]=B0100;
                        display_table[5]=B0100;
                        display_table[6]=B0100;
                        display_table[7]=B01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10);

                        display_table[0]=B0001;
                        display_table[1]=B0001;
                        display_table[2]=B0001;
                        display_table[3]=B0001;

                        display_table[4]=B0010;
                        display_table[5]=B0010;
                        display_table[6]=B0010;
                        display_table[7]=B0010;

                        display_table[8]=B0100;
                        display_table[9]=B0100;
                        display_table[10]=B0100;
                        display_table[11]=B01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10);

                        display_table[12]=B1100;
                        display_table[13]=B1100;
                        display_table[14]=B1100;
                        display_table[15]=B1100;

                        display_table[8]=B0010;
                        display_table[9]=B0010;
                        display_table[10]=B0010;
                        display_table[11]=B0010;

                        display_table[4]=B0001;
                        display_table[5]=B0001;
                        display_table[6]=B0001;
                        display_table[7]=B0001;

                        display_table[0]=B0000;
                        display_table[1]=B0000;
                        display_table[2]=B0000;
                        display_table[3]=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10);

                        display_table[12]=B1110;
                        display_table[13]=B1110;
                        display_table[14]=B1110;
                        display_table[15]=B1110;

                        display_table[8]=B0001;
                        display_table[9]=B0001;
                        display_table[10]=B0001;
                        display_table[11]=B0001;

                        display_table[4]=B0000;
                        display_table[5]=B0000;
                        display_table[6]=B0000;
                        display_table[7]=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10);

                        display_table[12]=B1111;
                        display_table[13]=B1111;
                        display_table[14]=B1111;
                        display_table[15]=B1111;

                        display_table[8]=B0000;
                        display_table[9]=B0000;
                        display_table[10]=B0000;
                        display_table[11]=B0000;

                        Cube_display(display_table,10);
                }

        }
}

网友A(2016-09-08):
加上注释会更好

网友B(2018-04-14):
你这个编译就出错了  471 errors

网友C(2018-10-24):
辣鸡 这就不是你做的  LED灯从绿色的变成蓝色的  你有BUFF?可以瞬间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