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9-08):
我才学完网上点亮LED的一些视频,做了几个试验,但是对上拉电阻这里面一系列的前因后果不是很明白,网上搜索的资料都是云里雾里,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有点难度。请教大师们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一下相关的概念呢。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上拉电阻就是增加单片机等对其的识别度。

网友B:
集成电路输出端双极型晶体管集电极开路时称为OC门(场效应晶体管漏极开路时称为OD门),需外接负载电阻,这个负载电阻就是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成电路输出端双极型晶体管集电极开路时称为OC门(场效应晶体管漏极开路时称为OD门),需外接负载电阻,这 ...

其实直流电比于成暖气系统就好理解了
电压>>水压
电流>>水流
IO口与地的OC门>>阀
限流电阻>>限制水流_水流大了阀开时 阀就坏了,否则阀关时(IO口)就没水压了

IO口内置上拉电阻是免外接
IO口没有内置上拉电阻是为了做接受外界小信号方便,或者说灵活,
LDE窜连电阻是防止电流过大

网友D:
用上拉电阻把端口电位拉高,避免受到外界信号的干扰,而起这个作用的电阻就是上拉电阻。

网友E:
就是一端接正极,一端接负极,可以保护你所需要的元器件,

网友E:
用来保护你所需要保护的元器件,懂了吗

网友F:
如果是输入,可以提高抗扰能力,如果是输出,可以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G:
我记得51单片机P0口要用上拉电阻。

网友H:
kyi she阿斯顿就发生了的就发生的了房贷首付

网友I:
初学不用理解那么深,你只需要知道,上拉电阻可以然单片机在控制的时候更稳定就行。等学到后面的时候再回来理解就不会云里雾里了

网友J:
上拉电阻主要用在开漏或开源输出IO

网友K:
个人觉得上拉电阻就是提高点位差

网友L:
所谓的上拉就是起增强作用,上拉就是正加强,下拉就是负加强

网友M:
你将输出看成是一个标准的NPN,C极输出电路就可以了!
正常设计时,C极的电阻是需要按驱动电流来计算的,但单片机不可能知道你驱动的是什么,它只能是一个确定的值。
如果不止一个值,就需要加选择项(如:有的型号单片机有:推挽、弱上拉、一般上拉、无上拉等选择,就需要用到配制位)。
如果单片机的上拉能满足你的驱动要求,就无须考虑上接。
如果单片机的上拉不能满足你的驱动要求,你只能通过与内部上拉电阻再并联一个电阻的方式(接在输出脚到Vcc之间)相当于改变Rc,以扩大输出电流满足驱动需求。

网友N: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