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S485总线的温湿度监控网络设计 带上位机 下位机

楼主:
   忙活了好久终于做出了温湿度采集和485的多机通信,还有上位机。本系统完成的功能有:各个从机采集数据传送给主机再由主机传送到上位机,下位机同时可以接受上位机的控制,来改变温湿度。找了好久发现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不全,而且大部分不能用,现将资料全部共享,方便大家学习交流,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多提意见建议。
先上几张作品图,预览预览,呵呵···

    传感器是 奥松 的,型号为AM2301(又名DHT21),挺好用的,传输距离可达到20米,本人已通过实地验证。上位机是用VC做的,版本为VC6.0,界面做了简单的美化,用到了不少控件,按键类、Edit类、图表类等等。
上位机、下位程序、以及用到的芯片及参考资料现打包上传

网友A(2016-09-08):
下面是下位机的主机源代码:
/***************************************************************************
函数名称: AM2301多机通信主机部分
主控芯片: STC12C5A60S2,晶振11.0592MHz
功          能: 和从机及上位机通信,接收从机发送过来的温湿度,用1620显示出来并
                   将数据传送到上位机
创建日期: 2011.5.22
修改日志: 无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 _nop_()

sbit  RDE =P3^2;         //        485控制输入输出控制(与从机)
sbit  RDE2=P1^4;        //485控制输入输出控制(与上位机)
#define SlaveNum 2   //从机数量

uchar code dis1[]={"H:     % T:    C"} ;
uchar code dis2[]={"h:     % t:    c"} ;
#define num 8  //缓冲数据的长度
char Revdata[num];//接收到的数据缓存
uchar SLAVE_ID = 1;//从机地址
uchar  rc;//串口1接收到和数据缓存
uchar Rev;//串口2接收数据
//----------------------------------------
uchar state = 0;//状态标志位。1-进入等待从机回应,2-更新显示数据
uchar recv_length = 0;
bit recving_flag = 0;
bit recfinish=0;
bit recflag=0;
bit minusflag=0,addflag=0,stopflag=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int us)
{
  do{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us);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do Delay_10us(131);
        while(--ms);
}

//////////////////////串口1发送地址函数//////////////////////////////

void senda(unsigned char adra) //发送地址
{

        TB8 = 1;//发送地址帧
    RDE = 1;//允许发送
        Delay_10us(50);
        ES=0;  //关串1口中断
    TI  = 0; //清标志位
        SBUF = adra;
        while(!TI);
        TI  = 0;//等待发送完毕
        ES=1;  //开串口1中断
        RDE = 0;//485允许接收
        Delay_10us(50);
}

//////////////////////串口1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sendata(unsigned char tdata) //发送地址
{

        TB8=0;//发送数据帧
    RDE = 1;//允许发送
    TI = 0;
        SBUF = tdata;
        while(!TI);
        TI=0;
        RDE = 0;//485允许接收

}

//////////////////////串口2发送数据函数///////////////////////////////

void Uart2_senbyte(uchar val)
{
  RDE2=1;//485发送状态
// Delay(50);
  IE2=0x00;//关串口2中断
  S2BUF=val;
  while ((S2CON & 0x02) == 0);   //等待发送完毕
                  S2CON &= 0xFD;  //清标志位(S2TI=0)
  IE2=0x01;//开串口2中断
  RDE2=0;
//  Delay(50);
}


///////////////////////////////显示函数/////////////////////////////////


///////////显示字符///////
void showchar()
{ uchar string;
//====显示字符1======
        string=0;
  writecmd(0x80);
    while(dis1[string] != '\0')//显示字符
     {
       writedata(dis1[string]) ;
       string++ ;
     }string = 0 ;
//=====显示字符2=====
  writecmd(0xc0);
    while(dis2[string] != '\0')//显示字符
     {
       writedata(dis2[string]) ;
       string++ ;
     }string = 0 ;
}
//////////////显示数据/////////////
void showdata()
{
if(SLAVE_ID==1)
   {
   //=====显示湿度=====
    writecmd(0x82);
    writedata(Revdata[1]+0x30);
    writedata(Revdata[2]+0x30);
    writedata('.');
    writedata(Revdata[3]+0x30);
   //=====显示温度=====
        writecmd(0x8b);
    writedata(Revdata[4]+0x30);
    writedata(Revdata[5]+0x30);
    writedata('.');
    writedata(Revdata[6]+0x30);
    Delay_ms(400);
   }
if(SLAVE_ID==2)
  {
   //=====显示湿度=====
    writecmd(0xc2);
    writedata(Revdata[1]+0x30);
    writedata(Revdata[2]+0x30);
    writedata('.');
    writedata(Revdata[3]+0x30);
   //=====显示温度=====
        writecmd(0xcb);
    writedata(Revdata[4]+0x30);
    writedata(Revdata[5]+0x30);
    writedata('.');
    writedata(Revdata[6]+0x30);
    Delay_ms(100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init()
{
   //串口1初始化/////////
   TMOD|=0x21;//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1=0xfa;TL1=0xfa; //波特率9600
   SCON=0x50;//SCON:SM0,SM1,SM2,REN,TB8,RB8,TI,RI
   PCON|=0x80;//波特率倍增
   TR1=1;//开定时器1
   EA=1;//开总中断
   ES=1;//串口1中断
   //--------------------//
   //串口2初始化///////////
   BRT  = 0XDC; //设置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的重载数值,此数值的波特率为9600
   AUXR = 0X14; //设置波特率的发生方式(允许波特率发生器运行,波特率不加倍,每个时钟计数一次)
   S2CON|=0x50;//串口2,方式1,允许接收
   IE2|=0X01;//允许串口2中断
   EA=1;//开总中断
   //--------------------//
   Delay(10000);  //热机时间
   init_LCD(); //初始化液晶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uchar i;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Delay(40000);//热机

      while(1)
      {
                 WDT_CONTR=0x3c;//启动看门狗,超过该时间未能喂狗则系统复位,
                //0011.1011---WDT_FLAG=0,EN_WDT=1,CLR_WDT=1,IDLE_WDT=0,PS2=1,PS1=1,PS0=0
                //IDLE_WDT=1时,"空闲模式"计数,IDLE_WDT=0时"空闲模式"不计数
                 //0x38-71.1ms,0x39-142.2ms, 0x3a-284.4ms, 0x3b-568.8ms,
                 //0x3c-1.1377s,0x3d-2.2755s,0x3e-4.5511s,0x3f-9.1022s
              showchar();//显示字符
         if(state == 0)
          {

                        senda(SLAVE_ID++);
                        if(SLAVE_ID>SlaveNum)SLAVE_ID = 1;

                        if(addflag==1&&SLAVE_ID==1){sendata(0xf1);addflag=0;}//发送指令给从机1
                        if(minusflag==1&&SLAVE_ID==2){sendata(0xf2);minusflag=0;}//发送指令给从机2
                        if((stopflag==1&&SLAVE_ID==1)||(stopflag==1&&SLAVE_ID==2))
                                {stopflag=0,sendata(0xf0);}   // 发哦能够停止指令给从机1、2

                         Delay_ms(30);

                         state = 1;// 状态转为等待从机应答,在串口中断
/*                if(recfinish==1)
                        {        recfinish=0;

                                 if(recflag == 0)
                                {//   recflag =0;
                                //        senda(SLAVE_ID);
                                senda(SLAVE_ID++);        Delay_ms(4000);
                                  if(SLAVE_ID>SlaveNum)
                                        {
                                         SLAVE_ID = 1;
                                         senda(SLAVE_ID);
                                         Delay_ms(4000);
                                         }

                                }//end of recving_flag =0
                        }//end of recfinish=1
        */

         }  //end of state=0

          if(state == 2)   // 状态 转为 显示
         {
          showdata();//更新数据显示
                  Delay_ms(800);

                  //发送数据到上位机
                  Uart2_senbyte('R');//上位机识别湿度的标志
                  Uart2_senbyte(Revdata[1]+0x30);//
                  Uart2_senbyte(Revdata[2]+0x30);
                  Uart2_senbyte('.');
                  Uart2_senbyte(Revdata[3]+0x30);
                  Uart2_senbyte('T');//上位机识别温度的标志
                  Uart2_senbyte(Revdata[4]+0x30);
                  Uart2_senbyte(Revdata[5]+0x30);
                  Uart2_senbyte('.');
                  Uart2_senbyte(Revdata[6]+0x30);
                  if(SLAVE_ID==1)Uart2_senbyte('A');//上位机识别从机的标志
                  if(SLAVE_ID==2)Uart2_senbyte('B');

/*               
          for(i = 1; i<num-1; i++)
            {

                          senda(Revdata[i]); //把收到的数据往PC机回送(串口助手调试用)
                    Delay_ms(20);
            }
*/                        
           Delay_ms(20);
           state = 0;    // 状态转为0,重新查询从机
          }//end of state=2

                WDT_CONTR=0x3c;//喂狗,若超过时间不喂狗,则系统复位

     }//end of while(1)

}//end of main()



///////////////////串口 1接收 中断 函数//////////////////////////////////


void Recv_int(void)interrupt 4 //using 2
{

        RDE=0;
        if(RI)
        {
       RI=0;
       rc=SBUF;

         if(state==1)
                {

           if((recv_length == 0)&&(rc == 0xf7 )  ) //这里判断发送的第一个字节
           {
              recving_flag = 1;
                          recflag=1;
           }

           if(recving_flag == 1)
           {
              Revdata[recv_length++] = rc;
                            if(rc == 0xf3)//判断结束帧
              {
               recv_length = 0;
               recving_flag = 0;
                           recfinish=1;
                state = 2;   //接收完毕,置标志位,准备显示

              }//end of rc=0xf3

            }//end of recving_flag = 1

                 }//end of state=1

     }//end of RI

}//end of interrupt

//////////////////串口2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Uart2() interrupt 8 //using 1
{
        RDE2=0;//485保持为接收状态
   if (S2CON & S2RI)
    {
        S2CON &= ~S2RI; //清除接收完成标志
        Rev = S2BUF;
        switch(Rev)
                        {
                        case 'a':  //加大湿度
                                addflag=1;
                                break;
                        case 'm':  //降低湿度
                                minusflag=1;
                                break;
                        case 's':  //停止
                                stopflag=1;
                                break;
                        default:
                                break;
                        }//end of swtich
        } //end of if

    RDE2=1;//485允许发送

}



网友B(2017-04-21):
下载了三次都是内部服务器有问题,白白扣金币,不能下载还要扣金币

网友B:
就是那个参考资料不能下载,程序可以下载

网友C(2017-06-15):
是那个参考资料不能下载,程序可以下载

网友D(2018-11-14):
最近正好在学这个,楼主的分享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谢谢楼主

网友E(2019-05-23):
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怎么同时接受两个采集的物理量

网友F(2019-11-03):
虽然现在还没接触到,还是要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挺好的,给于初学着帮助,一个方向。

网友G:
上位机与下位机的RS485的通讯程序能粘贴出来吗?

网友H(2020-01-08):
请问怎么打开上位机程序丫

网友I(2020-03-18):
利害!不愧为高手!

网友J(2020-05-26):
楼主,你这还有详细的代码吗?这个不好用啊,谢谢

网友K(2022-04-13):
太感谢楼主了,连参考资料都有。

网友L(2023-04-12):
连参考资料都有

网友M:
上位机在哪个下载,分这么多,要花好多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