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个220V转12V正负直流电压的电路图

楼主(2016-09-08):
  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给我发一个图
我目前是使用变压器   通过db107s整流桥堆 整流为13V 后经过电容滤波后,现在电压是17V 想得到正负直流电12V
电流在3A。谢谢

楼主:
图片上传挂了

楼主:
有没有可以帮忙的兄弟

网友A:
建议用集成开关电源,效率高,价也不贵,单片,电路也不复杂。网上可找到,若怕麻烦,直接由现成集成开关电源产品。

网友B:
dcdc变换器

网友C:
对电流有要求么

网友C:
普通工频变压器用两个电容和两个二级管就可以了      搜二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C:
你去搜索二倍压整流电路看看

网友D:
变压器12v输出 整流,滤波,7812,7912伺候,再滤波,OK

网友E:
换一个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然后用7812,7912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G:
如果变压器是中心抽头的,或以两组输出的可以直接做成±电源!
否则需要用开关电源做技术处理。
估计楼主的变压器是单组输出,又需要3A输出。做成±双电源输出,当用开关电源。
建议购买DC-DC模块!也不贵20元内可以搞定。

网友H:
这个要用输出电流3a的12v的三端稳压器。

网友I(2016-12-29):
我也行用这个

网友J:
做出来一定要分享哦

网友K:
正好需要,看看

网友L:
这很简单啊!一般都用双抽头变压器+三端稳压管实现

网友M:
7812和7912了,最简单;前后加滤波电容。

网友N:

你现在用的变压器的功率不知是否合乎要求,如果合乎要求,就很简单,将滤波电容加大,再接上稳压模块7812即可,7812的接法网上很多。如果变压器不合适,就得在做一个变压器。变压器参数如下:
该变压器次级功率=12V*3A=36VA。
该变压器初级功率=36VA/效率=36VA/85%=42VA。
铁芯截面=33平方厘米。
初级用直径0.31毫米漆包线绕2725圈。
次级用直径1.25毫米漆包线绕164圈。
用桥型整流,加滤波电容。如果要求稳定的12V直流,可以加7812稳压模块稳压,次级线圈也需要增加15圈以上。

网友O:
经过变压  用7812和7912  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P:
用7812和7912  上不了图  百度

网友Q:
再加个7812

网友Q:
要么用dc-dc变换器

网友I:
这个可以用 DC转DC模块来实现

网友R:
用DC/DC降压LM2596、LM22676  12V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