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的操作及存储问题

楼主(2016-09-08):
24bit二进制数据流存放在数组中,我想提取出前20个比特代表的数字并存入掉电记忆空间,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24bit为3Byte,占用一维数组3字节。读取后,第3字节与0xf0,屏蔽低4位即可。

网友B:
读写写都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写的,所以你写入的时候没有必要吧特定的20位写入,直接写3个字节进去,即是24个位,当你写入前,读出来后,要处理的时候,只处理你需要的那20个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