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4 AD转换

楼主:
系统采集到的信号,几乎都是模拟信号。学习单片机的模拟数字ad转换是必须的。
这个仿真就是利用adc0804把模拟电压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再输出到数码管。
由于最大电压不超过5v,所以数码管显示只有个位,和小数点后面,我只显示小数点后3位,没有四舍五入。
仿真电路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3^0;    //u1
    sbit wei=P3^1;
    sbit ADC_CS=P3^2;
    sbit ADC_RD=P3^3;
    sbit ADC_WR=P3^4;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80;j>0;j--);
    }

    void show6led(float num)
    {
    unsigned char i;
      P2=0xff;
    P3=0xff;
    i=num;
    duan=1;
    P2=table+0x80;  //显示个位和小数点
    duan=0;
    P2=0xff;   //先关闭led
    wei=1;
    P2=0xfb;             //段选3
    wei=0;
    delay(5);

      P2=0xff;
    P3=0xff;
    num=num-i;
    num=num*10;
    i=num;
    duan=1;
    P2=table;
    duan=0;
      P2=0xff;
      wei=1;
    P2=0xf7;          //段选4,十分位
    wei=0;
    delay(5);
       P2=0xff;
    P3=0xff;
    num=num-i;
    num=num*10;
    i=num;
    duan=1;
    P2=table;
    duan=0;
    P2=0xff;
    wei=1;
    P2=0xef;          //段选5,百分位
    wei=0;
    delay(5);
      P2=0xff;
    P3=0xff;
    num=num-i;
    num=num*10;
    i=num;
    duan=1;
    P2=table;
    duan=0;
    P2=0xff;
    wei=1;
    P2=0xdf;          //段选6,千分位
    wei=0;
    delay(5);

    }

    void main()
    {
    uchar val;
    ADC_CS=0;

      ADC_WR=1;
      _nop_();
      ADC_WR=0;
      _nop_();
      ADC_WR=1;
      delay(50);
      P1=0xff;
      ADC_RD=1;
    _nop_();
      ADC_RD=0;
      _nop_();
       val=P1;
       ADC_RD=1;

      while(1)
      {
       show6led(val*0.02);//adc0832是8位,5v/256=0.02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