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6963液晶俄罗斯方块仿真 T6963C驱动程序

楼主(2016-09-08):
仿真截图如下:

这个资料带完整的仿真资料,包含原理图和程序,HEX文件,带protues仿真实例,大屏幕液晶仿真俄罗斯方块,可以设置速度,难度

lcd6963液晶屏做的俄罗斯方块仿真的所有资料下载:

T6963C芯片驱动程序:
//--------------------------------------------------------------------------//
//                                源程序大公开                              //
//                    (c) Copyright 2001-2017 xuwenju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V1.00                                 //
//--------------------------------------------------------------------------//
//标 题: 俄罗斯方块程序                            ?                      //
//文件名: xwj_fk.c                                                          //
//版 本: V1.00                                                             //
//修改人: 徐文军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05-05-13                                                           //
//描 述: 俄罗斯方块程序                            ?                      //
//声 明:                                                                   //
//        以下代码仅免费提供给学习用途,但引用或修改后必须在文件中声明出处. //
//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与作者联系.    E-mail:xuwenjun@21cn.com           //
//        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21cn.com   欢迎与我交流!                  //
//--------------------------------------------------------------------------//
//老版本: 无                             老版本文件名:                      //
//创建人: 徐文军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05-05-13                                                          //
//描 述:                                                                   //
//      1、功能完整,直接使用                                               //
//      2、模块独立性强,移植方便,外部仅init和move函数,修改显示和输入即可 //
//      3、对减少内存占用、尽量减少屏幕操作进行适当优化                     //
//      4、新方块生成高度随机,绝对无规律                                   //
//      5、仿真环境为Keil7.5+Proteus6.5,可以联机也可脱机运行                //
//      CODE SIZE        =   1845    ----                                   //
//      CONSTANT SIZE    =    326    ----                                   //
//      DATA SIZE        =     16      19                                   //
//      IDATA SIZE       =     50    ----                                   //
//      BIT SIZE         =      1       1                                   //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xwj_lcd16.h"                                 // 字符液晶控制函数声明    //
#include "xwj_lcd6963.h"                        // T6963C 公用函数
#include "xwj_hlkey.h"                                //  P1口行列式键盘  //
#include "xwj_serial.h"                                //串口函数集
#include "change.h"                                        //数制转换
#include "xwj_fk.h"                                        //俄罗斯方块程序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俄罗斯方块内部函数----------------------------------------//
void fk_dot(uchar x,uchar y);                //显示1个方块点
void fk_cldot(uchar x,uchar y);                //清除1个方块点
void fk_show(void);                                        //显示分数
void fk_reffk(void);                                //刷新方块
void fk_refnew(void);                                //刷新预览方块
void fk_refline(yy);                                //刷新1行背景
bit  fk_chk(void);                                        //冲突检查
void fk_new(void);                                        //产生新方块
void fk_add(void);                                        //方块合并

/*
//-----------------俄罗斯方块公用函数--------------------------------------//
void fk_init(void);                                                //方块初始化
void fk_move(unsigned char mode);                //移动方块
*/

//-------------------------------------------------------------------------//
#define FULLMAP        0x0fff                                /*掩码*/
#define LINEGUAN        20                                /*20行过一关*/
#define NEWX        15                                        /*预览方块X位置*/
#define NEWY        12                                        /*预览方块Y位置*/
#define LINEMAX        21                                        /*屏幕最高21行*/
uint idata fk_map[LINEMAX+4];                //背景映象
uchar  fk_x,fk_y,fk_r;                                //方块左右、高度、方向
uchar fk_type;                                                //方块形状
uchar  fk_oldx,fk_oldy,fk_oldr;                //方块上次左右、高度、方向
uchar  fk_newtype,fk_newr;                        //新方块形状、方向
uint score;                                                        //总分
uint line;                                                        //总行数
uchar speed;                                                //速度
uchar moven;                                                //速度相关计数器
uchar automapn;                                                //随机方块的行数
bit fk_run;                                                        //俄罗斯方坑蜗吩诵?

uchar code fk_mod[][4][4]={                        //方块模型号,4个方向,4行
        0,0,7,2,0,1,3,1,0,0,2,7,0,2,3,2,        //_|_
        0,0,6,3,0,1,3,2,0,0,6,3,0,1,3,2,        //_|~
        0,0,3,6,0,2,3,1,0,0,3,6,0,2,3,1,        //~|_
        0,0,7,4,0,3,1,1,0,0,1,7,0,2,2,3,        //|__
        0,0,7,1,0,1,1,3,0,0,4,7,0,3,2,2,        //__|
        0,0,0,15,1,1,1,1,0,0,0,15,1,1,1,1,        //____
        0,0,3,3,0,0,3,3,0,0,3,3,0,0,3,3,        //田字
};

uchar code strmap[4][9]={
        "不错!  ","真棒!  ","好极啦!","太棒了!",
};

//--------------------------------------------------------------------------//
void fk_dot(uchar x,uchar y)                //显示1个方块点
{
        printat(x*3+1, 241-(y-4)*12,"■");
}

//--------------------------------------------------------------------------//
void fk_cldot(uchar x,uchar y)                //清除1个方块点
{
//        printat(x*3+1, 241-(y-4)*12,"□");
        printat(x*3+1, 241-(y-4)*12,"┘");
}

//--------------------------------------------------------------------------//
void fk_show(void)                                        //显示分数
{
        printat(50, 12,chnint(score,1));
        printat(60, 12,"00");
        printat(40, 12,"得分:");
        printat(54,36,chnint(line,1));
        printat(40, 36,"行数:");
        printat(54,60,chnchar(speed,1));
        printat(40,60,"速度:");
        printat(54,84,chnchar(automapn,1));
        printat(40,84,"关数:");
}

//--------------------------------------------------------------------------//
void fk_reffk(void)                                        //刷新方块
{
        uchar i,j;
        uchar temp;
        //----------------------------------------------//清除原来的方块
        for (i=0;i<4;i++)
        {
                temp=(fk_mod[fk_type][fk_oldr][i]);
                for (j=fk_oldx;j<fk_oldx+4;j++)
                {
                        if(temp&0x01)
                        {
                                fk_cldot(j,fk_oldy+i);
                        }
                        temp>>=1;
                }
        }
        //----------------------------------------------//显示新的方块
        for (i=0;i<4;i++)
        {
                temp=(fk_mod[fk_type][fk_r][i]);
                for (j=fk_x;j<fk_x+4;j++)
                {
                        if(temp&0x01)
                        {
                                fk_dot(j,fk_y+i);
                        }
                        temp>>=1;
                }
        }
        fk_oldx=fk_x;fk_oldy=fk_y;fk_oldr=fk_r;        //保存新方块位置
}

//--------------------------------------------------------------------------//
void fk_refnew(void)                                //刷新预览方块
{
        uchar i,j;
        uchar temp;
        //----------------------------------------------//预览方块
        for (i=0;i<4;i++)
        {
                temp=(fk_mod[fk_newtype][fk_newr][i]);
                for (j=NEWX;j<NEWX+4;j++)
                {
                        if(temp&0x01)
                        {
                                fk_dot(j,NEWY+i);
                        }
                        else
                        {
                                fk_cldot(j,NEWY+i);
                        }
                        temp>>=1;
                }
        }
}

//--------------------------------------------------------------------------//
void fk_refline(yy)                                        //刷新1行背景
{
        uchar i;
        uint temp;
        if (yy>=4)
        {
                temp=fk_map[yy];
                for (i=0;i<12;i++)
                {
                        if ((temp&0x01) !=0)
                                fk_dot(i,yy);
                        else
                                fk_cldot(i,yy);
                        temp >>= 1;
                }
        }
}

//--------------------------------------------------------------------------//
bit fk_chk(void)                                        //冲突检查
{
        uchar i;
        bit neq=0;
        for (i=0;i<4;i++)
        {
                if ( (((fk_mod[fk_type][fk_r][i])<<fk_x)+(fk_map[fk_y+i])) != (((fk_mod[fk_type][fk_r][i])<<fk_x)|(fk_map[fk_y+i])) )
                        neq=1;
        }
        return(neq);
}

//--------------------------------------------------------------------------//
void fk_new(void)                                                //产生新方块
{
        srand(rand()+fk_x+fk_y+fk_r);
        fk_oldx=fk_x=5;
        fk_oldy=fk_y=LINEMAX;
    fk_type = fk_newtype;
        fk_oldr=fk_newr;
    fk_newtype = rand()%7;
        fk_newr=rand()%4;
        fk_refnew();                        //刷新预览方块
        if (fk_run)
                fk_reffk();        //刷新显示
}

//--------------------------------------------------------------------------//
void fk_add(void)                                        //方块合并
{
        uchar i,j;
        uchar full=0x00;
        uchar fulltemp;
        uchar fullline=0x00;
        for (i=0;i<4;i++)        //方块合并
        {
                fk_map[fk_y+i] |= (fk_mod[fk_type][fk_r][i])<<fk_x;
                full <<= 1;
                if ((fk_y+i >= 4) && (fk_map[fk_y+i] == 0xffff))                //满行
                {
                        full |= 0x01;
                }
        }
        if (full != 0)                //有满行
        {
                for (j=0;j<3;j++)                //消行闪烁3次
                {
                        delay(300);
                        fulltemp=full;
                        for (i=0;i<4;i++)        //4行
                        {
                                if ((fulltemp&0x08) != 0)
                                {
                                        fk_map[fk_y+i] ^= FULLMAP;
                                }
                                fk_refline(fk_y+i);
                                fulltemp <<= 1;
                        }
                }
                fulltemp=full;
                for (i=fk_y;i<LINEMAX+4+fullline;i++)        //上面行下移
                {
                        if ((i < LINEMAX+4)&&(fk_map[i-fullline]!=fk_map[i]))
                        {
                                fk_map[i-fullline]=fk_map[i];
                                fk_refline(i-fullline);
                        }
                        if ((i >= LINEMAX+4)&&(fk_map[i-fullline]!=~FULLMAP))
                        {
                                fk_map[i-fullline]=~FULLMAP;        //背景映象
                                fk_refline(i-fullline);
                        }
                        if ((fulltemp&0x08) != 0)
                        {
                                fullline++;
                        }
                        fulltemp <<= 1;
                }
                if (((line+fullline)/LINEGUAN) != (line/LINEGUAN))//每20行速度+1
                        speed ++;
                line += fullline;                                //更新分数、行数
                score += (1<<fullline)-1;
                printat(46,180,strmap[fullline-1]);        //夸奖
                fk_show();                                                //显示分数
                fk_new();                        //产生新方块
        }
        else
        {
                if (fk_y > LINEMAX-10)        //在最高位置碰撞且不能消行则游戏结束
                        printat(46,180,"加油啊!");                //加油啊
                if (fk_y > LINEMAX-6)        //在最高位置碰撞且不能消行则游戏结束
                        printat(46,180,"糟糕了!");                //糟糕了

                if (fk_y==LINEMAX)                //在最高位置碰撞且不能消行则游戏结束
                        fk_run=0;        //方块初始化
                else
                        fk_new();        //产生新方块
        }
}

//--------------------------------------------------------------------------//
void fk_init(void)                                        //方块初始化
{
        uchar i;
        fk_run = 0;
        moven=0;
        Lcd6963Cls();
        Lcd6963Rec(0,0,152,255);
        Lcd6963ChHz(0);                                        //切换到16X16点阵
        printat(2, 16,"欢迎光临文君阁");
        printat(2, 48,"请按键选择:");
        printat(2, 80,"-----------------");
        printat(2, 96,"7左旋 8右旋 9右旋");
        printat(2, 112,"4左移 5右旋 6右移");
        printat(2, 128,"4速度 5开始 6关数");
        printat(2, 144,"1左移 2下移 3右移");
        printat(2, 160,"-----------------");
        Lcd6963ChHz(1);                                        //切换到12X12点阵
        printat(46,180,"欢迎使用");
        fk_show();                                                //显示分数
        while (~fk_run)
        {
                fk_move();                                        //等待设置速度关数开始
                delay(10);
        }
        for (i=0;i<4;i++)
        {
                fk_map[i]=0xffff;        //背景映象
        }        delay(3000);
        for (i=4;i<LINEMAX+4;i++)
        {
                if (i<(automapn+4))
                        fk_map[i]=rand()-1|~FULLMAP; //背景映象
                else
                        fk_map[i]=~FULLMAP;                //背景映象
                fk_refline(i);                                //刷新1行背景
        }
        fk_show();                                                //显示分数
//        fk_new();                                                //产生新方块
}

//--------------------------------------------------------------------------//
void fk_move(void)                                                //移动方块
{
        unsigned char temp;
        if(KeyTest())                                        //检查有无按键
        {
                putinbuf(KeyGetCode());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
        if (checkin())
        {
                temp=getbyte();
                if (temp!=0) Lcd16WrCharhh(12,0,temp);
                if (temp!=0) Lcd16WrChar(15,0,temp);
                putchar(temp);
        }
        else
                temp=0xff;                                        //无键设为无效键用于下移方块
        temp -= '0';
        switch(temp)
        {
        default:
                if (--moven)                                //游戏难度
                        break;
                else
                {
                        moven=(252>>speed)+2;
                }
        case 2:                //下移
                if (fk_run)                                        //游戏中下移
                {
                        if(fk_y>0)
                        {
                                fk_y--;
                                if(fk_chk())
                                {
                                        fk_y++;                //有冲突取消操作,执行碰撞组合
                                        fk_add();        //方块合并        //产生新方块
                                }
                        }
                        else                                //方块到底也执行碰撞组合
                        {
                                fk_add();                //方块合并
                        }
                }
                else                                                //初始化时
                {
                        fk_new();                                //产生新方块
                }
                break;
        case 0:                //下移到底
                while((fk_y>0)&&~(fk_chk())) //一直下移直到冲突
                {
                        fk_y--;
                }
                moven=1;
                fk_y++;                                //恢复到未冲突位置
                break;
        case 3:                //右移
        case 6:                //右移
                if (fk_run)                                        //游戏中右移
                {
                        if(fk_x<12)
                        {
                                fk_x++;
                                if(fk_chk())
                                        fk_x--;//有冲突取消操作
                        }
                }
                else                                                        //初始化时
                {
                        automapn++;
                        automapn &= 0x0f;
                        fk_show();                                        //显示分数
                }
                break;
        case 1:                //左移
        case 4:                //移
                if (fk_run)                                                //游戏中左移
                {
                        if(fk_x>0)
                        {
                                fk_x--;
                                if(fk_chk())
                                        fk_x++;//有冲突取消操作
                        }
                }
                else                                                        //初始化时
                {
                        speed++;
                        speed &= 0x07;
                        fk_show();                                        //显示分数
                }
                break;
        case 9:                //右转
        case 8:                //右转
        case 5:                //右转
                if (fk_run)                                                //游戏中右转
                {
                        fk_r++;
                        if(fk_chk())
                                fk_r--;                                        //有冲突取消操作
                        fk_r &= 0x03;
                }
                else                                                        //初始化时
                {
                        fk_run = 1;
                }
                break;
        case 7:                //左转
                if (fk_run)                                                //游戏中右转
                {
                        fk_r--;
                        if(fk_chk())
                                fk_r++;                                //有冲突取消操作
                        fk_r &= 0x03;
                }
                else                                                        //初始化时
                {
                        fk_run = 1;
                }
                break;
        }
        if((fk_run)&& ((fk_x!=fk_oldx)||(fk_y!=fk_oldy)||(fk_r!=fk_oldr)) )
        {
                fk_reffk();        //刷新显示
        }
        rand();
}

/*
// ---------------------------------------------- //        32字节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 (i=0; i<x;i++) {
      for (j=0;j<102; j++) ;
   }
}

//--------------------------------------------------------------------------//
void main(void)                                                // 测试用
{
        serial_init();
        Lcd6963Init();                                        //Lcd6963复位
        Lcd16Reset();                                        //Lcd16复位
        Serial_main();                                        //        串口测试用主函数
        Lcd16main();                                        //Lcd16临时测试主程序
        Lcd6963main();                                        //Lcd6963测试用
        fk_init();                                                //方块初始化
        while(1)
        {
                if (~fk_run)
                        fk_init();                                                //方块初始化
                fk_move();                                        //移动方块
                delay(10);
        }
}
*/

网友A(2017-04-29):
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我是新手,用proteus 不能打开的说

网友A:
好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