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的lcd12864显示程序及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楼主(2016-09-08):
分享一些ATmega16的基本的lcd12864显示函数,可能对大家的学习有用.仿真文件可以从本帖附件下载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12864.h"
#include"main.h"

void port_init(void)
{
DDRC=0xFF;                 //12864数据口,置为输出
PORTC=0xFF;

en_out;   //置EN输出
rw_out;   //置rw输出
rs_out;   //置rs输出
cs1_out;//置cs1输出
cs2_out;//置cs2输出
}

/***
******12864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rw_clr;                           //写操作
        delay_us(3);
        rs_clr;                          //写数据
        PORTC=com;
        en_set;
        delay_us(3);
        en_clr;
}

/***
******12864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e(uchar date)
{
        rw_clr;            //写操作
        delay_us(3);
        rs_set;   //写数据
        PORTC=date;
        en_set;
        delay_us(3);
        en_clr;
}

/***
******12864确定位置数据函数
******页地址:x范围0-7
******列地址:y范围0-63
***/
void lcd_setxy(uchar x,uchar y)
{
        lcd_write_com(0xb8+x);
        lcd_write_com(0x40+y);
}

/***
******12864写一个字母或数字函数
******页地址:x范围0-3
******列地址:y范围0-15
***/
void lcd_write_ch(uchar x,uchar y,const uchar *ch)
{
        uchar i,j;
        if(y<8)                        //判断列地址,如果小于8列,显示在左屏
        {
                cs1_clr;        //        CS1=0;
            cs2_set;        //  CS2=1;
        }
        else                         //判断列地址,如果大于8列,显示在右屏
        {

                cs1_set;        //  CS1=1;
                cs2_clr;        //  CS2=0;
                y=y-8;
        }
        for(i=0;i<2;i++)
        {
                 lcd_setxy(x*2+i,y*8);                                  // x*2+i的意思是每个字符占用两页,一共可以显示4行(一共8页)
                                                                                              // y*8 的意思是每次写入的列都是8的整数倍
                 for(j=0;j<8;j++)
                 {
                          lcd_write_date(ch[i*8+j]) ;           //一共16个字节
                         delay_us(1);
                 }
        }
        cs1_clr;                 //    CS1=0;
        cs2_clr;                 //    CS2=0;
}

/***
******12864写一个汉字函数
******页地址:x范围0-3
******列地址:y范围0-7
***/
void lcd_write_hanzi(uchar x,uchar y,const uchar *dat)
{
        uchar i,j;
        if(y<4)
        {
                cs1_clr;                   //CS1=0;
                cs2_set;               //CS2=1;
        }
        else
        {
        cs1_set;                //CS1=1;
                cs2_clr;                //CS2=0;
                y-=4;
        }

        for(i=0;i<2;i++)
        {
                lcd_setxy(x*2+i,y*16);                                  // x*2+i的意思是每个汉字占用两页,一共可以显示4行(一共8页)
                delay_us(1);                                                //每次写入都是16的倍数列
                for(j=0;j<16;j++)
                {
                        lcd_write_date(dat[i*16+j]) ;           //一共16个字节
                        delay_us(3);
                }
        }
        cs1_clr;                        //CS1=0;
        cs2_clr;                        //CS2=0;
}

/***
******12864写一行字符函数
******页地址:x范围0-3
******列地址:y范围0-15
******字符数:0-15
***/
void lcd_write_str_hang(uchar x,uchar y,const uchar *ch,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lcd_write_ch(x,y,ch+16*i);        //指针相加
                y++;
                delay_us(3);
        }
}

/***
******12864写一行汉字函数
******页地址:x范围0-3
******列地址:y范围0-7
******字符数:0-7
***/
void lcd_write_hanzi_hanzi_hang(uchar x,uchar y,const uchar *date,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lcd_write_hanzi(x,y,date+i*32);
                //注意理解ch+i*32:指的是数组指向下 i*32个数组
                y++;
                delay_us(3);
        }
}

/***
******12864写一个字母或数字反白函数
******页地址:x范围0-3
******列地址:y范围0-15
***/
void lcd_write_ch_fb(uchar x,uchar y,const uchar *ch)
{
        uchar i,j;
        if(y<8)
        {
                cs1_clr;                   //CS1=0;
                cs2_set;                   //CS2=1;
        }
        else
        {
                cs1_set;                   //CS1=1;
                cs2_clr;                   //CS2=0;
                y-=8;
        }

        for(i=0;i<2;i++)
        {
                lcd_setxy(x*2+i,y*8);
                {
                        for(j=0;j<8;j++)
                        {
                                lcd_write_date(255-ch[i*8+j]) ;           //一共16个字节
                                delay_us(3);
                        }
                }
        }
        cs1_clr;                                 //CS1=0;
        cs2_clr;                                //CS2=0;
}

/***
******12864写一行字母或数字反白函数
******页地址:x范围0-3
******列地址:y范围0-15
***/
void lcd_write_str_fb(uchar x,uchar y,const uchar *ch,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lcd_write_ch_fb(x,y,ch+i*16);
        y++;
        delay_us(3);
}
}
/***
******12864写一个汉字反白显示函数
******页地址:x范围0-3
******列地址:y范围0-7
******字符数: n范围0-7
***/
void lcd_write_hanzi_fb(uchar x,uchar y,const uchar *date)
{
        uchar i,j;
        if(y<4)
        {
                cs1_clr;                          //CS1=0;
                cs2_set;                          //CS2=1;
        }
        else
        {
                cs1_set;                          //CS1=1;
                cs2_clr;                          //CS2=0;
                y-=4;
        }

        for(i=0;i<2;i++)
        {
                lcd_setxy(x*2+i,y*16);
                for(j=0;j<16;j++)
                {
                        lcd_write_date(255-date[i*16+j]) ;           //一共16个字节
                        delay_us(3);
                }
        }
        cs1_clr;                                 //CS1=0;
        cs2_clr;                                //CS2=0;
}

/***
******12864写一行汉字反白显示函数
******页地址:x范围0-3
******列地址:y范围0-7
******字符数: n范围0-7
***/
void lcd_write_hanzi_hang_fb(uchar x,uchar y,const uchar *date,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lcd_write_hanzi_fb(x,y,date+i*32);
                y++;
                delay_us(3);
        }
}

/***
******12864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f);           //开显示开关
        lcd_write_com(0xc0);        //LCD行初始地址,共64行
        lcd_write_com(0xb8);        //LCD页初始地址         共8页
        lcd_write_com(0x40);        //LCD列初始地址,共64列
}

/***
******12864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_csr(void)
{
        uchar i,j;
//        CS1=0;
        cs1_clr;
//  CS2=1;
        cs2_set;
        for(i=0;i<8;i++)                                  //清除左屏
        {
                lcd_setxy(i,0);
                for(j=0;j<64;j++)
                {
                        lcd_write_date(0) ;
                        delay_us(1);
                }
                lcd_setxy(0,0);
        }

        //CS1=1;
        cs1_set;                                                            //清除右屏
        //CS2=0;
        cs2_clr;
        for(i=0;i<8;i++)
        {
                lcd_setxy(i,0);
                for(j=0;j<64;j++)
                {
                        lcd_write_date(0) ;
                        delay_us(1);
                }
                lcd_setxy(0,0);
        }
}

/***
******12864清除一行显示函数
****        x :0-3
***/
void lcd_clear_hang(uchar x)
{
        uchar i,j;
        cs1_clr;  //CS1=0;                //左屏
        cs2_set;  //CS2=1;
        for(i=0;i<2;i++)
        {
                lcd_setxy(x*2+i,0);
                delay_us(2);
                for(j=0;j<64;j++)
                {
                        lcd_write_date(0);
                        delay_us(2);
                }
        }

        cs1_set;                        //CS1=1;  右屏
        cs2_clr;                        //CS2=0;
        for(i=0;i<2;i++)
        {
                lcd_setxy(x*2+i,0);
                delay_us(2);
                for(j=0;j<64;j++)
                {
                        lcd_write_date(0);
                        delay_us(2);
                }
        }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8-06-04):
不错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10-08):
正好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