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直接修改pcb

楼主(2016-09-08):
新手求带

网友A:
更改PCB跟绘制PCB的工具有关,国内最常用的ALTIUM,PADS,candence,装了相应工具软件才能打开更改

网友B:
如果有原理图和PCB的话。那就很方便啦,直接修改原理图,然后更新就好

网友C:
用AD等软件修改原理图和PCB

网友D:
用Altium designer  打开pcb就可修改了啊

网友E:
修改网络标号可以直接改变连线

网友F:
先学习一下AD10电路板设计软件 会了就简单了

网友G:
前提是需要熟练掌握PCB的设计,才可以直接修改PCB,新手还是推荐在原理图上修改,然后更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