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智能频率计的设计与制作(AVR) 带仿真与源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6-09-08):
基于avr单片机的频率计的仿真原理图

俺毕业设计的小玩意.也许有人可以拿去玩.

当时刚出毕业选题就赶紧的选了这个简单的.免得以后为毕业设计费神.
这是最初的,后来给学校也是交的这个. 花了三天时间.

//*********************11月29日开始毕业选题
读了一点频率计原理,高频记数,低频测周期 规划了一下大体,坚决不用老师指定的51,
//*********************11月30日开始写代码
凑合着开始了,偏差很大,很无聊,晚上跟123JJ在51hei灌水,灌了阵找到思维了,继续写,基本完成
//*********************12月1日调试
写了个串口上位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记录,方便多了.仔细的调了下.不管他效率和规范了,出结果了就要得,马虎的收工了.
16MHz晶振,范围1Hz--5MHz,软件仿真测周期误差<1/8us.计数误差最大可能1hz. 当然液晶显示误差就大多了.显示位数有限.随便忽悠一下, 可以给老师交差了.前端信号处理和pcb以后再弄.

后来前端处理参照冬瓜哥的精华帖和建议,把CD4069作运放用.
感谢冬瓜哥给我打板,搭顺路车.

后来在寒假发神经又琢磨了一下,修改下代码,加上些别的东西,反正资源还足够,有些作了测试,有些只是空想,规划和写代码,没有测试.脉宽和占空比,电压表,示波器,欧姆表,信号发生器,温度计,电容表,电感表,逻辑仪,红外分析,弄了5,6天又停了,人太懒.再后来又忘干净了,只记得电容表是测充电时间.
再后来,写毕业论文,网上下了n多资料和论文用来copy,弄的电脑很乱,写到一半,实在太乱,文件整理中,大把的删文件夹,一不小心把软件都删了,还好在qq群共享里留下了这个最初版本.好险.差点作无用功.

下面是智能频率计的原理图是用ad画的.

下面是主程序的源程序:
#ifndef main_c   //test ok
  #define main_c
#endif

#include "main.h"
//************************全局变量

volatile uint t0_cont;

volatile uint t1_cont;
volatile uchar flg1; //
//-------------------------------------------------------------------------
//     测试函数 用来初始化
//-------------------------------------------------------------------------
void test()
{
  send_str( "pinlvji" ); //完成后把所有串口去掉
  showstr( "cymometer", 1, 1, 9 ); //液晶显示
//  showstr( "1KHz", 12, 1, 4 );
  showstr( "Hz", 14, 2, 2 );
}

//-------------------------------------------------------------------------
//mcu初始化 端口 定时器 中断 外中断 变量
//-------------------------------------------------------------------------
void mcu_init()
{
//******************端口
  data_direc = out; //输出
  DDRB = out; //输出
  DDRC = out; //输出
  PORTC = 0X00; //输出0

  DDRB=0XE0;   //输入口
  PORTB=0XE9;
//********************定时器
  TIMSK |= 0x12; //定时中断允许位 只允许两个匹配
}

//-------------------------------------------------------------------------
//       主函数
//-------------------------------------------------------------------------
int main()
{
  uchar f_t; //用测频还是测周
//******************
  mcu_init();                 //初始化
  usart_init( 57600 );        //初始化
  send_str( "com ok" ); //完成后把所有串口去掉
  yj_set( 0x38, 0x0f, 0x06 ); //初始化
  clearall(); //初始化
  mzd_on();   //开中断

  #if debug
    test();
  #endif

  while ( 1 )
  {
    if ( !( PINB& ( 1 << 3 )))
    {
      refish();       //刷新所有的东西
      f_t = hz_try(); //估计范围 1k
      if ( f_t )
      {
        cl_f(); //频率法
      }
      else
      {
        cl_t(); //周期法
      }
    }
  }
  return 1;
}

cale.c
#ifndef cale_c
  #define cale_c
  #include "main.h"
//-------------------------------------------------------------------------
// //周期法   先笨方法
//-------------------------------------------------------------------------
  void cale_t( uchar* back )
  {
    ulint count_all; //存放周期 max 16m min 16k
    uint z_sh;
    ulint y_sh;
    uchar test;
//*******************整数小数分离
    count_all = t1_cont * 50000+TCNT1;
        if(count_all>max_t)
        count_all=max_t;
    z_sh = max_t / count_all;
        #if pc
    y_sh=max_t-count_all*z_sh;
        y_sh*=10;
    count_all/=100;
#else
    y_sh = ( max_t % count_all )* 1000;
#endif
//*******************整数计算部分
    *back++ = z_sh / 100;
    z_sh = z_sh % 100;
    *back++ = z_sh / 10;
    *back++ = z_sh % 10;
//***************小数计算
    z_sh = y_sh / count_all;
    *back++ = z_sh / 100;
    z_sh = z_sh % 100;

    *back = z_sh / 10;
    z_sh = z_sh % 10;
//************做四舍五入计算
    test=0;
    if ( z_sh >= 5 )
    {
        send_char(z_sh);
      *back += 1; //
      if ( *back == 10 )
      {
            test++;
        *back-- = 0;
        *back += 1;
        if ( *back == 10 )
        {
            test++;
          *back-- = 0;
          *back += 1; //
          if ( *back == 10 )
          {
            test++;
            *back-- = 0;
            *back += 1; //
            if ( *back == 10 )
            {
            test++;
              *back-- = 0;
              *back += 1;
            }
          }
        }
      }
    }
    back-=(4-test);

//****************转到ascii码
    for ( test = 5; test > 0; test-- )
    {
      *back++ = * back + 0x30;
    }
back-=5;
//****************插进小数点
    back[5] = back[4];
    back[4] = back[3];
    back[3] = '.';

//****************去掉不要的0

    for ( test = 3; test > 0; test-- )
    {
      if ( *back == 0x30 )
      {
        *back++ = * back - 0x30;
      }
      else
      {
        break;
      }
    }
  }

//-------------------------------------------------------------------------
//       //记数法
//-------------------------------------------------------------------------
  void cale_f( uchar* back )
  {
    ulint count_all;
    uchar test;

    count_all = t1_cont * 50000+TCNT1; //原始值
//*****************计算 笨方法计算
    *back++   = count_all / 1000000; //最高位
    count_all = count_all % 1000000; //去掉最高位
    *back++   = count_all / 100000; //100k位
    count_all = count_all % 100000; //去掉
    *back++   = count_all / 10000;
    count_all = count_all % 10000;
    *back++   = count_all / 1000;
    count_all = count_all % 1000;
    *back++   = count_all / 100;
    count_all = count_all % 100;
    *back++   = count_all / 10;   //十位
    *back     = count_all % 10;   //个位

    back = back - 6;

//转到ascii字符
    for ( test = 7; test > 0; test-- )
    {
      *back++ = * back + 0x30;
    }
    back = back - 7; //指针退回
//处理前面的0
    while ( *back == 0x30 )
    {
      *back++ = * back - 0x30;
    }
  }
#endif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6-10-28):
学了一段时间了,正好给自己一个练习的机会